加速度计如何由XYZ值计算方位角

楼主(2018-07-03):
如题,加速度传感器焊接在PCB上,XYZ三个轴可能都存在一定角度的偏差,最终将PCB组装在壳体里面XYZ三个方向还会存在偏差,如何进行零偏及灵敏度校正,最终输出正确的方位角?

网友A:
软件校准!!!!!!!!!!!!!!!!!

网友B:
矫正的话用重力矫正吧?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可以在壳体上加一个矫正键 按下矫正键之后需将壳体静止 此时单片机自动通过重力进行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