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次数利用单片机C怎么写 求帮助

楼主(2018-07-03):
按键次数利用单片机C怎么写

网友A:
定义一个变量 每检测到一次按键按下 变量加一不就好了

网友B:
先定义一个变量并初始化为Count=0;再在每次按键按下时处理Count++;这是利用中断方式检测按键次数的例子:http://www.51hei.com/bbs/dpj-97675-1.html

网友C:
while(key==0)
{
  if(key==1)
  {
    key_cs++;//按键次数    break;
  }
}

网友D:
按一次i++

网友E:
我也纠结这个好久了,单片机小白

网友F: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 = P2^0;//定义管脚;  sbit led2 = P2^1;  sbit led3 = P2^2;  sbit led4 = P2^3;  sbit led5 = P2^4;  sbit led6 = P2^5;  sbit key  = P1^0;   uchar tcount=0,count=0;//定义时间变量和按键计数变量;   void Delay(uchar i)//机械延时;  {  while(--i);  }   void LedLight(void)//LED控制函数;  {  switch(count)  {  case 3 : led1 = 0;break;//3下时,LED1亮;  case 5 : led2 = 0;break;//5下时,LED2亮;  case 7 : led3 = 0;break;//7下时,LED3亮;  case 9 : led4 = 0;break;//9下时,LED4亮;  case 11: led5 = 0;break;//11下时,LED5亮;  case 13: led6 = 0;break;//13下时,LED6亮;  default: P2   = 0xff;break;//其余的都不亮;  }  }   void InitTimer0(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 = 0x00;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TR0 = 1;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InitTimer0();  while(1)//无限循环;  {  if(key==0)//检查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机械延时;  if(key==0){count++;}//按键计数;  while(key==0);  }  if(TF0==1)//复位定时器0;  {  TF0=0;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tcount++;  if(tcount==20)//1秒的时间;  {  LedLight();  Delay(100);  count=0;//复位按键计数变量;  }  }  }  }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先定义一个变量并初始化为Count=0;再在每次按键按下时处理Count++;这是利用中断方式检测按键次数的例子:h ...

没有问题

网友H:
问的问题太大,定义一个变量 每检测到一次按键按下 变量加一不就好了

网友I:
先根据你要显示数字的个数定义一个unsigned char型的字符数组,调用扫描键盘函数,扫描到哪个键被按下的同时将键值存进对应的数组元素中,再调用液晶显示程序显示,液晶显示程序中显示的位数可变,可以

网友J:
设个变量,写个检测按键的扫描函数 ,按键按下 变量加一下。

网友K:
采取标志位 ,每进入一次标志位加1,进行计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