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四层板怎么画呢?

楼主(2018-07-03):
PCB四层板怎么画呢?

网友A:
先学会画二层板,然后add layer,定义添加层的名称,我只做过添加电源层的四层板(vcc和gnd层)

网友B:
"四层板怎么画"这个问题怎回答呢?要具体点.跟画双面基本没区别啊,就多了两层,这样反而更好画,发挥的空间更大.

网友B:
这问题太宽泛了,不知道从何回答.个人觉得四层板相对双面板更容易画,因为发挥的空间更大.

网友C:
中间两层走电源线,顶和底层走信号线。。

网友D:
跟两层板一样的画法

网友E:
先设置好层就可以画线了!!!!!!!!!!!!!

网友F:
找个教程,不复杂

网友G:
和画两层没什么本质区别,只要在设置菜单设置PCB层数为4.一般把中间两层设置为地线层和电源层。个人觉得比双面板更好画板。

网友H:
正常是两个平面层,也有一个平面层,另一个混合层,走信号线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