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篮球计分器课程设计报告

楼主(2018-07-03):
课程设计实验报告
一、题目:
篮球记分器
  • 主要元器件:
STC89C52 12M晶振 四位一体数码管 两位数码管2个 4.7K欧排阻2个 极性电容 电容22pF 电阻10K欧 开关8个 导线若干
  • 主要功能:
1.12分钟倒计时
  • 分别给AB队加123分并显示
  • 换场AB两队分数交换
  • 暂停
  • 工作原理:
  • 原理图
  • 方框图
  • 实物图

  • 工作过程:
初始化定时器T0,并开启T0中断,十二分钟倒计时开始工作,每隔20uS数码管显示分、秒,循环检查各开关是否按下并做相应处理。判断是aa还是bb按下,再按one则给相应的队加一分,按two加两分,按three加三分;如果exchange按下,则交换AB两队分数;如果stop按下,则暂停工作。
六、体会
  通过这次设计制作,进一步了解到单片机最小系统和工作原理,掌握了定时器和数码管的使用。真心体会到数码管的引脚连线是个复杂的过程,第一次连接好后由于线接的太乱,有断开和连上的地方,没有成功,第二次重新规整了连线,终于使单片机正常工作了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00,0x90 };
int i=11,j=59,a=0,b=0,m=0,n=0,temp,s=0,r=24,k;
sbit aa=P0^0;
sbit bb=P0^1;
sbit one=P0^2;
sbit two=P0^3;
sbit three=P0^4;
sbit exchange=P0^5;
sbit stop=P0^6;
sbit led=P3^6;
sbit tt=P3^7;

void delay(int x)
{
              int w,q;
              for(w=0;w<x;w++)
                            for(q=0;q<120;q++);
}

void display(int i,int j,int a,int b)
{
              P2 = 0x01;
              P1 = seg[i/10];
              delay(1);
              P2 = 0x00;

              P2 = 0x02;
              P1 = seg[i%10];
              delay(1);
              P2 = 0x00;

              P2 = 0x04;
              P1 = seg[j/10];
              delay(1);
              P2 = 0x00;

              P2 = 0x08;
              P1 = seg[j%10];
              delay(1);
   P2 = 0x00;

              P2= 0x10;
              P1 = seg[a/10];
              delay(1);
              P2= 0x00;

              P2= 0x20;
              P1 = seg[a%10];
              delay(1);
              P2 = 0x00;

              P2 = 0x40;
              P1 = seg[b/10];
              delay(1);
              P2 = 0x00;

              P2= 0x80;
              P1 = seg[b%10];
              delay(1);
              P2 = 0x0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 = 0xb1;
              TL0 = 0xe0;
              m++;
              if(m==50)
              {
                 m=0;
                            j--;
                            if(j==-1)
                                          j = 59;
                            n++;
                            if(n==60)
                            {
                                          n=0;
                                          i--;
                                          if(i==0&&j==0){
                                                        ET0=1;
                                                        TR0 = 1;
                                          }
                            }
              }
              display(i,j,a,b);
}

void main()
{
              P0 = 0x00;
              display(12,0,0,0);
              TMOD = 0x01;
              TH0 = 0xb1;
              TL0 = 0xe0;
              IE = 0x82;
              TR0 = 1;
              while(1)
              {
                            if(aa==1&&one==1)
                                          {a++;display( i, j, a, b);while(one==1);}
                                          else if(aa==1&&two==1)
                                                        { a=a+2;display( i, j, a, b);while(two==1);}
                                                        else if(aa==1&&three==1)
                                                                      {a=a+3;display( i, j, a, b);while(three==1);}
                                                                      else if(bb==1&&one==1)
                                                                                    {b++;display( i, j, a, b);while(one==1);}
                                                                                    else if(bb==1&&two==1)
                                                                                                  { b=b+2;display( i, j, a, b);while(two==1);}
                                                                                                  else if(bb==1&&three==1)
                                                                                                   { b=b+3;display( i, j, a, b);while(three==1);}
                                                                                                   else if(exchange==1)
                                                                                                   {temp = a;a = b;b = temp;delay(500);}
                                                                                                   else if(stop==1)                                                                                    {ET0=0;TR0=0;while(stop==1);while(stop==0);while(stop==1){ET0=1;TR0=1;}}
              }
}

网友A(2018-10-23):
黄色的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我的仿真图没有黄色的标志

网友B(2018-11-29):
数码管是用的什么数码管

网友C:
四位一体数码管用的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

网友C:
兄弟你的程序有一处错误

网友C:
运行不了啊楼主

网友D:
楼主能私发下吗?

网友E:
那个数码管下面一排引脚看不到连线,急啊

网友F(2019-06-20):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程序有一处错误

哪里错啦

网友F:
明明运行不了,不懂楼主截图哪来的

网友G(2020-10-26):
仿真图有高清吗

网友H(2020-12-08):
引用 网友F:
明明运行不了,不懂楼主截图哪来的

哪里错了,运行不了?

网友I(2021-01-07):
您好,请问那2个7sge灯前面8个引脚接吗

网友J(2021-03-23):
要是能把24秒倒计时加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