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日历时钟的设计 要求使用89C51和PCF8563

楼主(2018-07-03):
求教一下日历时钟的设计 要求使用89C51和PCF8563

网友A(2018-10-04):
//---库函数声明及相关定义---//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3^1; //数据 sbit SCL=P3^0; //时钟  #define     LCDIO      P1  //1602数据口 sbit rs=P2^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抖? sbit en=P2^2;        //1602选通引脚  uchar code table[]={" 2010-11-29 MON"}; uchar code table1[]={" 15:45:00       "}; uchar code table2[]= "SUNMONTUEWESTHUFRISAT";  uchar g8563_Store[8]; /*时间交换区,全局变量声明*/ uchar code c8563_Store[8]={0x50,0x59,0x23,0x31,0x05,0x07,0x88,0x20}; /*写入时间初值:世纪,08年 7月 星期一 13日 07:59:00*/                                //******     sbit menu=P0^0;//菜单 sbit add=P0^1;//加一 sbit dec=P0^2;//减一  uchar second,minute,hour,day,month,year,week,count=0;   void delay1602(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1602写命令子程序 {         rs=0;//RS是数据命令选择短,高电平写数据,低电平写命令         rw=0;//RD是读写选择短,高电平读,低电平写         en=0;//1602选通端,高电平选通,低电平禁止         P1=com;         delay1602(5);         en=1;         delay1602(5);         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1602写数据子程序 {         rs=1;        //RS是数据命令选择短,高电平写数据,低电平写命令         rw=0;        //RD是读写选择短,高电平读,低电平写         en=0;        //1602选通端,高电平选通,低电平禁止         P1=date;         delay1602(5);         en=1;         delay1602(5);         en=0;         } void init() {         uchar num;         en=0;         write_com(0x38);        //0011 1000B,功能模式设置,设置为8为数据口,两行显示,5*7点阵         write_com(0x0c);        //0000 1011B,显示开及光标设置,关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        //0000 0110B,显示光标移动设置,读或写一个字符,地址指针减一且光标减一,写一个字符屏幕显示不移动         write_com(0x01);        //0000 0001B,显示清屏,数据指针和所有显示清屏         write_com(0x80);        //1000 000B,关闭显示         delay1602(5);         write_com(0x80);        //1000 000B,设置为2行显示,写入第一行字符的地址,第一行地址是00-2F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写入第一行数据                                                                                                    ******                 delay1602(5);         }         write_com(0x80+0x40);        //1100 0000B,设置为2行显示,写入第二行字符的地址,第二行地址是40-67         for(num=0;num<15;num++)        //写入第二行数据         {                 write_date(table1[num]);//写入第二行数据                 delay1602(5);         }  } /******************************************** 内部函数,延时1 ********************************************/ void Delay() {    // {P00=1;_nop_();P00=0;}                                                                 *****     _nop_();    _nop_(); /*根据晶振频率制定延时时间*/ } void Start() {  EA=0;    SDA=1;    SCL=1;    Delay();    SDA=0;    Delay();    SCL=0; } void Stop() {    SDA=0;    SCL=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EA=1; } /******************************************** 内部函数,输出ACK ,每个字节传输完成,输出ack=0,结束读书据,ack=1; ********************************************/ void WriteACK(uchar ack) {            SDA=ack;                                                                                                    //******    Delay();    SCL=1;    Delay();    SCL=0;  }   /******************************************** 内部函数,等待ACK ********************************************/ void WaitACK() {  uchar errtime=20;           SDA=1;         Delay(); /*读ACK*/                                                                                                  //******   SCL=1;    Delay();    while(!SDA)                                                                           //+!?    {  errtime--;       if(!errtime) Stop();    }    SCL=0;    Delay(); }            /******************************************** 内部函数.输出数据字节 入口:B=数据 ********************************************/ void writebyte(uchar wdata) {    uchar i;    for(i=0;i<8;i++)    {        if(wdata&0x80) SDA=1;        else SDA=0;        wdata<<=1;                   SCL=1;        Delay();        SCL=0;    }    WaitACK();     //I2C器件或通讯出错,将会退出I2C通讯 } /******************************************** 内部函数.输入数据 出口:B ********************************************/ uchar Readbyte() {    uchar i,bytedata;    SDA=1;    for(i=0;i<8;i++)    {                                                                                  //******       SCL=1;                                                                                           bytedata<<=1;       bytedata|=SDA;       SCL=0;       Delay();    }    return(bytedata);                                                                                                    } /******************************************** 输出数据->pcf8563 ********************************************/ void writeData(uchar address,uchar mdata) {    Start();    writebyte(0xa2); /*写命令*/    writebyte(address); /*写地址*/    writebyte(mdata); /*写数据*/    Stop();                                              } /******************************************** 输入数据<-pcf8563 ********************************************/ uchar ReadData(uchar address) /*单字节*/ {  uchar rdata;    Start();    writebyte(0xa2); /*写命令*/                                          //******    writebyte(address); /*写地址*/    Start();    writebyte(0xa3); /*读命令*/                                          //******    rdata=Readbyte();    WriteACK(1);    Stop();    return(rdata); } void ReadData1(uchar address,uchar count,uchar * buff) /*多字节*/ {  uchar i;    Start();    writebyte(0xa2); /*写命令*/    writebyte(address); /*写地址*/    Start();    writebyte(0xa3); /*读命令*/    for(i=0;i<count;i++)    {         buff[i]=Readbyte();         if(i<count-1) WriteACK(0);    }   WriteACK(1);    Stop(); } /******************************************** 内部函数,读入时间到内部缓冲区 ********************************************/ void P8563_Read() {   uchar time[7],century;         ReadData1(0x02,0x07,time);         century=time[5];         g8563_Store[0]=time[0]&0x7f; /*秒*/         g8563_Store[1]=time[1]&0x7f; /*分*/         g8563_Store[2]=time[2]&0x3f; /*小时*/         g8563_Store[3]=time[3]&0x3f; /*日*/         g8563_Store[4]=time[4]&0x07; /*星期*/         g8563_Store[5]=time[5]&0x1f; /*月*/         g8563_Store[6]=time[6]&0xff; /*年*/         g8563_Store[7]=century&0x80; /*去世纪,00为2000,80为1900*/         if(g8563_Store[7]==0x00)g8563_Store[7]=20;         if(g8563_Store[7]==0x80)g8563_Store[7]=19; } /******************************************** 读入时间到内部缓冲区----外部调用  ********************************************/ void P8563_gettime() {     P8563_Read();     if(g8563_Store[0]==0)       P8563_Read(); /*如果为秒=0,为防止时间变化,再读一次*/ } /******************************************** 写时间修改值 ********************************************/ void P8563_settime() {                 writeData(2,g8563_Store[0]);//秒         writeData(3,g8563_Store[1]);//分         writeData(4,g8563_Store[2]);//时         writeData(5,g8563_Store[3]);//日         writeData(6,g8563_Store[4]);//星期         if(g8563_Store[7]==0x20)g8563_Store[5]=(g8563_Store[5]&0x3F);//判断世纪         if(g8563_Store[7]==0x19)g8563_Store[5]=(g8563_Store[5]|0x80);//判断世纪         writeData(7,g8563_Store[5]);//月         writeData(8,g8563_Store[6]);//年 } /******************************************** P8563的初始化 ********************************************/ void P8563_init() {     uchar i;     if((ReadData(0xa)&0x3f)!=0x8) /*检查是否第一次启动,是则初始化时间*/                                   //******     {         for(i=0;i<8;i++) g8563_Store[i]=c8563_Store[i]; /*初始化时间*/                   P8563_settime();         writeData(0x0,0x00);         writeData(0xa,0x8); /*8:00报警*/         writeData(0x1,0x12); /*报警有效*/         writeData(0xd,0xf0);                           //****/*32.768*/     } } void DisplaySecond(uchar x)        //写入1602秒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c7);   //写1602的命令字,设置秒的数据地址为47H         write_date(0x30+i); //写入秒的低位           write_date(0x30+j); //写入秒的高位        } void DisplayMinute(uchar x)         //写入1602分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c4);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Hour(uchar x)         //写入1602小时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c1);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Day(uchar x)         //写入1602天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89);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Month(uchar x)         //写入1602月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86);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Year(uchar x)         //写入1602年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83);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Week(uchar x)        //写入星期 {         uchar i;         x=(x)*3;         write_com(0x8c);             for(i=0;i<3;i++)         {                 write_date(table2[x]);                 x++;           } }   void DisplayCentury(uchar x)         //写入世纪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81);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BCD转换16函数---// void BCD_16( )  { uchar i,ucData1,ucData2;         for(i=0;i<7;i++)         {                 ucData1=g8563_Store[i]/16; //BCD码转十六进制                 ucData2=g8563_Store[i]%16;                 g8563_Store[i]=ucData1*10+ucData2;                 } } void display(void) {         DisplaySecond(g8563_Store[0]);                    DisplayMinute(g8563_Store[1]);                 DisplayHour(g8563_Store[2]);                      DisplayDay(g8563_Store[3]);                         DisplayMonth(g8563_Store[5]);                     DisplayYear(g8563_Store[6]);                   DisplayWeek(g8563_Store[4]);           DisplayCentury(g8563_Store[7]); } void turn_val(uchar newval,uchar flag,uchar  newaddr,uchar s1num)         //newval是时间日期值,flag是时间日期增减标识,newaddr是读取数据的地址,s1num是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的数字标识 { uchar ucData1,ucData2;         newval=ReadData(newaddr); //        century=newval;         switch(newaddr)                 {                 case 0x02:newval=(newval&0x7f); /*秒*/                 break;                 case 0x03:newval=(newval&0x7f); /*秒*/                 break;                 case 0x04:newval=(newval&0x3f);/*小时*/                 break;                 case 0x05:newval=(newval&0x3f); /*日*/                 break;                 case 0x06:newval=(newval&0x07); /*星期*/                 break;                 case 0x07:newval=(newval&0x1f);/*月*/                 break;                 case 0x08:newval=(newval&0xff);/*年*/                 }                 ucData1=newval/16; //BCD码转十六进制                 ucData2=newval%16;                 newval=ucData1*10+ucData2;         if(flag)                                                                  //判断是加一还是减一         {                  newval++;                 switch(s1num)                 {                         case 1: if(newval>99) newval=0;                         DisplayYear(newval);                               break;                         case 2: if(newval>12) newval=1;                         DisplayMonth(newval);                          break;                         case 3: if(newval>31) newval=1;                         DisplayDay(newval);                           break;                         case 4: if(newval>6) newval=0;                         DisplayWeek(newval);                          break;                         case 5: if(newval>23) newval=0;                         DisplayHour(newval);                          break;                         case 6: if(newval>59) newval=0;                         DisplayMinute(newval);                          break;                         case 7: if(newval>59) newval=0;                         DisplaySecond(newval);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newval--;                 switch(s1num)                 {                         case 1: if(newval==0xff) newval=99;                         DisplayYear(newval);                          break;                         case 2: if(newval==0) newval=12;                         DisplayMonth(newval);                          break;                         case 3: if(newval==0) newval=31;                         DisplayDay(newval);                          break;                         case 4: if(newval==0xff) newval=6;                         DisplayWeek(newval);                          break;                         case 5: if(newval==0xff) newval=23;                         DisplayHour(newval);                          break;                         case 6: if(newval==0xff) newval=59;                         DisplayMinute(newval);                          break;                         case 7: if(newval==0xff) newval=59;                         DisplaySecond(newval);                         break;                         default:break;                 }         }                 ucData1=newval/16; //BCD码转十六进制                 ucData2=newval%16;                 newval=ucData1*10+ucData2; writeData(newaddr,newval);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键盘扫描程序 void key_scan(void) {         uchar s1num=0;                        //s1num记录光标的位置的编号         if(menu==0)         {                  delay(5);                 if(menu==0)                 {                         while(!menu);          //menum测试到由0到1的变化,也就是按下松开的变化,s1num加1                         s1num++;                         while(1)                         {                                 if(menu==0)                                 {                                  delay(5);                                 if(menu==0)                                 {                                  while(!menu);                                 s1num++;        //menum测试到由0到1的变化,也就是按下松开的变化,s1num再加1                                 }                                 }         writeData(0x0,0x20);;//停止计时,开始相关设置。                                  write_com(0x0f);//光标闪射,0X0F是1602的命令字,显示开,光标开,光标闪烁                                                          if(s1num==1)                                 {                                         year=ReadData(0x08);        //读取年的数据。                                                  write_com(0x80+4);        //年光标,0X80+地址码,设置数据地址指针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year,1,0x08,1);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year,0,0x08,1);//读取当前年值,根据减小年值,并写入1302                                                                               }                                         }                                 }                                                          if(s1num==2)                                 {                                         month=ReadData(0x07);                                         write_com(0x80+7);        //月光标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month,1,0x07,2);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month,0,0x07,2);                                                 }                                         }                                 }                                                          if(s1num==3)                                 {                                         day=ReadData(0x05);                                         write_com(0x80+10);//日光标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day,1,0x05,3);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day,0,0x05,3);        //写入日寄存器                                                 }                                         }                                 }                                                                  if(s1num==4)                                 {                                         week=ReadData(0x06);                                         write_com(0x80+14);        //星期光标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week,1,0x06,4);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week,0,0x06,4);                                                 }                                         }                                 }                                                                  if(s1num==5)                                 {                                         hour=ReadData(0x04);                                         write_com(0x80+0x40+2);        //时光标,因为是第二行的地址从0X40开始,所以加0X40。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hour,1,0x04,5);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hour,0,0x04,5);                                                 }                                         }                                 }                                                                  if(s1num==6)//调时间分                                 {                                         minute=ReadData(0x03);                                         write_com(0x80+0x40+5);                                         if(add==0)                                         {                                                 delay(5);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minute,1,0x03,6);                                //写入分寄存器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minute,0,0x03,6);                                //写入分寄存器                                                 }                                         }                                 }                                                                  if(s1num==7)//调时间秒                                 {                                         second=ReadData(0x02);                                         write_com(0x80+0x40+8);//秒光标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if(second==0x60)                                                 second=0x00;                                                 turn_val(second,1,0x02,7);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second,0,0x02,7);                                                                                 }                                         }                                 }                                                                  if(s1num==8)                                 {           writeData(0x0,0x00);//设置结束,开始计时                                  s1num=0;//s1num清零//                                         write_com(0x0c);//光标不闪烁//                                         break;                                 }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8563_init();         init();                 while(1)         {           P8563_gettime();           BCD_16( );           display();           key_sc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