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用矩阵键盘做十以内加减显示在数码管

楼主(2018-07-04):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8 Press_count[4];
u8 count=-1;
u8 DisplayData[4];
u8 c=0,a=0,b=0;
u8 flage;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KeyDow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00);
                                a++;
                        }
            count++;
                    Press_count[count]=KeyValue;
                        if(count==4)
                        {
                           count=0;
                        }

                        }
        }
}
void Jianshu()
{
   if(count==0)
   {
     Press_count[count]=KeyValue;
         a=Press_count[count];
   }
}
void Beijian()
{
   if(count==2)
   {
     Press_count[count]=KeyValue;
         b=KeyValue;
   }
}
void Jissuan()
{
   if(KeyValue==11)
   {
      flage=0;
   }
   if(KeyValue==12)
   {
      flage=1;
   }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datapros()
{
        DisplayData[0]=smgduan[Press_count[0]];
        DisplayData[1]=smgduan[Press_count[1]];
        DisplayData[2]=smgduan[Press_count[2]];
        DisplayData[3]=smgduan[Press_count[3]];
}

void suanshu()
{

   if(flage==0)
   {
      c=a+b;
          if(a>9)
          {
             DisplayData[0]=smgduan[c/10];
             DisplayData[1]=smgduan[c%10];
             DisplayData[2]=smgduan[0];
             DisplayData[3]=smgduan[0];
          }
          else
          {
             DisplayData[0]=smgduan[c];
             DisplayData[1]=smgduan[0];
             DisplayData[2]=smgduan[0];
             DisplayData[3]=smgduan[0];
          }
   }
   else
   {
      c=a-b;
          if(c<0)
          {
             DisplayData[0]=smgduan[c];
             DisplayData[1]=smgduan[0x40];
             DisplayData[2]=smgduan[0];
             DisplayData[3]=smgduan[0];
      }
          else
          {
             DisplayData[0]=smgduan[c];
                DisplayData[1]=smgduan[0];
             DisplayData[2]=smgduan[0];
             DisplayData[3]=smgduan[0];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KeyDown();
           Jianshu();
           Beijian();
           Jissuan(); //按键判断函数
           suanshu();
           datapros();
           DigDisplay();
        }
}

还要用一个矩阵按键来做数码管的清屏 求大神帮帮我

网友A:
哈哈,清屏啊,这个简单,直接用单片机的复位啊

网友B:
你这个程序好像还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