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里软件定时器使用技巧

楼主(2018-07-04):
  1. #ifndef __SIMPLE_SOFT_TIME_H_
  2. #define __SIMPLE_SOFT_TIME_H_

  3. #define MIAO                1000ul
  4. #define MIN                60*MIAO

  5. #define UPLOAD_SENSOR_ITV             10*MIN                                //传感器数据上报间隔
  6. #define OFFLINE_WAIT_TIME         8*MIN

typedef enum {
        ST_General_Ov=0,
        ST_HEAT_Ov,                 //1
        ST_M35_HEAT_OV,                //2
        ST_Host_Delay,                //3
        ST_GPS_Ov,                        //4
        ST_Register_Ov,                //5
        ST_IDX_MAX
}ST_IDX;

void ScheduleSimpleTimer(void);
void SetM35OverTime(ST_IDX idx, long overtime);
int GetM35OvTime(ST_IDX idx);
void KillSimpleTime(ST_IDX idx);
void Init_SimpeTime(void);
void LongTimeRun(void);

#endif

简单定时器
*************************/
#include "simplesofttime.h"
#include "common.h"

long m35overtime[ST_IDX_MAX];

void Init_SimpeTime(void)
{
        ST_IDX i;

        for(i=ST_M35_OV;i<ST_IDX_MAX;i++)
        {
                KillSimpleTime(i);
        }
}

void SetM35OverTime(ST_IDX idx, long overtime)
{
        if(idx>=ST_IDX_MAX)
        {
                while(1);
        }
        m35overtime[idx]=overtime/(1000/HZ);
}

//返回1表示超时了
int GetM35OvTime(ST_IDX idx)
{
        if(m35overtime[idx]<0)
                return 1;
        return 0;
}

//这里只能简单的"杀掉"这个定时器
void KillSimpleTime(ST_IDX idx)
{
        if(idx>=ST_IDX_MAX)
        {
                while(1);
        }
        m35overtime[idx]=((1ul<<31)-1); //2147483647*5ms=10737418s/3600=2982h/24=124day
}

/* 该函数5ms调用一次 */
void ScheduleSimpleTimer(void)
{
        ST_IDX i;

        for(i=ST_M35_OV;i<ST_IDX_MAX;i++)
        {
                m35overtime[ i]--;
        }
}

//1天调用一次
void LongTimeRun(void)
{
        ST_IDX i;

        for(i=ST_M35_OV;i<ST_IDX_MAX;i++)
        {
                if(m35overtime[ i]>1e9)
                {
                        m35overtime[ i]=((1ul<<31)-1);
                }
        }
}

main()函数的开始调用下Init_SimpeTime()函数ScheduleSimpleTimer()函数放到中断频率为HZ的定时器里;

该软件定时器使用起来简单,效率高,最6的地方就是ST_IDX_MAX的使用,有了它,每次新增一个定时器就是在ST_IDX增加一条语句的事情;
如果不使用enum的里技巧,新增一个传感器恐怕至少得修改2处,而且偶尔还容易忘记.

网友A(2020-07-28):
MARK。 51就是这么糟心,每个细节都得留意。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