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红外小车代码

楼主(2018-07-0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IR_Out=P3^2;   //红外信号输入口
sbit IR_Flag=P3^1;//主程序运行标志位,运行主程序时LED灭,运行中断程序时LED亮
sbit a1=P1^0;//车轮1
sbit a2=P1^1;
sbit a3=P1^2;//车轮3
sbit a4=P1^3;
sbit b1=P1^4;//车轮2
sbit b2=P1^5;
sbit b3=P1^6;//车轮4
sbit b4=P1^7;
#define led  P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dat[4]={0,0,0,0},z;
uchar num=3,count=0,pd_ys1=0,pd_ys2=0;

void Int0() interrupt 0
{
  uchar i,j;
  EX0=0;//关闭外部中断0
  IR_Flag=0;//执行中断程序时,LED灯亮
  i=10;//0.793ms延时,运行10次
  while(--i)
   {
     //定时0.793ms,延时0.793ms*10=7.93ms
     TH0=0xfc;
     TL0=0xe7;
   TR0=1;
     while(!TF0);
   TF0=0;
   TR0=0;
   //这7.93ms期间只要IR_Out变高电平,就非合法的红外信号,跳出
   if(IR_Out)
   {
    EX0=1;//准许中断
    return;
   }
  }
  //程序进行到这里,表明是合法的红外信号(利用9ms判断)
  while(!IR_Out);//等待9ms低电平过去
  //程序进行到这里,表明经过9ms低电平
  TH0=0xf6;
  TL0=0xff;
  TR0=1;      //时器T0开始计数
  while(!TF0);   //TF0:其值位1时,表示定时器T0计满溢出
  TF0=0;
  TR0=0;//延时2.305ms
  //IR_Out为低表明是连发码,不予理睬,跳出
  if(!IR_Out)
   {
    EX0=1;//允许外部中断
    return;
   }
  //程序进行到这里,表明是引导码,等待4.5ms高电平的过去
  while(IR_Out);
  //开始接收用户码
  for(i=0;i<4;i++)
   {
     for(j=0;j<8;j++)
       {
        while(!IR_Out);//等待低电平过去
        dat[i]>>=1;//把上次的数据位右移一位
        TH0=0xfc;
        TL0=0xe7;
        TR0=1;
        while(!TF0);
        TR0=0;
        TF0=0;//延时0.793ms
        //若为数据"1",则延时后IR_Out为高电平
        if(IR_Out)
        {
         dat[i]|=0x80;//所有数据位1放最高位
         while(IR_Out);//等待高电平过去
        }
       }
   }
// led=dat[2];
   if(dat[2]!=0x09&&dat[2]!=0x15)
   z=dat[2];
  EX0=1;//开中断

  return;
}

void Inf_Dispose(void)  //红外接收处理函数
{
switch(dat[2])
{

  case 0x1c:   //停止
    P1=0XFF;
     a1=1; b1=1;
    break;

  case 0x18:   //前进
TH1=(65536-30000)/256;
TL1=(65536-30000)%256;
  TR1=1;//开timer1
     a1=0;
   a3=0;
   b1=0;
   b3=0;
   while(!pd_ys1);
   pd_ys1=0;
   a1=1;
   a3=1;
   b1=1;
   b3=1;
   while(!pd_ys2);
  TR1=0;
   pd_ys2=0;
   break;

  case 0x52:   //后退
TH1=(65536-30000)/256;
TL1=(65536-30000)%256;
  TR1=1;//开timer1
     a2=0;
   a4=0;
   b2=0;
   b4=0;
   while(!pd_ys1);
   pd_ys1=0;
   a2=1;
   a4=1;
   b2=1;
   b4=1;
   while(!pd_ys2);
   TR1=0;
   pd_ys2=0;
   break;

  case 0x5a:  //右转
TH1=(65536-30000)/256;
TL1=(65536-30000)%256;
  TR1=1;//开timer1
     a1=0;
   a3=0;
   while(!pd_ys1);
   pd_ys1=0;
   a1=1;
   a3=1;
   while(!pd_ys2);
  TR1=0;
   pd_ys2=0;
   break;

  case 0x08:   //左转
TH1=(65536-30000)/256;
TL1=(65536-30000)%256;
  TR1=1;//开timer1
     b1=0;
   b3=0;
   while(!pd_ys1);
   pd_ys1=0;
   b1=1;
   b3=1;
   while(!pd_ys2);
  TR1=0;
   pd_ys2=0;
   break;

  case 0x09:   //pwm++
   dat[2]=z;
    num+=3;
    if(num==12)
    num=9;
   break;

  case 0x15:;  //pwm--
        dat[2]=z;
    num-=3;
    if(num==0)
    num=3;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using 1
{
TH1=(65536-30000)/256;
TL1=(65536-30000)%256;
count++;
if(count==num)
{
  pd_ys1=1;

}
if(count==10)
{
  count=0;
  pd_ys2=1;

}

}

void main()
{
IR_Out=1;  //此口为MCU输入口,故需要置1
IR_Flag=1; //灭LED灯
  TMOD=0x01; //定时器0,方式1
IT0=1;     //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EX0=1;     //准许外部中断
EA=1;      //CPU准许中断

TMOD=0x01;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T1=1;

while(1)
{
    Inf_Dispos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