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蓝牙模块电脑端上位机下载

楼主(2018-07-04):
蓝牙模块上电之后(接上VCC和GND)便可以发出蓝牙信号。

模块与手机端或者电脑端连接通信的话,蓝牙模块需要设置成从机模式;模块跟模块之间通信的话,一个设置成主机模式,另一个设置成从机模式。

推荐通过USB转串口模块将蓝牙模块与电脑连接,因为如果使用开发板与电脑连接的话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开发板上的串口一般被用作串口与电脑连接。

电脑端通过运行蓝牙调试程序可以给蓝牙发送指令,设置蓝牙的不同参数。此时需进入模块的AT模式。

进入AT模式的方法:按键按住再上电  VCC GND RX TX  接好  然后红灯慢闪 才是AT模式。

进入AT模式后就可以通过蓝牙调试程序给蓝牙发送指令了。

例:

发送指令:”AT+ROLE=0【回车】“

收到回复“OK”后便表示模块“从机模式”设置成功,此时将模块重新上电之后(这时应该将使能端EN置高电平)模块便处于“从机模式”状态,手机为主机,可以与模块连接通信。

手机端跟模块建立连接后便可以进行收发数据通信,如果数据出现乱码则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法处理:

1、检查模块内部设置的波特率和软件端设置的波特率是否一致,这两个波特率需一致方可正常的收发数据。

2、通过“AT+INIT【回车】”指令初始化SPP规范。

注意:

1、发送指令的过程的如果收到的回复是"ERRO(0)",则表示自己发送的指令格式上有错误,请检查后再发送尝试,另外说明一点,模块指令手册上例子指令的格式有些也有些错误,我已将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错误指令做了正确的标注。

HC-05引脚说明:

STATE : 蓝牙状态引出脚,未连接输出低电平,连接后输出高电平,可悬空

如果发现有错漏,希望能联系修改

1,安装setep,控件。
2,打开“蓝牙测试软件”
3,把05的模块进入绝对AT状态(也就是34脚接高电平,模块上电,38400波特率)
4,发指令即可。

提示:最好使用05带底板的模块来测试
按着KEY不要放,上电,使用软件“获取模块信息”,可以读出所有信息。

本软件可以测试HC-03和HC-05,不可以测试HC-04 -06 -07,他们有另一个专用测试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