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9959驱动源程序

楼主(2018-07-04):
STM32的AD9959驱动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picture.h"
#include "mygui.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mflash.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ask_manage.h"
#include "AD9959.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include "key.h"
#include "oled.h"

#define                    KEY_NUM 5                //键盘最大按键次数
#define                                KEY_MAX 10000
#define                                KEY_MIN 0
#define                                SLI_F_MAX 202            //最大200M,202是弥补滑条的差值 ,一下同理
#define                                SLI_A_MAX 1029           //最大1023
#define                                SLI_P_MAX 16466          //最大16383

#define                                SLI_SF_MAX 141
#define                                SLI_SF_MIN 51
#define                                SLI_STPF_MAX 102
#define                                SLI_SWT_MAX 11

#define                                CIRCLE_1        2
#define                                CIRCLE_2        4
void ALL_INIT(void);
void Main_Loop(void);
void Key_Deal(u8 key);
void Software_Circle_Memu_Test(void);
void Main_Memu_Show(void);
void TASK_MAIN_LOOP(void);
void sweep_clen_lcd(void);
void clen_ALL(void);

void CH1_CHANGE(void);
void CH2_CHANGE(void);
void CH3_CHANGE(void);
void CH4_CHANGE(void);
void Sweep_Set(void);
void Set_Point_Fre_Clen(void);

char                SHOW_BUFF[256];//显存buff
char                                buff[255];
unsigned char       Refresh_flag = 0;                                                              //按键值刷新当且仅当键盘确认被按下后,标志位置1
float               RETURN_KEY_VAULE = 0;                                                          //软件键盘的返回值;
u16                 RETURN_SLI_VAULE = 0;//软件滑条返回值

// ADC1转换的电压值通过MDA方式传到SRAM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macNOFCHANEL];

// 局部变量,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电压值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macNOFCHANEL];

u8 key_str[20][10] = {"开始","返回"}; //创建一个图片键盘,二维数组里面的内容为软件键盘的内容
KEYBOARD    key = {160, 280, 1, 2, 30, 20, 7, LIGHTBLUE, 1, 16, BLACK,0, gImage_1,LIGHTGREEN};      //软件键盘的设置

SLIDER      sli_F = {10,180,200,5,BLUE, 10,10,YELLOW,SLI_F_MAX};
SLIDER      sli_A = {10,220,200,5,BLUE, 10,10,YELLOW,SLI_A_MAX};
SLIDER      sli_P = {10,260,200,5,BLUE, 10,10,YELLOW,SLI_P_MAX};

SLIDER      sli_SFMX = {10,140,200,5,BLUE, 10,10,YELLOW,SLI_SF_MAX};
SLIDER      sli_SFMI = {10,180,200,5,BLUE, 10,10,YELLOW,SLI_SF_MIN};
SLIDER      sli_STP = {10,220,200,5,BLUE, 10,10,YELLOW,SLI_STPF_MAX};
SLIDER      sli_SWT = {10,260,200,5,BLUE, 10,10,YELLOW,SLI_SWT_MAX};

u8 cir_str[CIRCLE_2][10] = {"CH1","CH2","CH3","CH4"};                                                   //圆圈菜单对应的名称
CIRCLE_MEMU cir_memu = {30,100,10,CIRCLE_2,40,3,16,BLUE,RED,WHITE};                                    //创建一个圆圈菜单。
int Cir_choose[CIRCLE_2] = {0};                                                                       //圆圈菜单数组,即圆圈菜单的状态记录数组
u8 T_Cir = 0;                                                                                       //圆圈菜单是否发生更新的值
int Memu_Case = 0;                                                                                  //圆圈菜单状态值

u8 cir_str_memu[CIRCLE_1][10] = {"点频","扫频"};                                                   //圆圈菜单对应的名称
CIRCLE_MEMU cir_memu_m = {60,60,10,CIRCLE_1,100,3,16,BLACK,BLUE,WHITE};                                    //创建一个圆圈菜单。
u8 T_Cir_m = 0;                                                                                       //圆圈菜单是否发生更新的值
int Memu_Case_m = 0;                                                                                  //圆圈菜单状态值
int Cir_choose_m[CIRCLE_1] = {0};                                                                       //圆圈菜单数组,即圆圈菜单的状态记录数组

u32 ch_f[4] = {2000,2000,50,50};
u32 ch_a[4] = {1023,1023,1023,1023};
u32 ch_p[4] = {0,0,0,0};

  //扫频定义
/******************************************************************************/
u32 SweepMinFre  = 10000000;                                   //最小10M
u32 SweepMaxFre  = 100000000;                                  //最大100M
u32 SweepStepFre = 1000000;                                    //扫面步进值,0.1M
u16 SweepTime    = 10;                                         //ms两步进频率之间的间隔 如果5s内完成50M带款扫秒那么最大两频点间隔为10ms
u8 SweepFlag     = 0;                                                                                        //扫描启动标志位
/******************************************************************************/
//注这里所有的汉字都来自于字库gb16.h,需要用到汉字就在字库添加即可

int main(void)
{
        ALL_INIT();
        ADCx_Init();
        while(1)
        {
//                Main_Loop();
                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0]/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1]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1]/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2]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2]/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3]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3]/4096*3.3;
                sprintf(buff, "V1 = %.2f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OLED_ShowStr(0,0,(u8 *)buff,1);
                sprintf(buff, "V2 = %.2f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1]);
                OLED_ShowStr(0,1,(u8 *)buff,1);
                sprintf(buff, "V3 = %.2f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2]);
                OLED_ShowStr(0,2,(u8 *)buff,1);
                sprintf(buff, "V4 = %.2f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3]);
                OLED_ShowStr(0,3,(u8 *)buff,1);
        }
}
//void Main_Loop(void)
//{
//        TASK_MAIN_LOOP();
//}
void ALL_INIT(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中断分组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用的是滴答定时器,较为精准的延时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key_init();
        LCD_Init();             //LCD初始化
        I2C_Configuration();
        OLED_Init();
        OLED_Fill(0x00);
//        TP_Init();
//        Timerx_Init( 99,71);
//        LCD_ShowString(20, 30, 24, RED, (u8 *)"DDS-AD9959");
//        LCD_ShowString(150, 23, 24, RED, (u8 *)"射频源");
//        Main_Memu_Show();
//        Circle_Memu_Init(cir_memu_m,cir_str_memu,10);
        Init_AD9959();
}

//void TASK_MAIN_LOOP(void)
//{
//        T_Cir_m = Circle_Memu_GetValue(cir_memu_m, Cir_choose_m,&Memu_Case_m);
//        if(Memu_Case_m == 1)
//        {
//                T_Cir = Circle_Memu_GetValue(cir_memu, Cir_choose,&Memu_Case);
//                Set_Point_Fre_Clen();
//                switch (Memu_Case)
//                {
//                        case 1 : CH1_CHANGE(); break;
//                        case 2 : CH2_CHANGE(); break;
//                        case 3 : CH3_CHANGE(); break;
//                        case 4 : CH4_CHANGE(); break;
//                        default : Set_Point_Fre_Clen();break;
//                }
//        }
//        if(Memu_Case_m == 2)
//        {
//                 Sweep_Set();
//        }
//}

//void TASK_MAIN_LOOP(void)
//{
//        u8 t=0;
//        t=KEY_Scan(0);
//        switch(t)
//                {
//                        case KEY0_PRES:
//                                CH1_CHANGE();
//                                break;
//                        case KEY1_PRES:
//                                CH2_CHANGE();
//                                break;
//                        default:
//                                delay_ms(10);
//                }
//
//}

//void CH1_CHANGE(void)
//{
//
//                                Write_frequence(0,ch_f[0]);
//                                Write_Amplitude(0,ch_a[0]);
//                                Write_Phase(0, ch_p[0]);
//}

//void CH2_CHANGE(void)
//{
//
//                                Write_frequence(1,ch_f[1]);
//                                Write_Amplitude(1,ch_a[1]);
//                                Write_Phase(1, ch_p[1]);
//}

//void CH1_CHANGE(void)
//{
//        u32 A0_NEXT = ch_a[0];
//
//        SLIDER_Init(sli_F);
//        SLIDER_Init(sli_A);
//        SLIDER_Init(sli_P);
//
//
//        while(Memu_Case == 1 && Memu_Case_m == 1)
//        {
//                T_Cir_m = Circle_Memu_GetValue(cir_memu_m, Cir_choose_m,&Memu_Case_m);
//                T_Cir = Circle_Memu_GetValue(cir_memu, Cir_choose,&Memu_Case);
//                if(!T_Cir)
//                {
//                        ch_f[0] =  SLIDER_GetValue(sli_F,SLI_F_MAX);
//                        ch_a[0] =  SLIDER_GetValue(sli_A,SLI_A_MAX);
//                        ch_p[0] =  SLIDER_GetValue(sli_P,SLI_P_MAX);
//                        if(ch_f[0] != (SLI_F_MAX+1))
//                        {
//                                sprintf((char*)SHOW_BUFF, "Frequency: %09d Hz", ch_f[0] * 1000000);
//                                LCD_ShowString(10, 200, 16, BLACK, (u8 *)SHOW_BUFF);
//                                Write_frequence(0,ch_f[0] * 1000000);
//                        }
//
//                        if(ch_a[0] != (SLI_A_MAX+1))
//                        {
//                                sprintf((char*)SHOW_BUFF, "Amplitude: %.3f Mv", (double)ch_a[0] * 500 / 1023);
//                                LCD_ShowString(10, 240, 16, BLACK, (u8 *)SHOW_BUFF);
//                                Write_Amplitude(0,ch_a[0]);
//                                A0_NEXT = ch_a[0];
//                        }
//
//                        if(ch_p[0] != (SLI_P_MAX+1))
//                        {
//                                sprintf((char*)SHOW_BUFF, "Phase: %.3fT", (double)  ch_p[0] / 16383);
//                                LCD_ShowString(10, 280, 16, BLACK, (u8 *)SHOW_BUFF);
//                                Write_Phase(0, ch_p[0]);
//                                Write_Amplitude(0,A0_NEXT);
//                        }
//                }
//        }
//}

//void CH2_CHANGE(void)
//{
//        u32 A1_NEXT = ch_a[1];
//
//        SLIDER_Init(sli_F);
//        SLIDER_Init(sli_A);
//        SLIDER_Init(sli_P);
//
//
//        while(Memu_Case == 2  && Memu_Case_m == 1)
//        {
//                T_Cir_m = Circle_Memu_GetValue(cir_memu_m, Cir_choose_m,&Memu_Case_m);
//                T_Cir = Circle_Memu_GetValue(cir_memu, Cir_choose,&Memu_Case);
//                if(!T_Cir)
//                {
//                        ch_f[1] =  SLIDER_GetValue(sli_F,SLI_F_MAX);
//                        ch_a[1] =  SLIDER_GetValue(sli_A,SLI_A_MAX);
//                        ch_p[1] =  SLIDER_GetValue(sli_P,SLI_P_MAX);
//                        if(ch_f[1] != (SLI_F_MAX+1))
//                        {
//                                sprintf((char*)SHOW_BUFF, "Frequency: %09d Hz", ch_f[1] * 1000000);
//                                LCD_ShowString(10, 200, 16, BLACK, (u8 *)SHOW_BUFF);
//                                Write_frequence(1,ch_f[1] * 1000000);
//                        }
//
//                        if(ch_a[1] != (SLI_A_MAX+1))
//                        {
//                                sprintf((char*)SHOW_BUFF, "Amplitude: %.3f Mv", (double)ch_a[1] * 500 / 1023);
//                                LCD_ShowString(10, 240, 16, BLACK, (u8 *)SHOW_BUFF);
//                                Write_Amplitude(1,ch_a[1]);
//                                A1_NEXT = ch_a[1];
//                        }
//
//                        if(ch_p[1] != (SLI_P_MAX+1))
//                        {
//                                sprintf((char*)SHOW_BUFF, "Phase: %.3fT", (double)  ch_p[1] / 16383);
//                                LCD_ShowString(10, 280, 16, BLACK, (u8 *)SHOW_BUFF);
//                                Write_Phase(1, ch_p[1]);
//                                Write_Amplitude(1,A1_NEXT);
//                        }
//                }
//        }
//}

//void CH3_CHANGE(void)
//{
//        u32 A2_NEXT = ch_a[2];
//
//        SLIDER_Init(sli_F);
//        SLIDER_Init(sli_A);
//        SLIDER_Init(sli_P);
//
//
//        while(Memu_Case == 3  && Memu_Case_m == 1)
//        {
//                T_Cir_m = Circle_Memu_GetValue(cir_memu_m, Cir_choose_m,&Memu_Case_m);
//                T_Cir = Circle_Memu_GetValue(cir_memu, Cir_choose,&Memu_Case);
//                if(!T_Cir)
//                {
//                        ch_f[2] =  SLIDER_GetValue(sli_F,SLI_F_MAX);
//                        ch_a[2] =  SLIDER_GetValue(sli_A,SLI_A_MAX);
//                        ch_p[2] =  SLIDER_GetValue(sli_P,SLI_P_MAX);
//                        if(ch_f[2] != (SLI_F_MAX+1))
//                        {
//                                sprintf((char*)SHOW_BUFF, "Frequency: %09d Hz", ch_f[2] * 1000000);
//                                LCD_ShowString(10, 200, 16, BLACK, (u8 *)SHOW_BUFF);
//                                Write_frequence(2,ch_f[2] * 1000000);
//                        }
//
//                        if(ch_a[2] != (SLI_A_MAX+1))
//                        {
//                                sprintf((char*)SHOW_BUFF, "Amplitude: %.3f Mv", (double)ch_a[2] * 500 / 1023);
//                                LCD_ShowString(10, 240, 16, BLACK, (u8 *)SHOW_BUFF);
//                                Write_Amplitude(2,ch_a[2]);
//                                A2_NEXT = ch_a[2];
//                        }
//
//                        if(ch_p[2] != (SLI_P_MAX+1))
//                        {
//                                sprintf((char*)SHOW_BUFF, "Phase: %.3fT", (double)  ch_p[2] / 16383);
//                                LCD_ShowString(10, 280, 16, BLACK, (u8 *)SHOW_BUFF);
//                                Write_Phase(2, ch_p[2]);
//                                Write_Amplitude(2,A2_NEXT);
//                        }
//                }
//        }
//}

//void CH4_CHANGE(void)
//{
//        u32 A3_NEXT = ch_a[3];
//
//        SLIDER_Init(sli_F);
//        SLIDER_Init(sli_A);
//        SLIDER_Init(sli_P);
//
//
//        while(Memu_Case == 4  && Memu_Case_m == 1)
//        {
//                T_Cir_m = Circle_Memu_GetValue(cir_memu_m, Cir_choose_m,&Memu_Case_m);
//                T_Cir = Circle_Memu_GetValue(cir_memu, Cir_choose,&Memu_Case);
//                if(!T_Cir)
//                {
//                        ch_f[3] =  SLIDER_GetValue(sli_F,SLI_F_MAX);
//                        ch_a[3] =  SLIDER_GetValue(sli_A,SLI_A_MAX);
//                        ch_p[3] =  SLIDER_GetValue(sli_P,SLI_P_MAX);
//                        if(ch_f[3] != (SLI_F_MAX+1))
//                        {
//                                sprintf((char*)SHOW_BUFF, "Frequency: %09d Hz", ch_f[3] * 1000000);
//                                LCD_ShowString(10, 200, 16, BLACK, (u8 *)SHOW_BUFF);
//                                Write_frequence(3,ch_f[3] * 1000000);
//                        }
//
//                        if(ch_a[3] != (SLI_A_MAX+1))
//                        {
//                                sprintf((char*)SHOW_BUFF, "Amplitude: %.3f Mv", (double)ch_a[3] * 500 / 1023);
//                                LCD_ShowString(10, 240, 16, BLACK, (u8 *)SHOW_BUFF);
//                                Write_Amplitude(3,ch_a[3]);
//                                A3_NEXT = ch_a[3];
//                        }
//
//                        if(ch_p[3] != (SLI_P_MAX+1))
//                        {
//                                sprintf((char*)SHOW_BUFF, "Phase: %.3fT", (double)  ch_p[3] / 16383);
//                                LCD_ShowString(10, 280, 16, BLACK, (u8 *)SHOW_BUFF);
//                                Write_Phase(3, ch_p[3]);
//                                Write_Amplitude(3,A3_NEXT);
//                        }
//                }
//        }
//}

//void Main_Memu_Show(void)
//{
//        Circle_Memu_Init(cir_memu,cir_str,5);
//}

//void Sweep_Set(void)
//{
//
//        u8 KEY_vaule = 0;
//        u32 sweep_arr[4] = {0};
//
//        SLIDER_Init(sli_SFMX);
//        SLIDER_Init(sli_SFMI);
//        SLIDER_Init(sli_STP);
//        SLIDER_Init(sli_SWT);
//        sweep_clen_lcd();
//        KeyBaord_Init(key,key_str);
//        KEY_vaule = KeyBaord_GetValue(key,key_str);
//        T_Cir_m = Circle_Memu_GetValue(cir_memu_m, Cir_choose_m,&Memu_Case_m);
//        while((KEY_vaule == 0) && (Memu_Case_m == 2))
//        {
//                T_Cir_m = Circle_Memu_GetValue(cir_memu_m, Cir_choose_m,&Memu_Case_m);
//                KEY_vaule = KeyBaord_GetValue(key,key_str);
//                sweep_arr[0] =  SLIDER_GetValue(sli_SFMX,SLI_SF_MAX);
//                sweep_arr[1] =  SLIDER_GetValue(sli_SFMI,SLI_SF_MIN);
//                sweep_arr[2] =  SLIDER_GetValue(sli_STP,SLI_STPF_MAX);
//                sweep_arr[3] =  SLIDER_GetValue(sli_SWT,SLI_SWT_MAX);
//                if(sweep_arr[0] != (SLI_SF_MAX+1))
//                {
//                        SweepMaxFre = sweep_arr[0] * 1000000;
//                        sprintf((char*)SHOW_BUFF, "Fre_Max: %09d Hz", SweepMaxFre);
//                        LCD_ShowString(10, 160, 16, BLACK, (u8 *)SHOW_BUFF);
//                }
//                if(sweep_arr[1] != (SLI_SF_MIN+1))
//                {
//                        SweepMinFre = sweep_arr[1] * 1000000;
//                        sprintf((char*)SHOW_BUFF, "Fre_Min: %09d Hz", SweepMinFre);
//                        LCD_ShowString(10, 200, 16, BLACK, (u8 *)SHOW_BUFF);
//                }
//                if(sweep_arr[2] != (SLI_STPF_MAX+1))
//                {
//                        SweepStepFre = sweep_arr[2] * 100000;
//                        sprintf((char*)SHOW_BUFF, "Fre_Stp: %09d Hz", SweepStepFre);
//                        LCD_ShowString(10, 240, 16, BLACK, (u8 *)SHOW_BUFF);
//                }
//                if(sweep_arr[3] != (SLI_SWT_MAX+1))
//                {
//                        SweepTime = sweep_arr[3];
//                        sprintf((char*)SHOW_BUFF, "Fre_Tim: %02d ms", SweepTime);
//                        LCD_ShowString(10, 280, 16, BLACK, (u8 *)SHOW_BUFF);
//                }
//        }
//        if (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 0)
//        {
//                Memu_Case_m = 0;
//                clen_ALL();
//                SweepFlag = 0;
//        }
//        if(KEY_vaule == 2)
//        {
//                Memu_Case_m = 0;
//                clen_ALL();
//                SweepFlag = 0;
//        }
//        if(KEY_vaule == 1)
//        {
////                Memu_Case_m = 0;
////                clen_ALL();
//                SweepFlag = 1;
//        }
//}

//void sweep_clen_lcd(void)
//{
//        LCD_ShowString(10, 160, 16, BLACK, (u8 *)"                                ");
//        LCD_ShowString(10, 200, 16, BLACK, (u8 *)"                                ");
//        LCD_ShowString(10, 240, 16, BLACK, (u8 *)"                                ");
//        LCD_ShowString(10, 280, 16, BLACK, (u8 *)"                                ");
//}
//void Set_Point_Fre_Clen(void)
//{
//        sweep_clen_lcd();
//        LCD_ShowString(10, 138, 16, BLACK, (u8 *)"                                  ");
//        LCD_ShowString(10, 272, 16, BLACK, (u8 *)"                                ");
//        LCD_ShowString(10, 288, 16, BLACK, (u8 *)"                                ");
//}
//void clen_ALL(void)
//{
//        Set_Point_Fre_Clen();
//        LCD_ShowString(10, 178, 16, BLACK, (u8 *)"                                  ");
//        LCD_ShowString(10, 218, 16, BLACK, (u8 *)"                                  ");
//        LCD_ShowString(10, 258, 16, BLACK, (u8 *)"                                  ");
//}

网友A(2020-09-10):
想问下这个引脚是怎么连,我连的一直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