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做的寻迹小车教程与单片机源程序,适合小白

楼主(2018-07-04):
第一次发帖,有什么不好的会改进
适合小白的教程,只是简单的寻迹功能,
文件包含程序代码,原理图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

简单寻迹小车教程
  • 材料

  • 一个89c51或者89c52单片机
  • 一个4路红外线多路探测系统
  • 两个L298N驱动电机
  • 四个小车马达电机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买模板
原理图,因为某某原因,只能手画了,有点丑,慢慢看

  • 89c52单片机是要有最小系统的,我的原理图上没有画出来,不懂的百度“最小系统”,本次实践只是应用单片机的P1端口和P3端口
  • 其中P3口是用来检测红外线信号的
P3.0连接1号红外线端口
P3.1连接2号红外线端口
P3.2连接3号红外线端口
P3.3连接4号红外线端口
(注;我这里的1234号红外线端口可能和板子是的印刷字不一样)
  • P1口是用来控制4个马达的,
马达1是由P1.0和P1.4控制
马达2是由P1.1和P1.5控制
马达3是由P1.2和P1.6控制
马达4是由P1.3和P1.7控制
(解释;在L298N模板上,IN1输入高电平,那么OUT1输出高电平,如果IN1是低电平,那么OUT1也是低电平)同理
IN1----------OUT1
IN2----------OUT2
IN3----------OUT3
IN4----------OUT4
(L298N模板上有印刷IN,OUT的字样)
如果要马达转动,对应的端口输入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就行了,

//寻迹小车
#include <reg51.h>
#define hei 1                                                //红外线如果探到黑色的地方,会输出高电平
#define bai 0                                                //红外线如果探到白色的地方,会输出低电平

sbit s1=P3^0;                                                //p3   红外线对应端口,读取数据
sbit s2=P3^1;
sbit s3=P3^2;
sbit s4=P3^3;

//P1口信号输出
//P1.0-P1.4控制1电机
//P1.1-P1.5控制2电机
//P1.2-P1.6控制3电机
//P1.3-P1.7控制4电机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k;
        for (k=0;k<i;k++);
}

void main()
{
        while (1)
                {
/**********************直走   直走  直走  直走  直走  直走  直走  直走  直走 *************************************/
                        if (s1==bai && s4==bai && s2==hei && s3==hei)                //第1种,直线走,14为白,23为黑
                                {
                                        delay(500);
                                if (s1==bai && s4==bai && s2==hei && s3==hei)
                                {                                                                                                    //p1        1 1 1 1                        分别对应1234号马达
                                        P1=0x0f;                                                                        //                0 0 0 0                        上面是高电平,下面是低电平,四个马达都会向前开
                                        delay(500);                                                                //延时降速,如果L298N是接12V的电源,那么马达的速度太快了,需要降速
                                        P1=0x00;                                                                        //这里降速的原理是让马达转500毫秒,停一下,转500毫秒,停一下,转500毫秒,停一下,从而达到降速的效果
                                }
                                else
                                P1=0x00;

                }

/******************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else if (s1==hei)                                                        //第1种,左转,1为黑
                        {
                                delay(500);
                                if (s1==hei )
                                {                                                                                                //p1  0 1 0 1                                马达2 4向前开,马达1 3向后开
                                        P1=0x5a;                                                        //    1 0 1 0
                                        delay(1000);
                                        P1=0x00;
                                }

                                else
                                        P1=0x00;
                        }

                         else if (s1==hei && s2==hei)                                                        //第2种,左转,1 2为黑
                        {
                                delay(500);
                                if (s1==hei )
                                {                                                                                                //p1  0 1 0 1                        马达24向前开,马达13向后开
                                        P1=0x5a;                                                        //    1 0 1 0
                                        delay(1000);
                                        P1=0x00;
                                }

                                else
                                        P1=0x00;
                        }

                        else if (s1==bai && s3==bai && s4==bai && s2==hei)                                                        //第3种,微左转,2黑,134白
                        {                                                                                                    //本来小车是直线行走的,但是稍微偏离了一点,这时需要微调转弯
                                delay(600);
                                if (s2==hei && s3==bai)
                                        {                                                                        //P1        0 1 0 0                                        马达2向前开,马达3向后开,这样做转弯的幅度比较小,达到微调的效果
                                        P1=0x5a;                                        //                0 0 1 0
                                        delay(600);
                                        P1=0x00;
                                        }

                                else
                                        P1=0x00;
                        }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else if (s4==hei && s1==bai && s2==bai && s3==bai)                                                        //第3种,右转,4黑,123白
                        {
                                delay(500);
                                if (s4==hei)
                                {                                                                                //P1 1 0 1 0                        马达13向前开,马达24向后开
                                        P1=0xa5;                                        //         0 1 0 1
                                        delay(1000);
                                        P1=0x00;
                                }
                                else
                                        P1=0x0;
                        }

                                                else if (s4==hei && s1==bai && s2==bai && s3==hei)                                                        //第3种,右转,4黑,123白
                        {
                                delay(500);
                                if (s4==hei)
                                {                                                                                //P1 1 0 1 0
                                        P1=0xa5;                                        //         0 1 0 1
                                        delay(1000);
                                        P1=0x00;
                                }
                                else
                                        P1=0x0;
                        }

                        else if (s1==bai && s2==bai && s4==bai && s3==hei)                                                        //第3种,微右转,3黑,124白
                        {
                                delay(600);
                                if (s3==hei && s2==bai)
                                {                                                                //P1 1 0 0 0
                                        P1=0xa5;                        //         0 0 0 1
                                        delay(600);
                                        P1=0x00;
                                }
                                else
                                        P1=0x0;
                        }

/*****************停车         停车         停车         停车         停车         停车         停车         *********************************/

                        else if (s4==hei && s1==hei && s2==hei &&s3==hei)                                                        //第4种,停车,1234黑
                        {
                                delay(1200);                                                                //P1 0 0 0 0
                                P1=0x0;                                                                                        //         0 0 0 0
                        }

                        else if (s4==bai && s1==bai && s2==bai &&s3==bai)                                                        //第4种,停车,1234黑
                        {
                                delay(1200);
                                if (s4==bai && s1==bai && s2==bai &&s3==bai)
                                {                                                                                //P1        0 0 0 0
                                        P1=0x0;                                                //                0 0 0 0
                                }

                        }

        }

}
//如果小车的速度不是你想要的效果,只要更改delay(****)里面的数值就行

网友A(2019-03-19):
请问这个单片机只是用最小系统的么?最小系统就够用了是吧?

网友A:
请问这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就够用了是吧?

网友B(2019-06-01):
这个轨道是什么样的呀。

网友C:
我发现这里的帖子很不活跃,2018年的帖子,2019年有人问,

网友D:
还能多点彩图吗?

网友E(2019-09-21):
引用 网友B:
这个轨道是什么样的呀。

应该是中间是一条黑线的

网友F:
电源放哪了?

网友G(2020-02-24):
很有用,谢谢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