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2864不能正常显示自己写的信息,下面是程序和电路图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B_PORT P0    //液晶数据端口DB0-DB7
#define LCD_START_ROW 0xC0  //启始行命令
#define LCD_PAGE 0xb8    //页命令
#define LCD_COL 0x04     //列命令
bit Reverse_Display=0;    //是否反相显示(白底黑字/黑底白字)
char Adjust_Index=-1;   //当前调节的时间对象:秒,分,时,日,月,年
uchar MonthsDays[]={31,0,31,30,31,30,31,31,30,31,30,31};   //一年当中的每个月的天数,二月份由年份决定
uchar DateTime[7];    //所取的日期时间
void Write_Byte_T0_DS1302(uchar X);  //向1302写入一个字方节
uchar Read_Byte_FROM_DS1302();       //从1302中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Read_Data_FROM_DS1302(uchar addr);  //从1302指定位置读取数据
void Write_Data_T0_DS1302(uchar addr,uchar dat);   //向1302指定位置写入数据
void SET_DS1302();     //设置时间
void GetTime();         //读取当前时间
void DateTime_Adjust(char X);   //年,月,日和时,分++/--
uchar Is_Leapyear(uint year);   //判断是否为闰年
extern void LCD_12864_Initialization();
extern void Display_char(uchar P1,uchar L1,uchar *M) reentrant;
extern void Dispaly_Word(uchar P2,uchar L2,uchar *M) reentrant;
extern void DateTime_Adjust(char X);
extern void SET_DS1302();    //设置时间
extern void GetTime();                     //(extern GetTime)
void Initialization();       //初始化函数
extern bit Reverse_Display;            //是否反相显示(白底黑字/黑的白字)
extern uchar code Digits[];
extern uchar code WEEK_WORDS[];
extern uchar code Digits[];
extern uchar code DATE_TIME_WORDS[];
extern char Adjust_Index;  //当前调节的时间对象:秒,分,时,日,月,年(0,1,2,3,4,5,6)
extern uchar Monthsdays[]; //一年中每个月的天数,二月天数有年份来决定的
extern uchar DateTime[7]; //所读取的时间日期
uchar tcount=0;   //定义
uchar H_Offset=10;
uchar V_page_Offset=0;

sbit RS=P2^0;      //12864引脚定义
sbit RW=P2^1;      //12864引脚定义
sbit E=P2^2;       //12864引脚定义
sbit CS1=P2^3;     //12864引脚定义
sbit CS2=P2^4;     //12864引脚定义
sbit RST=P2^5;     //12864引脚定义
sbit SDA=P1^0;     //1302数据线
sbit CLK=P1^1;     //1302时钟线
sbit RSTT=P1^2;    //1302复位线
sbit k1=P3^4;      //选择案件
sbit k2=P3^5;      //加
sbit k3=P3^6;      //减
sbit k4=P3^7;      //确定

bit LCD_IS_BUSY()//检查LCD是否忙
{
     LCD_DB_PORT=0xFF;
         RW=1;
         _nop_();
         RS=0;
         E=1;
          _nop_();
         E=0;
         return (bit)(P0&0x80);
}
void Write_Byte_To_LCD(uchar comand)//向LCD写入一个字节(一般用于发送命令)
{
    while(LCD_IS_BUSY());
          LCD_DB_PORT=0xFF;
          RW=0;
           _nop_();
          RS=0;
          LCD_DB_PORT=comand;
          E=1;
           _nop_();
          E=0;
}
void Write_Data_To_LCD(uchar dat)//向LCD写入数据
{
    while(LCD_IS_BUSY());
          LCD_DB_PORT=0xFF;
          RW=0;
           _nop_();
          RS=1;
          if(!Reverse_Display)//根据Reverse_Display决定是否反向显示
                   LCD_DB_PORT=dat;
                else
                   LCD_DB_PORT=~dat;
        E=1;
                 _nop_();
                E=0;
}
void LCD12864_Initialization()//初始化LCD
{
      CS1=1;
          CS2=1;
          Write_Byte_To_LCD(0x38);
          Write_Byte_To_LCD(0x0F);
          Write_Byte_To_LCD(0x01);
          Write_Byte_To_LCD(0x06);
          Write_Byte_To_LCD(LCD_START_ROW);
}
void LCD_Show(uchar P,uchar L,uchar W,uchar *r) reentrant
//通用显示函数  从第P页第L列显示W个字节数据,具体显示的数据在r所指的数组中
{
    uchar i;
          if(L<64)
                {
                    CS1=1;   //左半屏选中
                        CS2=0;
                        Write_Byte_To_LCD(LCD_PAGE+P);  //页
                        Write_Byte_To_LCD(LCD_COL+L);   //列
                        if(L+W<64)
                        {
                           for(i=0;i<W;i++)
                                    Write_Data_To_LCD(r[i]);
                        }
                        else
                        {
                           for(i=0;i<64-L;i++)
                                    Write_Data_To_LCD(r[i]);
                                CS1=0;                  //选中右半屏
                                CS2=1;
                                Write_Byte_To_LCD(LCD_PAGE+P);
                            Write_Byte_To_LCD(LCD_COL);
                                for(i=64-L;i<W;i++)
                                    Write_Data_To_LCD(r[i]);
                        }
                }
                else
                        {
                                CS1=0;
                                CS2=1;
                                Write_Byte_To_LCD(LCD_PAGE+P);
                            Write_Byte_To_LCD(LCD_COL+L-64);
                                for(i=0;i<W;i++)
                                    Write_Data_To_LCD(r[i]);
                }
}
void Display_char(uchar P1,uchar L1,uchar *M) reentrant//显示一个8*16点阵字符
{
      LCD_Show(P1,L1,8,M);
          LCD_Show(P1+1,L1,8,M+8);
}
void Dispaly_Word(uchar P2,uchar L2,uchar *M) reentrant//显示一个16*16点阵字符(汉字上半部分与下半部分分别处在相邻两页中)
{
      LCD_Show(P2,L2,16,M);
          LCD_Show(P2+1,L2,16,M+16);
}

void Write_Byte_T0_DS1302(uchar X)//向DS1302写入一个字符
{
    uchar i;
          for(i=0;i<8;i++)
          {
                      SDA=X&1;
                          CLK=1;
                          CLK=0;
                          X>>=1;
                }
}//读字节函数,从DS1302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_FROM_DS1302()
{
    uchar i,byte,t;
          for(i=0;i<8;i++)
            {
                    byte>>=1;
                                 t=SDA;
                                byte|=t<<7;
                                CLK=1;
                                CLK=0;
                  }
                  //BCD码转换
                        return byte/16*10+byte%16;
}
uchar Read_Data_FROM_DS1302(uchar addr)//从DS1302指定位置读取数据,读数据
{
      uchar dat;
      RST=0;
      CLK=0;
      RST=1;
          Write_Byte_T0_DS1302(addr);//向S1302写入一个地址
          dat=Read_Byte_FROM_DS1302();//在上面写入的地址中读取数据
          CLK=1;
          RST=0;
          return dat;
}
void Write_Data_T0_DS1302(uchar addr,uchar dat)//向DS1302指定位置写入数据,写数据
{
      CLK=0;
          RST=1;
          Write_Byte_T0_DS1302(addr);
          Write_Byte_T0_DS1302(dat);
          CLK=1;
          RST=0;
}
void SET_DS1302()//设置时间
{
      uchar i;
          Write_Data_T0_DS1302(0x8E,0x00);//写控制字,取消写保护
          //分,时,日,月,年依次写入
          for(i=1;i<7;i++)
          {
          //分的起始地址是10000010(0x82),后面依次是时,日,年,月,周,年,写入的地址每次递增2
                        Write_Data_T0_DS1302(0x80+2*i,(DateTime[i]/10<<4)|(DateTime[i]%10));
                }
                   Write_Data_T0_DS1302(0x8E,0x80);//写控制字,加写保护
}
void GetTime()//读取当前时间
{
    uchar i;
    for(i=0;i<7;i++)
          {
                  DateTime[i]=Read_Data_FROM_DS1302(0x81+2*i);
                }
}
uchar Is_Leapyear(uint year)//判断是否为闰年
{
    return (year%4==0&&year%100!=0)||(year%400==0);
}
void Refresh_Week_Day()//求自2000.1.1开始的任何一天是星期几?
{
    uint i,d,w=5;//已知1999年12.31是星期五
          for(i=2000;i<2000+DateTime[6];i++)//判断是否为闰年
              {
                                  d=Is_Leapyear(i)?366:365;
                                        w=(w+d)%7;
                                }
                                d=0;
                                for(i=1;i<DateTime[4];i++)
                                    {
                                                  d+=MonthsDays[i];
                                                }
                                d+=DateTime[3];
                                //保存星期,0-6表示星期日,星期一至星期六,为了与DS1302的星期格式匹配,返回值需要加1
        DateTime[5]=(w+d)%7+1;
}
void DateTime_Adjust(char X)//年,月,日和时,分++/--
{
    switch(Adjust_Index)
                {
                        case 6://年调整,00-99
                                    if(X==1&&DateTime[6]<99)
                                                {
                                                  DateTime[6]++;
                                                }
                                                if(X==-1&&DateTime[6]>0)
                                                {
                                                  DateTime[6]--;
                                                }
                                                MonthsDays[2]=Is_Leapyear(2000+DateTime[6]?29:28);//获取2月天数
                                                if(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如果年份变化后当前月份的天数大于上限则设为上限
                                                {
                                                   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
                                                Refresh_Week_Day();//刷新星期
                                                break;
                        case 4://月调整01-12
                                    if(X==1&&DateTime[4]<12)
                                                {
                                                  DateTime[4]++;
                                                }
                                                if(X==-1&&DateTime[4]>1)
                                                {
                                                  DateTime[4]--;
                                                }
                                                MonthsDays[2]=Is_Leapyear(2000+DateTime[6]?29:28);//获取2月天数
                                                if(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如果年份变化后当前月份的天数大于上限则设为上限
                                                {
                                                   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
                                                Refresh_Week_Day();//刷新星期
                                                break;
                        case 3://日调整00-28或00-29或00-30或00-31
                                    MonthsDays[2]=Is_Leapyear(2000+DateTime[6]?29:28);//调节之前首先根据当前年份得出该年中2月的天数
                                    if(X==1&&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根据当前月份决定调节日期的上限
                                                {
                                                  DateTime[3]++;
                                                }
                                                if(X==-1&&DateTime[3]>0)
                                                {
                                                  DateTime[3]--;
                                                }
                                                Refresh_Week_Day();//刷新星期
                                                break;
            case 2://时调整
                                    if(X==1&&DateTime[2]<23)
                                                {
                                                  DateTime[2]++;
                                                }
                                                if(X==-1&&DateTime[4]>0)
                                                {
                                                  DateTime[2]--;
                                                }
                                                break;
     case 1://分调整
                                    if(X==1&&DateTime[1]<59)
                                                {
                                                  DateTime[1]++;
                                                }
                                                if(X==-1&&DateTime[4]>0)
                                                {
                                                  DateTime[1]--;
                                                }
                                                break;
            case 0://秒调整
                                    if(X==1&&DateTime[1]<59)
                                                {
                                                  DateTime[0]++;
                                                }
                                                if(X==-1&&DateTime[4]>0)
                                                {
                                                  DateTime[0]--;
                                                }
                                                break;
                }
}
//年,月,日,星期,时,分,秒等汉字点阵(16*16)
uchar code DATE_TIME_WORDS[]={
//年
0x00,0x04,0x18,0xE3,0x22,0x22,0x22,0x22,0x3F,0x22,0x22,0x22,0x22,0x20,0x00,0x00,
0x20,0x20,0x20,0xE0,0x20,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月
0x00,0x00,0x00,0x7F,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7F,0x00,0x00,0x00,
0x01,0x02,0x0C,0xF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2,0x41,0xFE,0x00,0x00,0x00,
//日
0x00,0x00,0x00,0x7F,0x41,0x41,0x41,0x41,0x41,0x41,0x41,0x7F,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F,0x00,0x00,0x00,0x00,
//星
0x00,0x00,0x00,0x7D,0x54,0x54,0x54,0x57,0x54,0x54,0x54,0x7C,0x00,0x00,0x00,0x00,
0x00,0x22,0x42,0x92,0x92,0x92,0x92,0xFE,0x92,0x92,0x92,0x92,0x82,0x02,0x00,0x00,
//期
0x00,0x20,0xFF,0x24,0x24,0x24,0xFF,0x20,0x00,0x7F,0x44,0x44,0x44,0x7F,0x00,0x00,
0x11,0x12,0xF4,0x90,0x90,0x98,0xF5,0x12,0x0C,0xF0,0x40,0x42,0x41,0xFE,0x00,0x00,
//时
0x00,0x3F,0x21,0x21,0x21,0x3F,0x00,0x08,0x08,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0,
0x00,0xFC,0x08,0x08,0x08,0xFC,0x00,0x00,0x80,0x60,0x02,0x01,0xFE,0x00,0x00,0x00,
//分
0x01,0x02,0x04,0x09,0x11,0x61,0x01,0x01,0x01,0xC1,0x31,0x08,0x04,0x02,0x01,0x00,
0x00,0x01,0x02,0x04,0x18,0xE0,0x00,0x02,0x01,0x02,0xFC,0x00,0x00,0x00,0x00,0x00,
//秒
0x24,0x24,0x25,0x7F,0xC4,0x44,0x00,0x03,0x1C,0x00,0xFF,0x00,0x10,0x08,0x06,0x00,
0x10,0x60,0x80,0xFF,0x80,0x60,0x81,0x01,0x02,0x02,0xE4,0x08,0x30,0xC0,0x00,0x00,
};
//一,二,三,四,五,六和天等汉字点阵16*16)
uchar code WEEK_WORDS[]={
/*--  文字:  天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2,0x42,0x42,0x42,0x42,0x42,0x7F,0x42,0x42,0x42,0x42,0x42,0x02,0x02,0x00,
0x01,0x01,0x02,0x04,0x08,0x30,0xC0,0x00,0xC0,0x30,0x08,0x04,0x02,0x01,0x01,0x00,

/*--  文字:  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二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0x00,
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

/*--  文字:  三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20,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21,0x20,0x00,0x00,
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  文字:  四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3F,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3F,0x00,0x00,
0x00,0xFE,0x14,0x24,0xC4,0x04,0x04,0x04,0x04,0x84,0x44,0x44,0x44,0xFE,0x00,0x00,

/*--  文字:  五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40,0x42,0x42,0x42,0x43,0x7E,0x42,0x42,0x42,0x42,0x43,0x40,0x40,0x00,0x00,
0x02,0x02,0x02,0x02,0x1E,0xE2,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02,0x02,0x02,0x00,

/*--  文字:  六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84,0x44,0x3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0x00,0x02,0x04,0x08,0x30,0xC0,0x00,0x00,0x00,0x80,0x40,0x20,0x18,0x06,0x00,0x00,
};
uchar code Digits[]={
/*--  文字:  0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7,0x08,0x10,0x10,0x08,0x07,0x00,0x00,0xF0,0x08,0x04,0x04,0x08,0xF0,0x00,

/*--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8,0x08,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4,0xFC,0x04,0x04,0x00,

/*--  文字:  2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E,0x10,0x10,0x10,0x10,0x0F,0x00,0x00,0x0C,0x14,0x24,0x44,0x84,0x0C,0x00,

/*--  文字:  3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C,0x10,0x10,0x10,0x11,0x0E,0x00,0x00,0x18,0x04,0x84,0x84,0x44,0x38,0x00,

/*--  文字:  4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1,0x02,0x0C,0x1F,0x00,0x00,0x00,0x60,0xA0,0x24,0x24,0xFC,0x24,0x24,

/*--  文字:  5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1F,0x11,0x11,0x11,0x10,0x10,0x00,0x00,0x98,0x04,0x04,0x04,0x88,0x70,0x00,

/*--  文字:  6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7,0x08,0x11,0x11,0x09,0x00,0x00,0x00,0xF0,0x88,0x04,0x04,0x04,0xF8,0x00,

/*--  文字:  7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18,0x10,0x10,0x11,0x16,0x18,0x00,0x00,0x00,0x00,0x7C,0x80,0x00,0x00,0x00,

/*--  文字:  8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E,0x11,0x10,0x10,0x11,0x0E,0x00,0x00,0x38,0x44,0x84,0x84,0x44,0x38,0x00,

/*--  文字:  9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F,0x10,0x10,0x10,0x08,0x07,0x00,0x00,0x80,0x48,0x44,0x44,0x88,0xF0,0x00,
};
void main()//主程序
{
        Initialization();
        while(1)
        {
            if(Adjust_Index==-1) GetTime();
        }
}
void Initialization()//初始化函数
{
    IE=0x83;
        IP=0x01;
        IT0=0x01;
        TH0=-50000/256;//写入初值
        TL0=-50000%256;//写入初值
        TR0=1;         //送显
        LCD12864_Initialization();//液晶初始化函数
        //显示年的前面固定的两位
        Display_char(V_page_Offset,0+H_Offset,Digits+0*16);
    Display_char(V_page_Offset,8+H_Offset,Digits);
    //在12864屏幕上固定显示汉字: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Dispaly_Word(V_page_Offset,32+H_Offset,DATE_TIME_WORDS+0*32);      //年
        Dispaly_Word(V_page_Offset,64+H_Offset,DATE_TIME_WORDS+1*32);      //月
        Dispaly_Word(V_page_Offset,96+H_Offset,DATE_TIME_WORDS+2*32);      //日
        Dispaly_Word(V_page_Offset+3,56+H_Offset,DATE_TIME_WORDS+3*32);    //星
        Dispaly_Word(V_page_Offset+3,22+H_Offset,DATE_TIME_WORDS+4*32);    //期
        Dispaly_Word(V_page_Offset+6,38+H_Offset,DATE_TIME_WORDS+5*32);    //时
        Dispaly_Word(V_page_Offset+6,70+H_Offset,DATE_TIME_WORDS+6*32);    //分
        Dispaly_Word(V_page_Offset+6,102+H_Offset,DATE_TIME_WORDS+7*32);   //秒
}

void T0_INT()interrupt 1//定时器0刷新LCD显示函数
{
    TH0=-50000/256;//写入初值
        TL0=-50000%256;//写入初值
        if(++tcount!=2) return;
             tcount=0;

//年(后两位)
Reverse_Display=Adjust_Index==6;
Display_char(V_page_Offset,16+H_Offset,Digits+DateTime[6]/10*16);
Display_char(V_page_Offset,24+H_Offset,Digits+DateTime[6]/10*16);
//星期
Reverse_Display=Adjust_Index==5;
Dispaly_Word(V_page_Offset+3,96+H_Offset,WEEK_WORDS+(DateTime[5]%10-1)*32);
//月
Reverse_Display=Adjust_Index==4;
Display_char(V_page_Offset,48+H_Offset,Digits+DateTime[4]/10*16);
Display_char(V_page_Offset,56+H_Offset,Digits+DateTime[4]%10*16);
//日
Reverse_Display=Adjust_Index==3;
Display_char(V_page_Offset,80+H_Offset,Digits+DateTime[3]/10*16);
Display_char(V_page_Offset,88+H_Offset,Digits+DateTime[3]%10*16);
//时
Reverse_Display=Adjust_Index==2;
Display_char(V_page_Offset+6,16+H_Offset,Digits+DateTime[2]/10*16);
Display_char(V_page_Offset+6,24+H_Offset,Digits+DateTime[2]%10*16);
//分
Reverse_Display=Adjust_Index==1;
Display_char(V_page_Offset+6,48+H_Offset,Digits+DateTime[1]/10*16);
Display_char(V_page_Offset+6,56+H_Offset,Digits+DateTime[1]%10*16);
//秒
Reverse_Display=Adjust_Index==0;
Display_char(V_page_Offset+6,80+H_Offset,Digits+DateTime[0]/10*16);
Display_char(V_page_Offset+6,88+H_Offset,Digits+DateTime[0]%10*16);
}

void EX_INT0()interrupt 0//键盘中断处理函数
{
if(k1==0)
{
if(Adjust_Index==-1||Adjust_Index==-1)
//  {Adjust_Index==7;}
Adjust_Index--;
if(Adjust_Index==5)
{Adjust_Index=4;}//跳过对星期的调节
}
else if(k2==0)//加
{
DateTime_Adjust(1);
}
else if(k3==0)//减
{
DateTime_Adjust(-1);
}
else if(k4==0)
{
SET_DS1302();
Adjust_Index=-1;//操作索引重设为-1,时间继续正常显示
}
}

做的是个万年历,本该显示时间,年月日,星期几就是显不出来,哪位大佬知道改怎么改吗?

做的是个万年历,本该显示时间,年月日,星期几就是显不出来,哪位大佬知道改怎么改吗?

网友A(2018-07-04):
仿真图12864的vcc   gnd都没接   调亮度的vo也没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图12864的vcc   gnd都没接   调亮度的vo也没接

还是不对,连上之后还是一样,问老师,解释电路图没有问题,就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C:
这个是没有做库吧,12864要有库才能显示汉字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没有做库吧,12864要有库才能显示汉字呀

前面做的能显示

网友D:
不太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仿真图12864的vcc   gnd都没接   调亮度的vo也没接

瞎说  仿真测试可以不接

网友F:
显示模块出问题了吧

网友G:
一般显示问题都是初始化和接口问题比较大!

网友H:
12864是那个牌子的?看资料,有的没有中文字库。看看说明书有没有带字库,出现问题之后要先想到看说明书。这样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I: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⒈ AMPIRE 12864LCD显示屏简介
⑴ 引脚功能    …
⑵ 显示屏数据结构    …
⒉ 汉字编码
⑴ 汉字编码概述    …
⑵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
⑶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
⒊ 电路和应用程序    …
⒋ Keil调试    …
⒌ Proteus仿真    …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I: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⒈ AMPIRE 12864型LCD显示屏简介⑴ 引脚功能    …
⑵ 显示屏数据结构    …

没用   我有100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