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自动浇花系统过程

楼主(2018-07-04):
原理图
源代码(这里注意一下,我这里的单片机用的时STC 15F104W,如果你使用的单片机型号不一样的话,请根据单片机时钟周期和晶振频率自行设置TH0和TL0的初始值,发贴时忘记改了。)
焊接好的板子(这里时用的STC 15F104W并非是原理图中的C52RC,焊接的时候查手册,在哈图的软件中找不到STC的图例,自己也不会画)

安装在户外的12V直流水泵

感应器(可用两根平行的铜条或者导电性好的不锈钢条代替)

479 Bytes, 下载次数: 18, 下载积分: 黑币 -5

自动浇花

网友A:
main.rar文件解压后,使用什么程序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rar文件解压后,使用什么程序阅读?

C文件,可以用记事本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