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138驱动的16*16LED点阵显示屏仿真与源程序

楼主(2018-07-04):
2个74HC138芯片驱动的16*16led点阵显示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1 P0
#define data2 P2
sbit s1=P3^6;
sbit s2=P3^7;
bit fangxiang;
uint alt=0,net=0,sl=288;
bit mode;
uchar code tab[]={
//  (0)  (1) 老(2) 师(3) ,(4) 你(5) 辛(6) 苦(7) 了(8)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

0x02,0x10,0x22,0x10,0x22,0x20,0x22,0x20,0x22,0x40,0x22,0x7C,0xFE,0x92,0x23,0x12,
0x23,0x22,0x22,0x22,0x26,0x42,0x2A,0x42,0x72,0x02,0x22,0x0E,0x02,0x00,0x00,0x00,/*"老",2*/

0x00,0x02,0x3F,0xE4,0x00,0x08,0x00,0x70,0xFF,0x80,0x00,0x00,0x4F,0xF0,0x48,0x00,
0x48,0x00,0x48,0x00,0x7F,0xFF,0x48,0x00,0x48,0x20,0x48,0x10,0x4F,0xE0,0x00,0x00,/*"师",3*/

0x00,0x00,0x00,0x00,0x00,0x1A,0x00,0x1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4*/

0x01,0x00,0x02,0x04,0x0C,0x1C,0x3F,0xC0,0xC0,0x1C,0x09,0x02,0x16,0x02,0x60,0x92,
0x20,0x4A,0x2F,0x82,0x20,0x02,0x24,0x0E,0x22,0x00,0x31,0x90,0x20,0x0C,0x00,0x00,/*"您",5*/

0x01,0x00,0x21,0x20,0x21,0x20,0x29,0x20,0x25,0x20,0x23,0x20,0xA1,0x20,0x61,0xFF,
0x21,0x20,0x23,0x20,0x25,0x20,0x29,0x20,0x21,0x20,0x21,0x00,0x01,0x00,0x00,0x00,/*"辛",6*/

0x02,0x00,0x22,0x00,0x22,0x00,0x22,0x7E,0x22,0x44,0xFA,0x44,0x22,0x44,0x2F,0xC4,
0x22,0x44,0x22,0x44,0xFA,0x44,0x22,0x7E,0x22,0x00,0x22,0x00,0x22,0x00,0x00,0x00,/*"苦",7*/

0x0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2,0x40,0x01,0x4F,0xFE,
0x48,0x00,0x50,0x00,0x50,0x00,0x60,0x00,0x6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了",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FA,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5*/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函数
{
   uchar x;
   for(;z>0;z--)
   for(x=110;x>0;x--);
}

void xianshi()                        //显示
{
        uchar aa,i;
        for(i=0;i<16;i++)
        {
                P1=i; //列扫描
                data1=tab[net+aa]; //取出上8行数据输出
                aa++;
                data2=tab[net+aa]; //取出下8行数据输出
                aa++;
                delay(5);        //延时
                data1=0;  //清屏
                data2=0;  //清屏
                P1=0x00;  //消除余辉
                if(aa>30) aa=0;  //字模地址
        }

}

void main()         //主函数
{
   ET1=1;         //使能定时器0
   EA=1;         //开启总中断
   TR1=1;        //开始计数
   while(1)         //无限循环
   {
           xianshi();  //显示
           if(s1==0)   //检测按键
           {
              delay(30);  //延时消抖
                  TR1=~TR1;          //按下暂停  ,暂按继续
                  while(!s1)xianshi();
                  delay(30);
           }
           if(s2==0)        //检测按键
           {
               delay(30);                        //延时消抖
                   fangxiang=~fangxiang;  //方向取反
                   while(!s2)xianshi();
                   delay(30);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alt++;
   if(alt==10)                   //到一定的时间加以实现左移
   {
     alt=0;
         if(fangxiang==0)         //如果是正向 正向移动
         {
                 net=net+2;
             if(net>sl)  //字移动数量
             net=0;
         }
         else                           //否则反向移动
         {
             net=net-2;
                 if(net<2)
                 net=sl;          //字移动数量
         }
   }

}

楼主: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网友A(2018-12-09):
楼主,您好,能不能发一份焊接图,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字模咋去的?
我咋都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能来份电路图?

网友C:
可以加QQ问你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共阳还是共阴?

网友D:
这不是我设计的点阵么,

网友E:
楼主,你好,你的这个点阵如何取模啊,我用平常的取模软件后发现显示错误。请问你是如何取模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楼主你好,你的这个是怎么取模的

网友F(2019-03-31):
楼主你好,请问程序之中为什么aa>30   有点不明白

网友G(2020-02-10):
你好,想具体询问下138和599两个芯片在电路中具体有什么作用呢。想加QQ具体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