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 能帮我把 这两个单片机程序结合起来吗

楼主(2018-07-04):
#include<reg52.h>

sbit ina=P1^0;
sbit IN1=P1^1;
sbit IN2=P1^2;

sbit inb=P1^5;
sbit IN3=P1^3;
sbit IN4=P1^4;

sbit inc=P0^0;
sbit IN5=P0^1;
sbit IN6=P0^2;

sbit ind=P0^5;
sbit IN7=P0^3;
sbit IN8=P0^4;

#define left_go     {inc=1,IN5=1,IN6=0,inb=1,IN3=1,IN4=0;}//P1:0-3控制左边   前
#define left_back   {inc=1,IN5=0,IN6=1,inb=1,IN3=0,IN4=1;}                                 //后
#define left_stop   {inc=0,IN5=0,IN6=0,inb=0,IN3=0,IN4=0;}                                 //停止
#define right_go    {ina=1,IN1=1,IN2=0,ind=1,IN7=1,IN8=0;}//P1:4-7控制右边
#define right_back  {ina=1,IN1=0,IN2=1,ind=1,IN7=0,IN8=1;}                         //
#define right_stop  {ina=0,IN1=0,IN2=0,ind=0,IN7=0,IN8=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run();
void backrun();
void leftrun();
void rightrun();
void stoprun();
void delay(uchar time);
void init();
uchar flag,com;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switch(com)
                        {
                                case 'A':
                                        run();
                                        break;
                                case 'B':
                                        backrun();
                                        break;
                                  case 'C':
                                        leftrun();
                                        break;
                                case 'D':
                                        rightrun();
                                        break;
                                case 'E':
                                        stoprun();
                                        break;
                                        case '1':
                                                stoprun();
                                                break;

                                default:
                                        break;
                        }

                }
                RI=1;
        }

}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flag=0;
}
void run()
{
        left_go;
        right_go;
}
void backrun()
{
        left_back;
        right_back;
}
void leftrun()
{
        left_back;
        right_go;
}
void rightrun()
{
        left_go;
        right_back;
}
void stoprun()
{
        left_stop;
        right_stop;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com=SBUF;
        flag=1;
}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evro_moto_pwm  = P2^7;           //接舵机信号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sbit  ECHO=  P0^7;                                   //超声波接口定义
        sbit  TRIG=P0^6;                                   //超声波接口定义
         sbit ina=P1^0;
sbit IN1=P1^1;
sbit IN2=P1^2;

sbit inb=P1^5;
sbit IN3=P1^3;
sbit IN4=P1^4;

sbit inc=P0^0;
sbit IN5=P0^1;
sbit IN6=P0^2;

sbit ind=P0^5;
sbit IN7=P0^3;
sbit IN8=P0^4;

#define left_go     {inc=1,IN5=1,IN6=0,inb=1,IN3=1,IN4=0;}//P1:0-3控制左边   前
#define left_back   {inc=1,IN5=0,IN6=1,inb=1,IN3=0,IN4=1;}                                 //后
#define left_stop   {inc=0,IN5=0,IN6=0,inb=0,IN3=0,IN4=0;}                                 //停止
#define right_go    {ina=1,IN1=1,IN2=0,ind=1,IN7=1,IN8=0;}//P1:4-7控制右边
#define right_back  {ina=1,IN1=0,IN2=1,ind=1,IN7=0,IN8=1;}                         //
#define right_stop  {ina=0,IN1=0,IN2=0,ind=0,IN7=0,IN8=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14;//舵机归中,产生约,1.5MS 信号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long S1=0;
        unsigned long S2=0;
        unsigned long S3=0;
        unsigned long S4=0;
        unsigned int  time=0;                    //时间变量
        unsigned int  timer=0;                        //延时基准变量
        unsigned char timer1=0;                        //扫描时间变量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left_go;
        right_go;

}

//前速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left_back;
        right_back;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left_back;
        right_go; ;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left_go;
        right_back;
}
//STOP
     void  stoprun(void)
{
     left_stop;
        right_stop;

   }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测距信号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
          void Conut(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
void  COMM( void )
  {

                  push_val_left=5;          //舵机向左转90度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2=S;

                  push_val_left=23;          //舵机向右转90度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4=S;

                  push_val_left=14;          //舵机归中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1=S;

          if((S2<20)||(S4<20)) //只要左右各有距离小于,20CM小车后退
                  {
                  backrun();                   //后退
                  timer=0;
                  while(timer<=4000);
                  }

                  if(S2>S4)
                     {
                                righ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        右转
                        timer=0;
                        while(timer<=4000);
                     }
                       else
                     {
                       lef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大        左转
                       timer=0;
                       while(timer<=4000);
                     }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Servomoto(void)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Sevro_moto_pwm=1;
        else
               Sevro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200)
        pwm_val_left=0;

}
/***************************************************/
///*TIMER1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1()interrupt 3   using 2
{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imer++;                                  //定时器100US为准。在这个基础上延时
         pwm_val_left++;
         pwm_Servomoto();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stoprun();
        TMOD=0X11;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H0=0;
        TL0=0;
        TR1= 1;
        ET1= 1;
        ET0= 1;
        EA = 1;

        delay(100);
    push_val_left=14;          //舵机归中

        while(1)                       /*无限循环*/
        {

         if(timer>=1000)          //100MS检测启动检测一次
           {
               timer=0;
                   StartModule(); //启动检测
           Conut();                  //计算距离
           if(S<20)                  //距离小于20CM
                   {
                   stoprun();          //小车停止
                   COMM();                   //方向函数
                   }
                   else
                   if(S>30)                  //距离大于,30CM往前走
                   run();
           }

        }
}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evro_moto_pwm  = P2^7;           //接舵机信号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sbit  ECHO=  P0^7;                                   //超声波接口定义
        sbit  TRIG=P0^6;                                   //超声波接口定义
         sbit ina=P1^0;
sbit IN1=P1^1;
sbit IN2=P1^2;

sbit inb=P1^5;
sbit IN3=P1^3;
sbit IN4=P1^4;

sbit inc=P0^0;
sbit IN5=P0^1;
sbit IN6=P0^2;

sbit ind=P0^5;
sbit IN7=P0^3;
sbit IN8=P0^4;

#define left_go     {inc=1,IN5=1,IN6=0,inb=1,IN3=1,IN4=0;}//P1:0-3控制左边   前
#define left_back   {inc=1,IN5=0,IN6=1,inb=1,IN3=0,IN4=1;}                                 //后
#define left_stop   {inc=0,IN5=0,IN6=0,inb=0,IN3=0,IN4=0;}                                 //停止
#define right_go    {ina=1,IN1=1,IN2=0,ind=1,IN7=1,IN8=0;}//P1:4-7控制右边
#define right_back  {ina=1,IN1=0,IN2=1,ind=1,IN7=0,IN8=1;}                         //
#define right_stop  {ina=0,IN1=0,IN2=0,ind=0,IN7=0,IN8=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14;//舵机归中,产生约,1.5MS 信号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long S1=0;
        unsigned long S2=0;
        unsigned long S3=0;
        unsigned long S4=0;
        unsigned int  time=0;                    //时间变量
        unsigned int  timer=0;                        //延时基准变量
        unsigned char timer1=0;                        //扫描时间变量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left_go;
        right_go;

}

//前速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left_back;
        right_back;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left_back;
        right_go; ;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left_go;
        right_back;
}
//STOP
     void  stoprun(void)
{
     left_stop;
        right_stop;

   }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测距信号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
          void Conut(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
void  COMM( void )
  {

                  push_val_left=5;          //舵机向左转90度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2=S;

                  push_val_left=23;          //舵机向右转90度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4=S;

                  push_val_left=14;          //舵机归中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1=S;

          if((S2<20)||(S4<20)) //只要左右各有距离小于,20CM小车后退
                  {
                  backrun();                   //后退
                  timer=0;
                  while(timer<=4000);
                  }

                  if(S2>S4)
                     {
                                righ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        右转
                        timer=0;
                        while(timer<=4000);
                     }
                       else
                     {
                       lef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大        左转
                       timer=0;
                       while(timer<=4000);
                     }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Servomoto(void)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Sevro_moto_pwm=1;
        else
               Sevro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200)
        pwm_val_left=0;

}
/***************************************************/
///*TIMER1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1()interrupt 3   using 2
{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imer++;                                  //定时器100US为准。在这个基础上延时
         pwm_val_left++;
         pwm_Servomoto();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stoprun();
        TMOD=0X11;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H0=0;
        TL0=0;
        TR1= 1;
        ET1= 1;
        ET0= 1;
        EA = 1;

        delay(100);
    push_val_left=14;          //舵机归中

        while(1)                       /*无限循环*/
        {

         if(timer>=1000)          //100MS检测启动检测一次
           {
               timer=0;
                   StartModule(); //启动检测
           Conut();                  //计算距离
           if(S<20)                  //距离小于20CM
                   {
                   stoprun();          //小车停止
                   COMM();                   //方向函数
                   }
                   else
                   if(S>30)                  //距离大于,30CM往前走
                   run();
           }

        }
}

网友A:
建议放在同一工程中,然后建立不同的.c .h文件,在主函数main.c中用extern引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放在同一工程中,然后建立不同的.c .h文件,在主函数main.c中用extern引用即可。

我是想把用蓝牙对两个功能进行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