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注释下程序,跪求大佬

楼主(2018-07-0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stdlib.h>
#include"lcd.h"
#include"i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ED        = P3^5;
sbit YELLOW = P3^6;
sbit GREEN        = P3^7;

int AD;             //AD
int CYCLE;        //电压
float CYC; //电压
int ELE;//电量(百分比)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main()
{
    LcdInit();
           init_pcf8591(0x03);
        RED = 0;YELLOW=0;GREEN=0;
        while(1)
        {
                AD  =  adc_pcf8591();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D');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AD/100);
                LcdWriteData('0'+AD/10%10);
                LcdWriteData('0'+AD%10);

                CYC = (AD*100)/51;
                CYCLE = CYC;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V');
                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CYCLE/10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CYCLE/10%10);
                LcdWriteData('0'+CYCLE%10);
                LcdWriteData('V');

           //3.20V-4.20V

                ELE = CYCLE-320;
                LcdWriteCom(0x8A+0X40);
                LcdWriteData('E');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ELE/100);
                LcdWriteData('0'+ELE/10%10);
                LcdWriteData('0'+ELE%10);
                LcdWriteData('%');

                switch(ELE/10%10)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RED = 1;YELLOW=0;GREEN=0;} break;//电量在0-30% 红灯亮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RED = 0;YELLOW=1;GREEN=0;} break;
                         case 8: case 9:                                   {RED = 0;YELLOW=0;GREEN=1;} break;
                         default :                                                  {RED = 0;YELLOW=0;GREEN=0;} break;
                }
//                 delay(100);
   }
}

网友A:
读取并显示电压以及电量百分比  并依据不同的百分比驱动不同的指示灯

网友B:
#include <reg52.h>                    //包含单片机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stdlib.h>
#include"lcd.h"                       //包含LCD的头文件
#include"iic.h"                       //包含IIC通信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自定义的数据类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自定义的数据类型

sbit RED        = P3^5;               //定义RED接在单片机的P3^5引脚上
sbit YELLOW = P3^6;                   //定义YELLOW接在单片机的P3^6引脚上
sbit GREEN        = P3^7;             //定义GREEN接在单片机的P3^7引脚上

int AD;                               //AD
int CYCLE;                            //电压
float CYC;                            //电压
int ELE;                              //电量(百分比)

/******************************************//*
*
*函数名:void delay(uint z)
*参数:uint z
*返回值:void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
*
*函数名:int main()       改为int main()
*参数:void
*返回值:int
*函数功能:主函数
*
*//******************************************/
void main()
{
    LcdInit();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进行LCD的初始化
    init_pcf8591(0x03);                     //应该也是个初始化函数
        RED = 0;YELLOW=0;GREEN=0;           //让RED,YELLOW,GREEN引脚都为零

        while(1)
        {
                AD  =  adc_pcf8591();       //采集电压,让数值送入AD变量

        LcdWriteCom(0x80);                  //对LCD显示屏进行写命令
                LcdWriteData('A');          //对LCD显示屏进行写数据(显示的东西)
                LcdWriteData('D');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AD/100);   //‘0’+AD/100这个加‘0’的意思是进行ASCII码的转换
                LcdWriteData('0'+AD/10%10);
                LcdWriteData('0'+AD%10);

                CYC = (AD*100)/51;          //CYC变量进行运算
                CYCLE = CYC;
            LcdWriteCom(0x80+0X40);         //对LCD显示屏进行写命令
        LcdWriteData('V');                  //对LCD显示屏进行写数据(显示的东西)
                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CYCLE/10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CYCLE/10%10);
                LcdWriteData('0'+CYCLE%10);
                LcdWriteData('V');

           //3.20V-4.20V

                ELE = CYCLE-320;
                LcdWriteCom(0x8A+0X40);
                LcdWriteData('E');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ELE/100);
                LcdWriteData('0'+ELE/10%10);
                LcdWriteData('0'+ELE%10);
                LcdWriteData('%');

//以下内容就是对数据进行选择处理,读取并显示电压以及电量百分比  并依据不同的百分比驱动不同的指示灯
                switch(ELE/10%10)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
                             RED = 1;
                             YELLOW=0;
                             GREEN=0;
                          } break;                    //电量在0-30% 红灯亮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
                             RED = 0;
                             YELLOW=1;
                             GREEN=0;
                          } break;
                         case 8: case 9:                                   {RED = 0;YELLOW=0;GREEN=1;} break;
                         default :                                                  {RED = 0;YELLOW=0;GREEN=0;} break;
                }
//                 delay(100);
   }
}

网友C:
这个程序挺复杂的  囧语C语言写的

网友D:
就是红绿灯啊,通过延迟函数,判断哪个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