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e key_s3 : 怎么实现长短按?

楼主(2018-07-05):
按键有效,判断即将进入case 1:

按键有效,判断即将进入case 1:

没有进入case:1 直接跳出switch

没有进入case:1  直接跳出switch

#include "BS87D20A-3.h"
#define com1    _pc1
#define com2        _pc0
#define com3        _pc2
#define com4        _pc3
#define key1    _pd2
#define key2        _pd3
#define key3        _pa1
#define key4    _pa4
//#define key_state_0     0   //按键的初始状态
//#define key_state_1     1   //按键按下的状态
//#define key_state_2     2   //按键释放的状态
volatile bit Flag_T5ms;
volatile bit Flag_T10ms;
volatile bit Flag_T1s;

const unsigned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strtab[3];//缓冲区
unsigned char key_number=0;

unsigned char sec=0,min=0,hour=0;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long s;  //秒级
unsigned long ms10;//毫秒
unsigned long ms5;
unsigned char n;

enum key_states_e{
    key_s1,
    key_s2,
    key_s3,
    key_s4
};
void read_key()
{
        static enum key_states_e key_state=key_s1;
//        static char key_state;
        static int press=0;
        unsigned char key_press;       //按键是否被按下
         //key_state=0;     //按键的状态
    key_press=key1;         // 读按键I/O电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1: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
                                key_state=key_s2;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
                else key_state=key_s1;
                        break;

        case key_s2:                  // 按键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state=key_s3;
            }
            else
            {
                                key_state=key_s1;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
            break;

        case key_s3:
            if (!key_press)
                        {
                                key_state=key_s3;//按键确认按下状态

                          com4=~com4;
                           _pb=tab[2];

            }
            else
            {
                    key_state=key_s1;
            }
                case key_s4:
                        if(key_press)
                        {
                                key_state=key_s1;
                                }
            break;
        default: key_state=key_s1; press=0; break;
   }
}

void displaypro()
{
        strtab[0]=tab[sec%10];
        strtab[1]=tab[sec/10];
        strtab[2]=tab[min%10];
        strtab[3]=tab[min/10];

}
void display_drive()
{
        com1=1;com2=1;com3=1;com4=1;
                    switch(temp)
                {
                        case 0:com4=0;
                         _pb=strtab[temp]; break;
                        case 1:com3=0;
                         _pb=strtab[temp]; break;
                        case 2:com2=0;
                         _pb=strtab[temp]; break;
                        case 3:com1=0;
                         _pb=strtab[temp]; break;
                        default:break;
                }
                temp++;
                if(temp==4)
                        temp=0;

}
void init()
{
    _ctm0c0=0x20;  // fh/16   2us
        _ctm0c1=0xc1; // 定时/计数器模式 比较器a
        _ctm0al=0xf4; // 1ms
    _ctm0ah=0x01;

         _pbc=0; //输出
         _pcc0=0;
         _pcc1=0;
         _pcc2=0;
         _pcc3=0;

         _pac1=1;
         _pac4=1;
         _pdc2=1;
         _pdc3=1;
         _pdpu3=1;
        _pdpu2=1;
        _papu1=1;
        _papu4=1;

        s=1000;
        ms10=10;
        ms5=5;
        temp=0;

        n=0;
        _mfe=1; //开多功能中断
    _ctm0ae=1; //CTM a中断使能
        _emi=1;        //开总中断
        _ct0on=1; //开定时器
             com1=1;com2=1;com3=1;
                com4=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_T5ms)
                        {
                                Flag_T5ms=0;

                        }
                        if(Flag_T1s)
                        {
                                Flag_T1s=0;
                                //displaypro();
                                }

                        if(Flag_T10ms)  //10MS进入一次
                        {
                                Flag_T10ms=0;
                                read_key();

                        }

                        GCC_CLRWDT();
                }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0x14))) ISR_CTMO(void)
        {
                _ctm0af=0;

                s--;
                ms5--;
                ms10--;
                  if(! ms5)
                {
                        ms5=5;//5MS 视觉暂留
                        Flag_T5ms=1;

                }
                if(!ms10)
                {
                        ms10=10;
                        Flag_T10ms=1;
                }

                if(! s)
                {
                        Flag_T1s=1;
                        s=1000;//1s电子钟计数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楼主:
静静等待

楼主:
调整后

#include "BS87D20A-3.h"
#define com1    _pc1
#define com2        _pc0
#define com3        _pc2
#define com4        _pc3
#define key1    _pd2
#define key2        _pd3
#define key3        _pa1
#define key4    _pa4
//#define key_state_0     0   //按键的初始状态
//#define key_state_1     1   //按键按下的状态
//#define key_state_2     2   //按键释放的状态
volatile bit Flag_T1ms;
volatile bit Flag_T10ms;
volatile bit flag_cont;
volatile bit flag_trg;
static int key_10ms=0;
const unsigned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strtab[3];//缓冲区
unsigned char key_number=0;

unsigned char sec=0,min=0,hour=0;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long s;  //秒级
unsigned long ms10;//毫秒
unsigned long ms5;
unsigned char n;

enum key_states_e{
    key_s1,
    key_s2,
    key_s3,
    key_s4
};
void read_key()
{
        static enum key_states_e key_state=key_s1;
//        static char key_state;
        static int press_10ms=0;
        static int press=100;
        unsigned char key_press;       //按键是否被按下
        //key_state=0;     //按键的状态
    key_press=key1;         // 读按键I/O电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1: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
                                flag_cont=0;
                                flag_trg=0;
                                press_10ms=0;
                                key_state=key_s2;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
                else key_state=key_s1;
                        break;

        case key_s2:                  // 按键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state=key_s3;

            }
            else
            {
                                key_state=key_s1;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
            break;

        case key_s3:
            if (!key_press)
                        {
                                key_state=key_s3;//按键确认按下状态

                                press_10ms++;
                                if(press_10ms>100)
                          {
                                  flag_trg=0;
                                  flag_cont=1;
                                  if(flag_cont)
                                  {

                                          com3=0;
                                          press--;
                                          if(!press)
                                          {
                                          press=100;
                                          _pb=tab[n++];
                                          if(n>9)
                                          n=0;
                                          }
                                  }
                           }
                                if(press_10ms>10)
                                {
                                        flag_cont=0;
                                        flag_trg=1;
                        /*                if(flag_trg)
                                        {
                                                com2=~com2;
                                                _pb=tab[2];
                                        }*/

                                }

            }
            else
            {
                    key_state=key_s1;
            }
                case key_s4:
                        if(key_press)
                        {
                                if(n>9)
                          {n=0;}
                                _pb=tab[n];
                        //        com3=1;
                                flag_trg=0;
                                flag_cont=0;
                                press_10ms=0;
                                key_state=key_s1;
                                }
            break;
        default: key_state=key_s1; press_10ms=0;flag_cont=0; break;
   }
}

void displaypro()
{
        strtab[0]=tab[sec%10];
        strtab[1]=tab[sec/10];
        strtab[2]=tab[min%10];
        strtab[3]=tab[min/10];

}
void display_drive()
{
        com1=1;com2=1;com3=1;com4=1;
                    switch(temp)
                {
                        case 0:com4=0;
                         _pb=strtab[temp]; break;
                        case 1:com3=0;
                         _pb=strtab[temp]; break;
                        case 2:com2=0;
                         _pb=strtab[temp]; break;
                        case 3:com1=0;
                         _pb=strtab[temp]; break;
                        default:break;
                }
                temp++;
                if(temp==4)
                        temp=0;

}
void init()
{
    _ctm0c0=0x20;  // fh/16   2us
        _ctm0c1=0xc1; // 定时/计数器模式 比较器a
        _ctm0al=0xf4; // 1ms
    _ctm0ah=0x01;

        _pbc=0; //输出
        _pcc0=0;
        _pcc1=0;
        _pcc2=0;
        _pcc3=0;

        _pac1=1;
        _pac4=1;
        _pdc2=1;
        _pdc3=1;
        _pdpu3=1;
        _pdpu2=1;
        _papu1=1;
        _papu4=1;

        s=1000;
        ms10=10;
        ms5=5;
        temp=0;

        n=0;
        _mfe=1; //开多功能中断
    _ctm0ae=1; //CTM a中断使能
        _emi=1;        //开总中断
        _ct0on=1; //开定时器
             com1=1;com2=1;com3=1;
                com4=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_T1ms)
                        {
                        Flag_T1ms=0;
                        key_10ms++;
                        if(key_10ms==10)
                        {
                        key_10ms=0;
                        read_key();
                        }

                        }

                        GCC_CLRWDT();
                }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0x14))) ISR_CTMO(void)
        {
                _ctm0af=0;
                s--;
                Flag_T1ms=1;
                if(! s)
                {
                        s=1000;//1s电子钟计数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楼主:
已完成长短按。。。

#include "BS87D20A-3.h"
#define com1    _pc1
#define com2        _pc0
#define com3        _pc2
#define com4        _pc3
#define key1    _pd2
#define key2        _pd3
#define key3        _pa1
#define key4    _pa4
volatile bit Flag_T1ms;
volatile bit Flag_T5ms;
volatile bit flag_keylong;
volatile bit flag_keyshort;

const unsigned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strtab[3];//缓冲区
unsigned char key_number=0;
unsigned char sec=0,min=0,hour=0;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long s;  //秒级
unsigned long ms5;

unsigned char keyvalue;
void read_key()
{
        static char key_state=0x00,press_20ms;
    unsigned char        keybak;
    keybak=0;
        if(!key1)keybak|=0x01;
        if(!key2)keybak|=0x02;
        if(!key3)keybak|=0x04;
        if(!key4)keybak|=0x08;

    switch (key_state)
    {
        case 0x0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bak!=0)
                        {
                                press_20ms=0;
                                key_state=0x0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
                        break;
        case 0x01:                  // 按键确认态
            if (keybak!=0)
            {
                    if(++press_20ms>3)
                    {
                            key_state=0x02;
                            press_20ms=0;
                            keyvalue=keybak;
                    }
            }
            else
            {
                    key_state=0x00;
            }
            break;
                case 0x02:
                        if (keybak==0)
                        {
                                flag_keyshort=1;
                        }
                        else if(++press_20ms>100)
                        {
                                flag_keylong=1;
                        }
        case 0x04:
            if(keybak==0)
            {
                    if(++press_20ms>3)
                    {
                            key_state=0x00;
                    }
            }
            else
            {
                    press_20ms=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key_do()
{
        if(flag_keyshort)
        {
                switch(keyvalue)
                {
                        case 0x01:

                                break;
                        case 0x02:

                                break;
                        case 0x04:

                                break;
                        case 0x08:

                                break;
                        default:
                                break;
                }
                flag_keyshort=0;
        }
}

void displaypro()
{
        strtab[0]=tab[sec%10];
        strtab[1]=tab[sec/10];
        strtab[2]=tab[min%10];
        strtab[3]=tab[min/10];

}
void display_drive()
{
        com1=1;com2=1;com3=1;com4=1;
                    switch(temp)
                {
                        case 0:com4=0;
                         _pb=strtab[temp]; break;
                        case 1:com3=0;
                         _pb=strtab[temp]; break;
                        case 2:com2=0;
                         _pb=strtab[temp]; break;
                        case 3:com1=0;
                         _pb=strtab[temp]; break;
                        default:break;
                }
                temp++;
                if(temp==4)
                        temp=0;

}
void init()
{
    _ctm0c0=0x20;  // fh/16   2us
        _ctm0c1=0xc1; // 定时/计数器模式 比较器a ctm0
        _ctm0al=0xf4; // 1ms
    _ctm0ah=0x01;

        _ctm1c0=0x20;  // fh/16   2us
        _ctm1c1=0xc1; // 定时/计数器模式 比较器a ctm1
        _ctm1al=0xf4; // 1ms
    _ctm1ah=0x01;

        _pbc=0; //输出
        _pcc0=0;
        _pcc1=0;
        _pcc2=0;
        _pcc3=0;

        _pac1=1;
        _pac4=1;
        _pdc2=1;
        _pdc3=1;
        _pdpu3=1;
        _pdpu2=1;
        _papu1=1;
        _papu4=1;

         s=1000;
         ms5=5;
         temp=0;
        _mfe=1; //开多功能中断
        _ctm1ae=1;
    _ctm0ae=1; //CTM a中断使能
        _emi=1;        //开总中断
        _ct0on=1; //开定时器0
        _ct1on=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_T5ms)
                        {
                                Flag_T5ms=0;
                                read_key();
                                displaypro();

                        }

                        GCC_CLRWDT();
                }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0x20))) ISR_CTM1(void)
        {
                _ctm1af=0;
                ms5--;
                if(!ms5)
                {
                        ms5=5;
                        Flag_T5ms=1;
                }
                display_drive();
                s--;
                if(! s)
                {

                        s=1000;//1s电子钟计数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0x14))) ISR_CTMO(void)
        {
                _ctm0af=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