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基于51单片机编程控制按一下按钮 蜂鸣器发一次声 该怎么编程?

楼主(2018-07-05):
想请问基于51单片机编程控制按一下按钮 蜂鸣器发一次声 该怎么编程?蜂鸣器是利用三极管控制吗?

网友A:
蜂鸣器可以不用加三极管。
/**************************************************************************************
*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按下K1按键蜂鸣器发声。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1;         //定义P31口是k1
sbit been=P2^0;         //定义P20口是been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key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been=~been;          //been状态取反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