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STC MUC烧录座--没技术含量

楼主(2018-07-05):
  新手,最近玩各种型号的STC单片机,每次用面包板烧录不同型号都要不停的插拔IC,用跳线接相应的引脚,甚感麻烦。决定做一个方便一点的座子。
侧面:

俯视:

俯视

俯视

侧面:

侧面

侧面

底视

某宝买的USB-TTL

  现在每次烧录不同型号,只要把相应的跳线插到相应的插针上就行,然后按开关进行烧录,方便了不少。

网友A(2021-07-19):
感觉楼主可以加一个单片机进行单片机型号的自动识别,这样就更方便了!

网友B:
我也想准备复制一个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可以加一个单片机进行单片机型号的自动识别,这样就更方便了!

自动识别?STC的电源引脚排序有多款,这想法估计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