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与PC串口通信会出现乱码问题

楼主:
利用USB转TTL线进行通信。但是调试的时候波特率为9600时会出现乱码,波特率为4800时则会出现部分乱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a,i;
uchar code table[]="I get ";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3;  //f3波特率为4800       晶振为12MHz
        TL1=0xF3;  //fd波特率为9600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for(i=0;i<6;i++)
                        {
                                SBUF=table[i];
                                while(!TI);
                                TI=0;
                        }
                        SBUF=a;
                        while(!TI);
                        TI=0;
                        ES=1;
                        flag=0;
                }
        }
}

void serios()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网友A(2018-07-05):
可以考虑换一个晶振,改为11.0592M的

网友B:
晶振可能不同步,需要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