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计算器与万年历仿真,PCB电路图与源程序分享

楼主(2018-07-05):
Proteus仿真和电路图还有源程序在本帖附件中下载.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计算器与万年历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计算器与万年历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计算器与万年历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以下是对1302的定义
sbit  clk= P2^3;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sbit  IO= P2^2;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sbit  rst =P2^1;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uchar second,minute,hour,week,day,month,year;       //8421码表示的时间  高四位用于表示十位,低四位用于表示个位
char second1,minute1,hour1,week1,day1,month1,year1;//十进制表示的时间  也即普通意义下的时间
uchar read_byte(uchar com);
uchar readyear_byte(uchar com);
void write_byte(uchar com,uchar date);
void init_1302();
void readtime();
//以下是对lcd1602的定义
sbit wela=P2^6;
sbit dula=P2^7;
uchar table[]="0123456789";
sbit LCM_RS=P2^6;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6引脚
sbit LCM_EN=P2^5;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5引脚
bit lcd_bz(void);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aW);
void init_1602();
void displaytime();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以下是对按键调时程序的定义
sbit mode=P1^0;         //调整闹钟或者时间时的选择按键
sbit plus=P1^1;         //加1键
sbit minus=P1^2; //减1键
sbit s1=P1^3;         //计算器和万年历切换键
void key();
void delay20ms();
//以下是对温度采集部分的定义
sbit DS=P2^0;                          //DS18B20数据端口
uchar code wendu[]="0123456789";        //利用一个温度表解决温度显示乱码
void write_byte(uchar com,uchar date);         //写一个字节
void tmpDelay(int num);                                        // 延时
void Init_DS18B20();                                        //初始化DS18B20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                    //读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unsigned int Readtemp();                                //读温度
void display();                                                        //显示温度

uchar num;
sbit lcden=P2^5; //定义引脚
sbit rs=P2^6;

sbit busy=P0^7;         //LCD1602忙
//计算器有关变量定义
char i,j,temp,num_1,num1_2=0;
long a,b,c;     //a,第一个数 b,第二个数 c,得数
float a_c,b_c;
uchar flag,fuhao;//flag表示是否有符号键按下,fuhao表征按下的是哪个符号

uchar code table1[]={
7,8,9,0,
4,5,6,0,
1,2,3,0,
0,0,0,0};
uchar code table2[]={
7,8,9,0x2f-0x30,
4,5,6,0x2a-0x30,
1,2,3,0x2d-0x30,
0x01-0x30,0,0x3d-0x30,0x2b-0x30};

void delay2(uchar z) // 延迟函数
{
uchar y;
for(z;z>0;z--)
   for(y=0;y<110;y++);
}

void check() // 判断忙或空闲
{
do{
    P0=0xFF;    rs=0;     //指令
    lcden=0;     //禁止读写
    delay2(1); //等待,液晶显示器处理数据
    lcden=1;     //允许读写
        delay2(1);        busy=0;
    }while(busy==1); //判断是否为空闲,1为忙,0为空闲
}
void write_com1(uchar com) // 写指令函数
{
P0=com;    //com指令付给P0口
rs=0;lcden=0;
check();lcden=1;
}

void write_date1(uchar date) // 写数据函数
{
        P0=date;
        rs=1;
        lcden=0;
        check();
        lcden=1;
}

void init1() //初始化
{
        num=-1;
        lcden=1; //使能信号为高电平
        write_com1(0x38); //8位,2行
        delay2(5);
        write_com1(0x38); //8位,2行
        delay2(5);
        write_com1(0x0c); //显示开,光标关,不闪烁*/
        delay2(1);
        write_com1(0x06); //增量方式不移位
        delay2(1);
        write_com1(0x80); //检测忙信号
        delay2(1);
        write_com1(0x01); //显示开,光标关,不闪烁
        num_1=0;
        i=0;
        j=0;
        a=0;     //第一个参与运算的数
        b=0;     //第二个参与运算的数
        c=0;
        flag=0; //flag表示是否有符号键按下,
        fuhao=0; // fuhao表征按下的是哪个符号
}
void keyscan1() // 键盘扫描程序
{
        P3=0xfe;
        if(P3!=0xfe)
        {   delay2(20);// 延迟20ms
           if(P3!=0xfe) { temp=P3&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0;      break;
                                     case 0xd0:num=1;      break;
                                     case 0xb0:num=2;      break;
                                     case 0x70:num=3;      break;
                                    }
           } while(P3!=0xfe);
           if(num==0||num==1||num==2)//如果按下的是'7','8'或'9
           {
               if(j!=0){ write_com1(0x01);  j=0;  }
               if(flag==0){  a=a*10+table1[num];  }//没有按过符号键
               else{ b=b*10+table1[num];  }//如果按过符号键
           }
           else//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 fuhao=4;}//4表示除号已按
           i=table2[num];   write_date1(0x30+i);
        }

        P3=0xfd;
        if(P3!=0xfd)
        {  delay2(20);
           if(P3!=0xfd){ temp=P3&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4;  break;
                                     case 0xd0:num=5;  break;
                                     case 0xb0:num=6;  break;
                                     case 0x70:num=7; break;
                                    }
           } while(P3!=0xfd);
           if(num==4||num==5||num==6&&num!=7)//如果按下的是'4','5'或'6'
           {
                    if(j!=0){write_com1(0x01); j=0;}
                    if(flag==0){  a=a*10+table1[num];   }//没有按过符号键
                    else{  b=b*10+table1[num];   }//如果按过符号键
           }
           else//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   fuhao=3;}//3表示乘号已按
           i=table2[num];            write_date1(0x30+i);
        }

        P3=0xfb;
        if(P3!=0xfb)
        {   delay2(20);
           if(P3!=0xfb) { temp=P3&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8;   break;
                                     case 0xd0:num=9;   break;
                                     case 0xb0:num=10;  break;
                                     case 0x70:num=11;  break;
                                    }
           }  while(P3!=0xfb);
           if(num==8||num==9||num==10)//如果按下的是'1','2'或'3'
           {
                    if(j!=0){ write_com1(0x01); j=0;  }
                    if(flag==0){ a=a*10+table1[num];  }//没有按过符号键
                    else//如果按过符号键
                    {   b=b*10+table1[num];    }
           }
           else if(num==11)//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   fuhao=2;}//2表示减号已按
           i=table2[num];           write_date1(0x30+i);
        }

        P3=0xf7;
        if(P3!=0xf7)
        {  delay2(20);
           if(P3!=0xf7) {temp=P3&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2; break;
                     case 0xd0:num=13; break;
                     case 0xb0:num=14; break;
                     case 0x70:num=15; break;
                    }
           } while(P3!=0xf7);
           switch(num)
           {
            case 12:{write_com1(0x01);a=0;b=0;flag=0;fuhao=0;}  break;//按下的是"清零"
            case 13:{                //按下的是"0"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  write_date1(0x30);        P2=0;         }
                               else if(flag>=1)//如果按过符号键
                               {    b=b*10;       write_date1(0x30);   }
                      }             break;
            case 14:{j=1;
                   if(fuhao==1)
                           {
                                           write_com1(0x80+0x4f);//按下等于键,光标前进至第二行最后一个显示处
                                   write_com1(0x04);     //设置从后住前写数据,每写完一个数据,光标后退一格
                                   c=a+b;
                                   while(c!=0){write_date1(0x30+c%10);c=c/10;  }
                                   write_date1(0x3d);     //再写"="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2)
                             {
                                        write_com1(0x80+0x4f);//光标前进至第二行最后一个显示处
                            write_com1(0x04);     //设置从后住前写数据,每写完一个数据,光标后退一格(这个照理说顺序不对,可显示和上段一样)
                                   if(a-b>0)         c=a-b;
                                   else                    c=b-a;
                                   while(c!=0) {write_date1(0x30+c%10);c=c/10; }
                                   if(a-b<0)              write_date1(0x2d);
                                  write_date1(0x3d);     //再写"="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3)
                                 {write_com1(0x80+0x4f); write_com1(0x04);
                             c=a*b;
                             while(c!=0){ write_date1(0x30+c%10);c=c/10;}
                             write_date1(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4)
                          {        write_com1(0x80+0x4f);         write_com1(0x04);
                    i=0;
                                        if(b!=0){
                                            c=(long)(((float)a/b)*1000);
                                            while(c!=0)        { write_date1(0x30+c%10); c=c/10;
                                                           i++;
                                                           if(i==3)write_date1(0x2e); }
                                                    if(a/b<=0)         {
                                                                 if(i<=2) {if(i==1) write_date1(0x30);
                                                                        write_date1(0x2e);           //  .
                                                                        write_date1(0x30);}
                                                      write_date1(0x30);           //
                                                        }
                                            write_date1(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
                                                        write_date1('!');         write_date1('R');
                                                        write_date1('O');        write_date1('R');
                                                        write_date1('R');         write_date1('E');
                                                }
                   }
              }  break;
             case 15:{write_date1(0x30+table2[num]);flag=1;fuhao=1;}     break;
           }
        }
}
/**************************************************************
时钟、计算器切换程序
*************************************************************/
void switchfunction()
{unsigned char ID;
  if(!s1)        //切换键按下
{  delay2(20);         //延时
         if(!s1)                 //再判
        { init1();        //计算器初始化
          ID=1;            //设置计算器工作模式标志
          while(!s1) ;//等待切换键释放
                while(ID)
                        {
                           keyscan1();        //调矩阵键盘扫描 ,进入计算器工作模式
                           if(!s1)                //切换键按下
                                 {  delay2(20);        if(!s1)
                                        { ID=0;         //退出计算器工作模式,进入万年历工作模式
                                           init_1602();//万年历工作模式LCD1602初始化
                                        }
                                        while(!s1) ; //等待切换键按下
                                 }
                        }
        }
}
}
/**************************************************************
主程序
*************************************************************/
main()
{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while(1)
        {readtime();        //读时间
         displaytime();        //显示时间
         key();                        //调整时间键盘
         display();           //读温度并显示
         switchfunction();//调功能切换程序,若功能切换键按下,进入计算器显示模式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t,i,j;
        for(t=0;t<n;t++)  for(i=0;i<10;i++)            for(j=0;j<33;j++); }
/*********************************************************************
ds1302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数:com 选择要写数据的寄存器地址
      date 向寄存器写入的数据
**********************************************************************/
void write_byte(uchar com,uchar date)
{
    uchar i;
    rst=0;  //没有先前的低电平不能工作,所以先将RST置成的低电平
    clk=0;        //在写命令前clk也是低电平
    rst=1;        //开始写命令
        for(i=0;i<8;i++)
        {
         if(com&0x01) IO=1;//获取com的最低位
                 else IO=0;
         com=com>>1;            //移位,为下一位的发送做好准备
         clk=1;         _nop_();                   //clk的高电平至少为250ns
         clk=0;
        }                  //到此,命令传输完毕
        for(i=0;i<8;i++)   //紧接着传输数据
        {
                 if(date&0x01) IO=1;
                          else IO=0;
                 date=date>>1;         clk=1;         _nop_(); clk=0;
         }
   rst=0;              //结束传输
}
/*********************************************************************
ds1302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数:com 选择要读数据的寄存器地址
      date 从寄存器读出的数据
由于读出数据的最高位丢失(为0),这对于除了年变量以外的都没有关系。但对于年,
当年份超过2080年,将不能正常显示,为此我为读年专一再写一个读函数。
**********************************************************************/
uchar read_byte(uchar com)
{
    uchar i;
        uchar date; //用来存储读到的数据
    rst=0;            //没有先前的低电平不能工作,所以先将RST置成的低电平
    clk=0;            //在写命令前clk也是低电平
    rst=1;                //开始写命令
        for(i=0;i<8;i++)
        {
         if(com&0x01) IO=1;//获取com的最低位
                 else IO=0;
         com=com>>1;            //移位,为下一位的发送做好准备
         clk=0;         _nop_();                   //clk的低电平至少为250ns
         clk=1;
        }                  //到此,命令传输完毕
        /*********************************************************************
         接收数据,接收的是1302发送的低7位,而dete的最高位为0,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了后边对
         接收到数据的处理(因为日历的七个变量的最高位在计算时必须处理成0)。
         这里通过少接收一次数据实现除去最高位。
         *********************************************************************/
    for(i=0;i<8;i++)
        {
             if(IO==1) date|=0x80;//虽然也接收了八次,但第一次接收的数据不对(接收的肯定是1),且后来移位除掉了。实际上是接收了七位
                 date=date>>1;
                 clk=1;         _nop_();         clk=0;             //时钟的下降沿,ds1302开始向主机发送数据
         }
    rst=0;                           //结束传输
    return date;
}
/*********************************************************************
这个函数能完整的读取1302所传的一个字节(八位数据),它的高位没有丢失
当年份超过2080年,也能正常显示,这是我为读年专一写的一个函数。
************************************************************************/
uchar readyear_byte(uchar com)
{
    uchar i;
        uchar date; //用来存储读到的数据
    rst=0;            //没有先前的低电平不能工作,所以先将RST置成的低电平
    clk=0;            //在写命令前clk也是低电平
    rst=1;                //开始写命令
        for(i=0;i<8;i++)
        {
         if(com&0x01) IO=1;//获取com的最低位
                 else IO=0;
         com=com>>1;            //移位,为下一位的发送做好准备
         clk=0;
         _nop_();                   //clk的低电平至少为250ns
         clk=1;
        }                  //到此,命令传输完毕
    for(i=0;i<8;i++)
        {
         date=date>>1;  //由于空移了一次,所以没有浪费数据
         clk=0;                                   //时钟的下降沿,ds1302开始向主机发送数据
         if(IO==1) date|=0x80;//这一次就能接收八次数据,没有无用的,也没有浪费
         clk=1;
         }
    rst=0;                           //结束传输
        clk=0;
    return date;
}

void readtime()//读出时间  时间的每一部分的最高位都已经置零
{
year=readyear_byte(0x8d);
month=read_byte(0x89);
day=read_byte(0x87);
hour=read_byte(0x85);
minute=read_byte(0x83);
second=read_byte(0x81);
week=read_byte(0x8b);
}
/*********************************************************************************
一下是对lcd1602的操作
***********************************************************************************/
/*******************************/         //lcd1602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
{
        delaynms(10);        LCM_RS=0;        LCM_EN=0;        _nop_();        _nop_();
        P0=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1;_nop_();_nop_();_nop_(); _nop_();LCM_EN=0;
}
/*******************************/        //lcd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aW)
{
        delaynms(10);        LCM_RS=1;         LCM_EN=0;        _nop_();
        P0=dataW;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void init_1602()//初始化液晶
{
        wela=0;dula=0;
        write_com(0x38);delay20ms();
        write_com(0x38); delay20ms();
        write_com(0x38);delay20ms();         //初始化三次确保功能设定成功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5);//以下将液晶上不变的字符先显示出来
        write_date('/');
        write_com(0x88);write_date('/');
        write_com(0xc2);write_date(':');
        write_com(0xc5);write_date(':');
        write_com(0xc0+13);write_date(0xdf);  write_date('C');
}
/***************************************************************************
显示时间  在计算时间(年 、月、日等等)的十位和个位时需要注意
这需要将8421码表示的两位十进制数的十位和个位分别求出来 十位=时间(比方说天)/16;个位=时间%16
*****************************************************************************/
void displaytime()
{
        write_com(0x81); write_date(table[2]);write_date(table[0]);
        write_date(table[year/16]);        write_date(table[year%16]);//显示出年

        write_com(0x86);write_date(table[month/16]);write_date(table[month%16]);//显示出月

        write_com(0x89);write_date(table[day/16]); //显示出日
        write_date(table[day%16]);

        write_com(0x80+12);                   //显示出星期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date('M'); write_date('O');  write_date('N'); break;
          case 2:write_date('T'); write_date('U');  write_date('E'); break;
          case 3:write_date('W'); write_date('E');  write_date('D'); break;
          case 4:write_date('T'); write_date('H');         write_date('U'); break;
          case 5:write_date('F'); write_date('R');  write_date('T'); break;
          case 6:write_date('S'); write_date('A');  write_date('T'); break;
          case 7:write_date('S'); write_date('U');  write_date('N'); break;
        }
        write_com(0xc0);write_date(table[hour/16]);        write_date(table[hour%16]);//显示出小时
        write_com(0xc3);write_date(table[minute/16]); write_date(table[minute%16]);//显示出分钟
        write_com(0xc6);write_date(table[second/16]);write_date(table[second%16]);//显示出秒
}
/****************************************************************************
以下是有关键盘调时内容的程序
******************************************************************************/
/**************************************************************
函数功能:延时20ms的子程序
**************************************************************/
void delay20ms(){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60;j++)  ;}

void delay1(uchar z){ uchar x,y;
        for(x=1000;x>1;x--)        for(y=z;y>1;y--);  }
/**************************************************************
函数功能:扫描键盘调时程序
**************************************************************/
void key()
{        uchar timenum;                //调整时的标志符。当num=0时,正常工作状态。当num!=0时,就是调时状态。
        if(mode==0)                                         //当按下模式选择键就开始进入调时模式,直到num=0为止
        {delay20ms();  if(mode==0) { timenum++;}
                while(!mode==1);        }
        if(timenum) //当num不为零时,就处于调时状态,就让1302停止计时。调时完成后,就重新打开计时
        {write_byte(0x8e,0);                 //调时过程中允许写入
        second=read_byte(0x81);                //先求出秒的数值
        write_byte(0x80,second|0x80);//再让1302停止
        while(timenum)                                           //进入循环的调时状态,直到num=0,跳出调时模块
        {switch(timenum)
                 { case 1:write_com(0x84);   write_com(0x0f); //年
                               delaynms(200);                           //让年的个位闪烁需要足够的时间
                                 year1=(year/16)*10+year%16;  //把当前从1302中读出的8424码表示的数,转化成十进制计算
                         if(plus==0)                                  //扫描按键
                                        { delay20ms();                          //延迟后再检测去除抖动
                                          if(plus==0){        year1++;   //确认按下后就加1
                                            if(year1==100) year1=0;        write_byte(0x8c,((year1/10)*16+year1%10));}//将更改后的十进制年转换成8421码存入1302的年寄存器中
                                         }         while(!plus)  ;                                                                 //等待按键释放
                                        if(minus==0){delay20ms();
                                                if(minus==0){         year1--;           if(year1==-1) year1=99;
                                                write_byte(0x8c,((year1/10)*16+year1%10));        }
                                        }while(!minus) ;
                                        year=readyear_byte(0x8d);                                    //将年读出来
                                        write_com(0x83);                                                   //将年显示出来,以使调整后能看到变化
                                        write_date(table[year/16]);   write_date(table[year%16]);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87);                                   //选择光标闪烁的位置,月的个位
                                 delaynms(200);                                          //让月的个位闪烁需要足够的时间
                                         month1=(month/16)*10+month%16;         //把当前从1302中读出的8424码表示的数,转化成十进制计算
                                         if(plus==0) { delay20ms();
                                          if(plus==0) {month1++; if(month1==13) month1=1;write_byte(0x88,((month1/10)*16+month1%10));}
                                          }        while(!plus) ;
                                        if(minus==0){  delay20ms();
                                                if(minus==0){  month1--; if(month1==0) month1=12;
                                                write_byte(0x88,((month1/10)*16+month1%10)); }
                                        }  while(!minus) ;
                                         month=read_byte(0x89);
                                         write_com(0x86); write_date(table[month/16]);
                        write_date(table[month%16]);//显示出月
                                        break;
                          case 3:write_com(0x80+10);
                                        delaynms(200);
                                        day1=(day/16)*10+day%16;                 //把当前从1302中读出的8424码表示的数,转化成十进制计算
                                           if(plus==0){ delay20ms();
                                          if(plus==0){                        day1++;
                                                        switch(month1)//对于日的调整比较麻烦1,3,5,7,8,10,12月有31天;而4,6,9,11有30天;闰年的2月29天,平年则有28天
                                                   {case 1:case 3:case 5:case 7:case 8:case 10:case 12: if(day1==32)   day1=1;break;
                                                    case 4:case 6:case 9:case 11: if(day1==31) day1=1;break;
                                                        case 2:if(year1%4==0) {if(day1==30)  day1=1;}
                                                               else {if(day1=29)  day1=1;} break;
                                                    }
                                           write_byte(0x86,((day1/10)*16+day1%10));
                            }
                                }while(!plus)  ;
                                        if(minus==0){ delay20ms();
                                                if(minus==0){ day1--;
                                            switch(month1)
                                           {case 1:case 3:case 5:case 7:case 8:case 10:case 12: if(day1==0)   day1=31;break;
                                            case 4:case 6:case 9:case 11: if(day1==0) day1=30;break;
                                                case 2:if(year1%4==0) {if(day1==0)  day1=29;}
                                                         else {if(day1=0)  day1=28;} break;
                                            }
                                                write_byte(0x86,((day1/10)*16+day1%10));
                          }
                                }while(!minus) ;
                                         day=read_byte(0x87);write_com(0x89);
                        write_date(table[day/16]);   write_date(table[day%16]);
                                        break;
                 case 4:write_com(0x80+14);  //星期
                                        delaynms(200);
                                        week1=(week/16)*10+week%16;                 //把当前从1302中读出的8424码表示的数,转化成十进制计算
                                      if(plus==0){ delay20ms();
                                          if(plus==0) {        week1++;
                                                if(week1==8) week1=1;
                                                write_byte(0x8a,((week1/10)*16+week1%10));        }
                                        }        while(!plus)  ;
                                        if(minus==0){ delay20ms();
                                                if(minus==0) { week1--;
                                                if(week1==0) week1=7;
                                                write_byte(0x8a,((week1/10)*16+week1%10)); }
                                        }while(!minus) ;
                                         week=read_byte(0x8b);//显示出星期
                                        write_com(0x80+12);
                                        switch(week)
                                         {
                                                  case 1:        write_date('M');write_date('O'); write_date('N');break;
                                                  case 2:write_date('T');write_date('U');write_date('E'); break;
                                                  case 3:write_date('W');write_date('E');write_date('D'); break;
                                                  case 4:write_date('T');write_date('H'); write_date('U');break;
                                                  case 5:write_date('F');write_date('R');write_date('T');break;
                                                  case 6:write_date('S');write_date('A'); write_date('T');break;
                                                  case 7:write_date('S');write_date('U');write_date('N');break;
                                        }        break;
                 case 5:     write_com(0xc1);  //时
                                        delaynms(200);
                                        hour1=(hour/16)*10+hour%16;     //把当前从1302中读出的8424码表示的数,转化成十进制计算
                                     if(plus==0){ delay20ms();
                                          if(plus==0){ hour1++;        if(hour1==24) hour1=0;
                                                write_byte(0x84,((hour1/10)*16+hour1%10));        }
                                        }while(!plus)  ;
                                        if(minus==0)        {delay20ms();
                                                if(minus==0){ hour1--;        if(hour1==-1) hour1=23;
                                                write_byte(0x84,((hour1/10)*16+hour1%10));        }
                                        }        while(!minus) ;
                                         hour=read_byte(0x85);write_com(0xc0);
                                        write_date(table[hour/16]);        write_date(table[hour%16]);//显示出小时

                                        break;
                         case 6: write_com(0xc4);         //分
                                        delaynms(200);
                                        minute1=(minute/16)*10+minute%16;         //把当前从1302中读出的8424码表示的数,转化成十进制计算
                                        if(plus==0){ delay20ms();
                                          if(plus==0){minute1++;        if(minute1==60) minute1=0;
                                                write_byte(0x82,((minute1/10)*16+minute1%10));                }
                                        }while(!plus)  ;
                                        if(minus==0){delay20ms();
                                                if(minus==0){         minute1--;         if(minute1==-1) minute1=59;        }
                                                write_byte(0x82,((minute1/10)*16+minute1%10));
                                        }   while(!minus) ;
                                         minute=read_byte(0x83);        write_com(0xc3);
                                        write_date(table[minute/16]);write_date(table[minute%16]);//显示出分钟
                                        break;
                          case 7: write_com(0xc7);         //秒
                                         delaynms(200);
                                         second1=(second/16)*10+second%16;         //把当前从1302中读出的8424码表示的数,转化成十进制计算
                                           if(plus==0)        { delay20ms();
                                          if(plus==0){ second1++;if(second1==60) second1=0;
                                                write_byte(0x80,((second1/10)*16+second1%10)|0x80);//将更改后的十进制秒转换成8421码存入1302的年寄存器中
                                             //由于read_byte()函数的最高位没读(为0)。虽然秒的最高位在停止时已经置成1,但是由于最高位的丢失,所以按前边的写进去必定又将计时启动了。
                                                 //这里在char型变量秒的最高位添了1以保证调秒时也停止计时
                                                }
                         }        while(!plus) ;
                                        if(minus==0){delay20ms();
                                                if(minus==0){second1--;        if(second1==-1) second1=59;
                                                write_byte(0x80,((second1/10)*16+second1%10)|0x80);        }
                                        } while(!minus) ;
                                         second=read_byte(0x81);        write_com(0xc6);
                                        write_date(table[second/16]);write_date(table[second%16]);//显示出秒
                                        break;
                        }
                          if(mode==0)                                          //当按下模式选择键选择要调整的量,当num=0时跳出调时状态
                           {        delay20ms();
                            if(mode==0)          { timenum++;                 }
                                while(!mode==1);
                        }
                      if(timenum==8){ timenum=0;         } //当调整完时,num=0,就可以脱离调时状态

          }
          second=read_byte(0x81);                //先求出秒的数值
          write_byte(0x80,second&0x7f);        //再让1302启动
          write_byte(0x8e,0x80);                //禁止写入
          write_com(0x0c);                             //光标在调整年(num=1)时开始闪烁,在调整其他位(num=2,3,4,5,6,7)时也在闪烁,。调整完(num=0)时,停止闪烁
          }
}

/*************DS18B20温度读取模块*************/
void tmpDelay(int num)//延时函数
{
……………………

网友A:
1602背光用IO口控制就更好了

网友B(2018-10-12):
你们的LCD有字符或其它什么东西显示吗?我的为什么是一片亮

网友C(2022-03-24):
引用 网友A:
1602背光用IO口控制就更好了

你好,这个博主的程序有点问题,显示屏不能显示,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