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637 OFFSET OUTPUT引脚是干什么的呢?

楼主:
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大神知道AD637的OFFSET OUTPUT引脚是干什么的呢?所接的可调电阻变化对RMS输出有什么影响?谢谢

AD637连接图

AD637连接图

网友A(2018-07-05):
如果运放两个输入端上的电压均为0V,则输出端电压也应该等于0V。但事实上,输出端总有一些电压,该电压称为失调电压VOS。如果将输出端的失调电压除以电路的噪声增益,得到结果称为输入失调电压或输入参考失调电压。这个特性在数据表中通常以VOS给出。VOS被等效成一个与运放反相输入端串联的电压源。必须对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施加差分电压,以产生0V输出。而OFFSET端接的电阻就是条件输出端的噪声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运放两个输入端上的电压均为0V,则输出端电压也应该等于0V。但事实上,输出端总有一些电压,该电压称为 ...

实际上我做出来的电路调节这个可调电阻的时候,输出完全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