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做一个温湿度检测报警 并且在可定时时间内光控灯启动 该怎么实现?

楼主(2018-07-05):
打开总开关
一直显示温度和湿度温度高于37度报警  湿度低于30%报警  可以手动关停
按键设置定时时间
在规定时间内光暗灯亮,光亮灯灭

这个该怎么实现呢?哪位大佬能教教我

网友A:
采集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然后与基准值进行比较大小,而报警。

网友B:
要有一个温湿度的传感器,单片机检测到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然后根据你的逻辑处理,开关的话也用一个IO口去检测一下,检测到开关是闭合的才进行温湿度监测,亮灯灭灯,不就是类似于流水灯嘛

网友C:
你这个超级简单的。但是,你不应该这样问,不能做伸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