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PCB库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8-07-05):
以74HC573为例,DIP-20这个封装库应该怎么建立呀,不太看得懂封装数据,还请大神讲一讲谢谢了,直接回复或者QQ都可以

网友A:
这个可以根据封装尺寸自己绘制封装。多看教程

网友B:
在Altium Designer 软件中点击文件——new—— library——schematic library

网友C:
自己做PCB库,你要找到这块芯片的datasheet,在datasheet的最后一般会有这块芯片的外观参数说明,你用软件里面的 PCB库向导,在向导里面根据要求输入datasheet的数据,最后一般都能正确生成PCB库

网友D:
没清楚你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是建立封装,百度有。如果你是不确定尺寸,推荐数据手册网:alldatasheet

网友E:
多看文档的封装图

网友F:
自己不会做直接问人家要做好的库导入呗

网友G:
建这样的封装的非常简单的,看看说明书就可以了啊

网友H:
通过查看你想建立的元器件的相关数据,元件向导时选好类型跟那些距离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I:
在 SCH library 里选定引脚  然后 add footsprint

网友I:
自己建的元件库下面有个SCH Library ,点击元件找到add footprint 选一个封装

网友J:
网上有链接

网友K:
有元件向导,根据元件手册里面的资料,填入,就能得到普pcb封装了

网友K:
可以用元件向导来画,在里面输入元件手册里面的尺寸数据,就能直接得到pcb封装了

网友L:
NEW 一个,按规格书设置就行了。

网友M:
把封装尺寸那页截图上来

网友N:
可以看下PCB原厂的库有没有类似的库文件

网友O:
要多看看教程。我开始的时候也这样。有位前辈推荐了我一个视频,我看了几遍视频,再结合网上下载的教程。一步一步的先从简单的新建库开始,一步一步的来。做一遍就明白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个类似的封装复制下来再小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P:
用的是AD么,在File--new--library--pcb library,在里面按元件数据画就行了

网友Q:
可以按照尺寸在元件库自己画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