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学习arduino的库函数

楼主(2018-07-05):
需要用到传感器了,怎么使用库函数,或者哪里可以查询相关用法

网友A:
我给你说说我是怎么学习这个arduino的吧,只能说arduino这个东西真的很简单(这个简单只是表现在使用上,便于使用,这一点arduino做的很成功,但是内部的库抽象程度很高,有点面向对象的意思了,也比较负载)我当时用的时候多亏了一本说叫《arduino库编程指南》这本书有个特点就是把里边每一个函数都给你讲一遍,很详细,都有每个函数的示例,我当时从晚上10点看到凌晨3点边做实验边看书,第二天就开始做作品,我推荐你也看一下,这本书在网上可以找到,我推荐你看一下,门槛很低,会c语言懂点c++就可以了

网友B(2020-07-05):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说说我是怎么学习这个arduino的吧,只能说arduino这个东西真的很简单(这个简单只是表现在使用上,便 ...

我找不到,麻烦能不能拍个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