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直流稳压电源及漏电保护装置

楼主(2018-07-05):
谁做过13年的电竞题,能分享一下吗,最近在做这个

网友A(2019-05-28):
楼主还有资料吗,我最近在做

网友A:
楼主有资料吗,最近在做这个

网友B:
13年的题目应该可以从淘宝上买到的   直接搜索13年电竞题

网友B:
直流稳压电源由于电子技术的特性,电子设备对电源电路的要求就是能够提供持续稳定、满足负载要求的电能,而且通常情况下都要求提供稳定的直流电能。提供这种稳定的直流电能的电源就是直流稳压电源。直流稳压电源在电源技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另外,很多电子爱好者初学阶段首先遇到的就是要解决电源问题,否则电路无法工作、电子制作无法进行,学习就无从谈起。为此,Pecker's Home专门开辟了这个直流稳压电源技术专题,希望给初学阶段的电子爱好者一些帮助。同时也可以作为普通爱好者电源技术方面的参考资料,供日常学习、制作上参考之用。

网友B:
漏电保护装置  在电路中加入一个大电容

网友B:
直流稳压电源的技术指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特性指标,反映直流稳压电源的固有特性,如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流调节范围;另一类是质量指标,反映直流稳压电源的优劣,包括稳定度、等效内阻(输出电阻)、纹波电压及温度系数等
当今社会人们极大的享受着电子设备带来的便利,但是任何电子设备都有一个共同的电路--电源电路。大到超级计算机、小到袖珍计算器,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必须在电源电路的支持下才能正常工作。当然这些电源电路的样式、复杂程度千差万别。超级计算机的电源电路本身就是一套复杂的电源系统。通过这套电源系统,超级计算机各部分都能够得到持续稳定、符合各种复杂规范的电源供应。袖珍计算器则是简单多的电池电源电路。不过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电池电源电路,比较新型的电路完全具备电池能量提醒、掉电保护等高级功能。可以说电源电路是一切电子设备的基础,没有电源电路就不会有如此种类繁多的电子设备

网友C:
楼主还有资料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资料吗,最近在做这个

你好!具体功能要求是什么?发一下要求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具体功能要求是什么?发一下要求看看

就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有资料吗

仿真可以,实际还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