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作息控制钟问题

楼主(2018-07-05):
数码管的显示和按键的调整我弄好了
但是还有以下问题 求解:
1.蜂鸣器怎么在作息时候响 并响固定时间 比如15秒 我每次一打开就一直响 不停
2.蜂鸣器有时候响的时候数码管显示 怎么能做到数码管时间显示和按时响铃呢

网友A:
你问这个问题,或许你程序还是没写好。你数码管刷新,在中断里面完成,然后,蜂鸣器响的程序在主循环中调用。实在不行,你还弄个中断,专门计时。这样,就可以了。
额,关于刷新,我以前看过一个大神写过一个51跑系统的,文章。坦白讲,那时候没看懂。有兴趣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B:
你可以在网上查相关资料

网友C:
首先,设定一个比较器,把即时时间与预设的作息时间比较,相同时启动蜂鸣器响,并延时15秒后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