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桥智能电子秤的单片机源程序与原理图 1602矩阵键盘+ADC0832

楼主(2018-07-05):
一个关于电子秤的毕业设计程序 1602矩阵键盘+ADC0832。大家可以参考
附件里面有原理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SY  0x80          //常量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define ADCOFFSET 12
#define GAIN 17.857

//ADC0832的引脚
sbit ADCS =P2^4;  //ADC0832 chip seclect
sbit ADDI =P2^0;  //ADC0832 k in
sbit ADDO =P2^1;  //ADC0832 k out
sbit ADCLK =P2^2;  //ADC0832 clock signal

sbit LCM_RS=P2^7;
sbit LCM_RW=P2^6;
sbit LCM_EN=P2^5;

sbit KEY_IN_1 = P1^7;
sbit KEY_IN_2 = P1^6;
sbit KEY_IN_3 = P1^5;
sbit KEY_IN_4 = P1^4;
sbit KEY_OUT_1 = P1^0;
sbit KEY_OUT_2 = P1^1;
sbit KEY_OUT_3 = P1^2;
sbit KEY_OUT_4 = P1^3;

char TestModeFlag = 0;   //实验模式选项,单臂 半桥 全桥 0 1 2
char WeigherModeflag = 0;
char TestOrWeigher = 0;
char IsExistPoint = 0;
char IsInput = 0;
char InputIndex = 0;
char ShowWigherFlag = 0;
unsigned char PriceArray[5] = {'0','0','0','0','0'};
float voltage = 0;
float weight = 123.4;
float UnitPrice = 0;
float TotalPrice = 0;
float Shelling = 0;
float K_D = 0.1764;
float K_B = 0.3805;
float K_Q = 0.7541;

float B_D = 0.3636;
float B_B = -0.4091;
float B_Q = -0.1364;

long ad_data;
unsigned long AD_Sum = 0;

unsigned long TimerCnt  =0;

sbit Beep =P3^2;                         //超过重量表量程最大值红色led报警定义
unsigned char AlarmFlag = 0;
//adc采样值存储单元

unsigned char KeySta[4][4] = {
        {1,1,1,1},{1,1,1,1},{1,1,1,1},{1,1,1,1}
        };

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Map[4][4] = { //矩阵按键编号到标准键盘键码的映射表
    { 0x01, 0x02, 0x03, 'U' }, //数字键1、数字键2、数字键3、向上键
    { 0x04, 0x05, 0x06, 'D' }, //数字键4、数字键5、数字键6、向下键
    { 0x07, 0x08, 0x09, 'E' }, //数字键7、数字键8、数字键9、向下键
    { 0x00, '.',  'L',  'R' }  //数字键0、ESC键、  回车键、 向右键
        };

void  KeyDriver();
void Showfolat_1(uchar X,uchar Y,float num);
void Showfolat_2(uchar X,uchar Y,float num);
void delay(uint);
void lcd_wait(void);
void delay_LCM(uint);                                                 //LCD延时子程序
void initLCM( void);                                                       //LCD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_wait(void);                                                      //LCD检测忙子程序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uchar BusyC);      //写指令到ICM子函数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写数据到LCM子函数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个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串字符子函数

void WeigherModeDisplay();
void TestModeDisplay();
                                                     //系统显示子函数
u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void alarm(void);

/**********main funcation************/

void main(void)
{
        int i = 0;
                Beep = 0;
          EA = 1;       //使能总中断
    TMOD = 0x11;  //设置T0为模式1
    TH0  = 0xF8;  //为T0赋初值0xFC67,定时2ms
    TL0  = 0x2F;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TH1  = 0x27;  //为T1赋初值0xFC67,定时50ms
    TL1  = 0x10;
    ET1  = 1;     //使能T1中断
    TR1  = 1;     //启动T1
                Beep = 0;
    delay(500);                      //系统延时500ms启动
          ad_data=0;                       //采样值存储单元初始化为0
           initLCM( );
    Beep = 0;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显示屏
    //DisplayListChar(0,0,str0);
                WriteCommandLCM(0x01,0);
           //DisplayListChar(0,1,str2);
                Beep = 0;
        while(1)
    {
                                ad_data = 0;
                                for(i=0;i<400;i++)
              ad_data += Adc0832(0);           //采样值存储单元初始化为0
                                ad_data/=400;
                                voltage = ad_data;
                                //voltage = 1000*ad_data*5.0/255.0/GAIN;

                        //voltage = (ad_data*5.0/255.0)*1000.0/GAIN;
                        if(TestOrWeigher==0)
                        {
                                        TestModeDisplay();
                                        delay(1);
                                        Beep = 0;
                                        DisplayOneChar(14,1,' ');
                                        DisplayOneChar(15,1,' ');

                        }else if(TestOrWeigher==1)
                        {
                                        WeigherModeDisplay();
                                        alarm();
                                        delay(1);
                        }
                         //KeyDriver();

//                         DisplayOneChar(0,0,ad_data/100+'0');
//                   DisplayOneChar(1,0,ad_data/10%10+'0');
//                         DisplayOneChar(2,0,ad_data%10+'0');
//                         delay(500);
         }

}
/*********延时K*1ms,12.000Mhz**********/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for(j=0;j<60;j++);

}
/**********写指令到ICM子函数************/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uchar BusyC)
{
    if(BusyC)
        lcd_wait();
        DATAPORT=WCLCM;
    LCM_RS=0;                   // 选中指令寄存器
    LCM_RW=0;                       //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写数据到LCM子函数************/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
    lcd_wait( );             //检测忙信号
        DATAPORT=WDLCM;
    LCM_RS=1;                // 选中数据寄存器
    LCM_RW=0;                    //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lcm内部等待函数*************/

void lcd_wait(void)
{
    DATAPORT=0xff;             //读LCD前若单片机输出低电平,而读出LCD为高电平,则冲突,Proteus仿真会有显示逻辑黄色
          LCM_EN=1;
    LCM_RS=0;
    LCM_RW=1;
    _nop_();
    _nop_();
          _nop_();
    while(DATAPORT&BUSY)
        {  LCM_EN=0;
           _nop_();
           _nop_();
           LCM_EN=1;
           _nop_();
           _nop_();
           }
           LCM_EN=0;

}

/**********LCM初始化子函数***********/

void initLCM( )
{
        DATAPORT=0;
        delay(15);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1);    //8bit数据传送,2行显示,5*7字型,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屏,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6,1);    //显示光标右移设置,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个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0x01;
    X&=0x0f;
    if(Y)X|=0x40;               //若y为1(显示第二行),地址码+0X40
    X|=0x80;                    //指令码为地址码+0X80
    WriteCommandLCM(X,1);
    WriteDataLCM(DData);
}

void Showfolat_1(uchar X,uchar Y,float num)
{
        int i = 0;
        unsigned char temp[5]={0};
        int number;
  number = (int)(num*10);
  //int number = 12345;
        temp[4] = number%10;
        temp[3] = '.';
        temp[2] = number/10%10;
        temp[1] = number/100%10;
        temp[0] = number/1000%10;
DisplayOneChar(X+4,Y,temp[4]+'0');
DisplayOneChar(X+3,Y,temp[3]);
DisplayOneChar(X+2,Y,temp[2]+'0');
DisplayOneChar(X+1,Y,temp[1]+'0');
DisplayOneChar(X+0,Y,temp[0]+'0');
        if(temp[i]==0)
        {
                for(i = 0;i<2;i++)
                {
                        if(temp[i]!=0)break;
                        if(temp[i]==0)DisplayOneChar(X+i,Y,' ');
                }
        }

}

void Showfolat_2(uchar X,uchar Y,float num)
{
        int i = 0;
        int j = 1;
        int temp[7]={0};
        long number;
  number = (long)(num*100);
  //int number = 12345;
        temp[6] = number%10;
        temp[5] = number/10%10;
        temp[4] = '.';
        temp[3] = number/100%10;
        temp[2] = number/1000%10;
        temp[1] = number/10000%10;
        temp[0] = number/100000%10;
DisplayOneChar(X+6,Y,temp[6]+'0');
DisplayOneChar(X+5,Y,temp[5]+'0');
DisplayOneChar(X+4,Y,temp[4]);
DisplayOneChar(X+3,Y,temp[3]+'0');
DisplayOneChar(X+2,Y,temp[2]+'0');
DisplayOneChar(X+1,Y,temp[1]+'0');
DisplayOneChar(X+0,Y,temp[0]+'0');

        if(temp[i]==0)
        {
                for(i = 0;i<3;i++)
                {
                        if(temp[i]!=0)break;
                        if(temp[i]==0)DisplayOneChar(X+i,Y,' ');
                }
        }

//         for(i = 0;i<7;i++)
//         if(temp[i]==0)DisplayOneChar(X+i,Y,0);
}
void Showfolat_3(uchar X,uchar Y,float num)
{
        int i = 0;

        int j = 1;
        int temp[7]={0};
        long number;
  number = (long)(num*1000);
  //int number = 12345;
        temp[6] = number%10;
        temp[5] = number/10%10;
        temp[4] = number/100%10;
        temp[3] = '.';
        temp[2] = number/1000%10;
        temp[1] = number/10000%10;
        temp[0] = number/100000%10;
DisplayOneChar(X+6,Y,temp[6]+'0');
DisplayOneChar(X+5,Y,temp[5]+'0');
DisplayOneChar(X+3,Y,temp[3]);
DisplayOneChar(X+4,Y,temp[4]+'0');
DisplayOneChar(X+2,Y,temp[2]+'0');
DisplayOneChar(X+1,Y,temp[1]+'0');
DisplayOneChar(X+0,Y,temp[0]+'0');
        if(temp[i]==0)
        {
                for(i = 0;i<2;i++)
                {
                        if(temp[i]!=0)break;
                        if(temp[i]==0)DisplayOneChar(X+i,Y,' ');
                }
        }

}

void TestModeDisplay()
{
//
//         float voltage = 0;
// float weight = 0;
// float sensitivity = 0;
        DisplayOneChar(2,0,'U');
        DisplayOneChar(3,0,':');

        if(ShowWigherFlag==1)
        DisplayOneChar(9,0,'W');
        else DisplayOneChar(9,0,' ');
        if(ShowWigherFlag==1)
        DisplayOneChar(10,0,':');
        else DisplayOneChar(10,0,' ');
        if(ShowWigherFlag==1)
        DisplayOneChar(0,1,'S');
        else DisplayOneChar(0,1,' ');
        if(ShowWigherFlag==1)
        DisplayOneChar(1,1,':');
        else DisplayOneChar(1,1,' ');

        if(TestModeFlag==0)
        {
                DisplayOneChar(0,0,'D');
                if(ShowWigherFlag==1)
                Showfolat_3(2,1,K_D);
                else{
                        DisplayOneChar(2,1,' ');
                        DisplayOneChar(3,1,' ');
                        DisplayOneChar(4,1,' ');
                        DisplayOneChar(5,1,' ');
                        DisplayOneChar(6,1,' ');
                        DisplayOneChar(7,1,' ');
                        DisplayOneChar(8,1,' ');
                  DisplayOneChar(9,1,' ');
                        DisplayOneChar(10,1,' ');
                }

                weight = (voltage - B_D)/K_D;
                if(voltage==0)weight = 0;

        }else if(TestModeFlag==1)
        {
                DisplayOneChar(0,0,'B');
                if(ShowWigherFlag==1)
                Showfolat_3(2,1,K_B);
                else{
                        DisplayOneChar(2,1,' ');
                        DisplayOneChar(3,1,' ');
                        DisplayOneChar(4,1,' ');
                        DisplayOneChar(5,1,' ');
                        DisplayOneChar(6,1,' ');
                        DisplayOneChar(7,1,' ');
                        DisplayOneChar(8,1,' ');
                        DisplayOneChar(9,1,' ');
                        DisplayOneChar(10,1,' ');
                }
                weight = (voltage - B_B)/K_B;
                if(voltage==0)weight = 0;

        }else if(TestModeFlag==2)
        {
                DisplayOneChar(0,0,'Q');
                if(ShowWigherFlag==1)
                Showfolat_3(2,1,K_Q);
                else{
                        DisplayOneChar(2,1,' ');
                        DisplayOneChar(3,1,' ');
                        DisplayOneChar(4,1,' ');
                        DisplayOneChar(5,1,' ');
                        DisplayOneChar(6,1,' ');
                        DisplayOneChar(7,1,' ');
                        DisplayOneChar(8,1,' ');
                        DisplayOneChar(9,1,' ');
                        DisplayOneChar(10,1,' ');
                }
                weight = (voltage - B_Q)/K_Q;
                if(voltage==0)weight = 0;
        }

                Showfolat_1(4,0,voltage);
                if(ShowWigherFlag==1)
                {
                        Showfolat_1(11,0,weight);
                }
                else
                {
                        DisplayOneChar(15,0,' ');
                        DisplayOneChar(14,0,' ');
                        DisplayOneChar(13,0,' ');
                        DisplayOneChar(12,0,' ');
                        DisplayOneChar(11,0,' ');
                }

}

void WeigherModeDisplay()
{

        DisplayOneChar(0,0,'W');
        DisplayOneChar(1,0,':');

        if(IsInput == 0)
        {
                DisplayOneChar(8,0,'U');
                DisplayOneChar(9,0,'P');
        }
        DisplayOneChar(10,0,':');

        DisplayOneChar(0,1,'T');
        DisplayOneChar(1,1,'P');
        DisplayOneChar(2,1,':');

        weight = (voltage-Shelling)*2.0;
        TotalPrice = UnitPrice*weight;

                Showfolat_1(2,0,weight);

                Showfolat_2(3,1,TotalPrice);

}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
        int i = 0;
        int j = 1;
        float k = 0.1;

        //IsExistPoint

        if(TestOrWeigher==0)//试验模式
        {
                  if((keycode >= 0x00) &&(keycode <= 0x09))
                        {

                        }else if(keycode == '.')
                        {

                        }else if(keycode == 'E')
                        {
                                TestOrWeigher = 1;
                                //Showfolat_2(11,0,12.34);
                        }else if(keycode == 'U')
                        {
                                TestModeFlag--;
                        }        else if(keycode == 'D')
                        {
                                TestModeFlag++;
                        }else if(keycode == 'L')
                        {
                                ShowWigherFlag = 0;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显示屏
                                WriteCommandLCM(0x01,0);                    //清显示屏

                        }else if(keycode == 'R')
                        {
                                ShowWigherFlag = 1;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显示屏
                                WriteCommandLCM(0x01,0);                    //清显示屏
                        }

                        if(TestModeFlag<=0)TestModeFlag = 0;
                        if(TestModeFlag>=2)TestModeFlag = 2;

        }else if(TestOrWeigher==1)
        {
                        if((keycode >= 0x00) &&(keycode <= 0x09))
                        {
                                if(IsInput)
                                {
                                        //DisplayOneChar(13,1,InputIndex+'0');
                                        switch(InputIndex)
                                        {
                                                case 0:
                                                PriceArray[4] = keycode+'0';

                                                break;
                                                case 1:
                                                PriceArray[3] = PriceArray[4];
                                                PriceArray[4] = keycode+'0';
                                                break;
                                                case 2:
                                                PriceArray[2] = PriceArray[3];
                                                PriceArray[3] = PriceArray[4];
                                                PriceArray[4] = keycode+'0';
                                                break;
                                                case 3:
                                                PriceArray[1] = PriceArray[2];
                                                PriceArray[2] = PriceArray[3];
                                                PriceArray[3] = PriceArray[4];
                                                PriceArray[4] = keycode+'0';
                                                break;
                                                case 4:
                                                PriceArray[0] = PriceArray[1];
                              PriceArray[1] = PriceArray[2];
                                                PriceArray[2] = PriceArray[3];
                                                PriceArray[3] = PriceArray[4];
                                                PriceArray[4] = keycode+'0';
                                                break;
                                                default:break;
                                        }
                                }
                                InputIndex++;
                                if(InputIndex>4)InputIndex=5;

                                //DisplayOneChar(0,1,keycode+'0');

                        }else if(keycode == '.')
                        {
                                if(IsInput)
                                {
                                        switch(InputIndex)
                                        {
                                                case 0:
                                                PriceArray[4] = '.';
                                                break;
                                                case 1:
                                                PriceArray[3] = PriceArray[4];
                                                PriceArray[4] = '.';
                                                break;
                                                case 2:
                                                PriceArray[2] = PriceArray[3];
                                                PriceArray[3] = PriceArray[4];
                                                PriceArray[4] = '.';
                                                break;
                                                case 3:
                                                PriceArray[1] = PriceArray[2];
                                                PriceArray[2] = PriceArray[3];
                                                PriceArray[3] = PriceArray[4];
                                                PriceArray[4] = '.';
                                                break;
                                                case 4:
                                                PriceArray[0] = PriceArray[1];
                              PriceArray[1] = PriceArray[2];
                                                PriceArray[2] = PriceArray[3];
                                                PriceArray[3] = PriceArray[4];
                                                PriceArray[4] = '.';
                                                break;
                                                default:break;
                                        }
                                }
                                IsExistPoint = InputIndex;
                                InputIndex++;
                        }else if(keycode == 'E')
                        {
                                TestOrWeigher = 0;
                        }else if(keycode == 'U')
                        {
                                IsInput = 1;
                                InputIndex = 0;
                                for(i = 0;i<5;i++)
                                PriceArray[i] = 0+'0';
                                UnitPrice = 0;

                        }        else if(keycode == 'D')
                        {
                                IsExistPoint = 5;
                                for(i = 0;i<5;i++)
                                {
                                        if(PriceArray[i]=='.')
                                        {
                                                        IsExistPoint = i;
                                                                break;
                                        }

                                }
                                for(i=IsExistPoint-1;i>=0;i--)
                                {
                                                UnitPrice += j*(PriceArray[i]-'0');
                                                j*=10;
                                }
                                for(i=IsExistPoint+1;i<5;i++)
                                {
                                                UnitPrice += k*(PriceArray[i]-'0');
                                                k*=0.1;
                                }

                                //Showfolat_2(3,1,UnitPrice);
                                 IsInput = 0;
                        }else if(keycode == 'L')
                        {
                                //DisplayOneChar(0,1,keycode);
                                Shelling = voltage;
                        }else if(keycode == 'R')
                        {
                                //DisplayOneChar(0,1,keycode);
                                Shelling = 0;
                        }
        }

                                for(i = 0;i<5;i++)
                                {
//                                         if(PriceArray[i]=='0')
//                                         DisplayOneChar(11+i,0,0);
//                                         else
                                        DisplayOneChar(11+i,0,PriceArray[i]);
                                }

//                                         if(PriceArray[0]==0)
//                                         {
//                                                 for(i = 0;i<3;i++)
//                                                 {
//                                                         if(PriceArray[i]!=0)break;
//                                                         if(PriceArray[i]==0)DisplayOneChar(11+i,0,' ');
//                                                 }
//                                         }

}
void  KeyDriver()
{
        unsigned char i, j;
        static        unsigned char backup [4][4] = {
        {1,1,1,1},{1,1,1,1},{1,1,1,1},{1,1,1,1}
        };

        for(i=0; i<4; i++)
                {
                        for(j=0; j<4; j++)
                        {
                                if(backup[i][j] != KeySta[i][j])
                                {
                                        if(backup[i][j] == 0)
                                        {
                                                KeyAction(KeyCodeMap[i][j]);
                                        }
                                        backup[i][j] = KeySta[i][j];
                                }
                        }
                }

}

/* 按键扫描函数,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推荐调用间隔1ms */
void KeyScan()
{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out = 0;   //矩阵按键扫描输出索引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4][4] = {  //矩阵按键扫描缓冲区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将一行的4个按键值移入缓冲区
    keybuf[keyout][0] = (keybuf[keyout][0] << 1) | KEY_IN_1;
    keybuf[keyout][1] = (keybuf[keyout][1] << 1) | KEY_IN_2;
    keybuf[keyout][2] = (keybuf[keyout][2] << 1) | KEY_IN_3;
    keybuf[keyout][3] = (keybuf[keyout][3] << 1) | KEY_IN_4;
    //消抖后更新按键状态
    for (i=0; i<4; i++)  //每行4个按键,所以循环4次
    {
        if ((keybuf[keyout][i] & 0x0F) == 0x00)
        {   //连续4次扫描值为0,即4*4ms内都是按下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稳定的按下
            KeySta[keyout][i] = 0;
        }
        else if ((keybuf[keyout][i] & 0x0F) == 0x0F)
        {   //连续4次扫描值为1,即4*4ms内都是弹起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稳定的弹起
            KeySta[keyout][i] = 1;
        }
    }
    //执行下一次的扫描输出
    keyout++;                //输出索引递增
    keyout = keyout & 0x03;  //索引值加到4即归零
    switch (keyout)          //根据索引,释放当前输出引脚,拉低下次的输出引脚
    {
        case 0: KEY_OUT_4 = 1; KEY_OUT_1 = 0; break;
        case 1: KEY_OUT_1 = 1; KEY_OUT_2 = 0; break;
        case 2: KEY_OUT_2 = 1; KEY_OUT_3 = 0; break;
        case 3: KEY_OUT_3 = 1; KEY_OUT_4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读ADC0832函数
************/

//采集并返回
u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