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CT117E STM32测试源程序

楼主:
“蓝桥杯”使用的CT117E嵌入式。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3.0.0
* Date               : 04/06/2009
* Description        : Virtual Com Port Demo main file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h"
#include "i2c.h"
#include "adc_single.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COL(X) (319-(X)*16+16)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extern USART_TypeDef* USARTx;
extern vu16 dummy;  //LCD型号定位
void Delay_Ms(__IO uint32_t nTime);

/* Extern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GPIOA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
  *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8;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ifdef  VECT_TAB_RAM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  /* Enable the EXTI9_5 Interrupt */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
//{
//        unsigned int i,j;
//        for (i = 0;i<0xffff;++i)
//                for(j=0;j<0x7f;++j);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routi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nt n;
//  unsigned short Pin;
        unsigned char lcd_type[4];  //保存LCD型号的数组
        unsigned char bai,shi,ge;
        float ad_value;
        int toggle;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GPIO_PinRemapConfig ( GPIO_Remap_SWJ_NoJTRST ,ENABLE);

//  NVIC_Configuration();
        i2c_init();
        adc_init();
        usart_init();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n=x24c02_read(0xff);
        Delay_Ms(10);
        ++n;
        x24c02_write(0xff,n);

        bai = n/100;
        shi = (n-bai*100) / 10;                //ADC数值的十号准备情况参考这些数值  Capture error
        ge = n % 10;                                //ADC数值的个位准备情况参考这些数值  Capture error准备情况

    STM3210B_LCD_Init();
    LCD_Clear(Blue);
    LCD_SetBackColor(Red);

    /* Set the LCD Text Color */
    LCD_SetTextColor(Grey);

        lcd_type[0] = (dummy>>12)+'0';
        lcd_type[1] = ((dummy&0x0f00)>>8)+'0';
        lcd_type[2] = ((dummy&0x00f0)>>4)+'0';
        lcd_type[3] = (dummy&0x000f)+ '0';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0, "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1, "    Welcome to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2, "                    ");

    LCD_SetBackColor(Green);
//        LCD_SetTextColor(Grey);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4, "        GXCT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3, "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5, "                    ");

    LCD_SetBackColor(Blue);
//        LCD_SetTextColor(Grey);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6, "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7, "   LCD TYPE:        ");
        LCD_SetTextColor(Yellow);
        LCD_DisplayChar(Line7,COL(13),lcd_type[0]);
        LCD_DisplayChar(Line7,COL(14),lcd_type[1]);
        LCD_DisplayChar(Line7,COL(15),lcd_type[2]);
        LCD_DisplayChar(Line7,COL(16),lcd_type[3]);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8, "                    ");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9, "                    ");

        LCD_SetTextColor(Green);
        LCD_DisplayChar(Line9,COL(19),ge+'0');
        if ( n > 9 ) LCD_DisplayChar(Line9,COL(18),shi+'0');
        if ( n > 99 ) LCD_DisplayChar(Line9,COL(17),bai+'0');
        LCD_SetTextColor(Grey);

        GPIO_Write(GPIOC,0xffff);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while(1) {

                if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 RESET ) {
//                        Pin=GPIO_Pin_8 | GPIO_Pin_12;
                        GPIO_Write(GPIOC,0xfcff);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 else if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8) == RESET ) {
//                        Pin=GPIO_Pin_9 | GPIO_Pin_13;
                        GPIO_Write(GPIOC,0xf3ff);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 else if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 == RESET ) {
//                        Pin=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GPIO_Write(GPIOC,0xcfff);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 else if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2) == RESET ) {
//                        Pin=GPIO_Pin_11 | GPIO_Pin_15;
                        GPIO_Write(GPIOC,0x3fff);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

                if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2) == RESET )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4);
                } else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4);
                }

//                Pin=GPIO_Pin_8;
//                for ( i=0;i<8;++i) {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                        GPIO_Write(GPIOC,Pin);
//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                        delay();
//                        Pin<<=1;
//                }

                ad_value= adc_read();
                ge=ad_value;
                shi=(int)(ad_value*10)%10;
                bai= (int)(ad_value*100)%10;
                LCD_SetTextColor(Red);
                 LCD_DisplayChar(Line9,COL(2),ge+'0');
                 LCD_DisplayChar(Line9,COL(3),'.');
                LCD_DisplayChar(Line9,COL(4),shi+'0');
                LCD_DisplayChar(Line9,COL(5),bai+'0');

                   USARTx = USART2;
                if( (n=USART_getch()) != -1 ) {
                        LCD_DisplayChar(Line8,COL(12),n);
                        printf("USART2 Echo: %f\r\n",rand()*25./RAND_MAX);

//                        printf("USART2 Echo: %c\r\n",n);
                }
                   USARTx = USART1;
                if( (n=USART_getch()) != -1 ) {
                        LCD_DisplayChar(Line8,COL(9),n);
                        printf("USART1 Echo: %c\r\n",n);
                }

                toggle = ! toggle;
                if ( toggle )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
                }
        }
}

void Delay_Ms(__IO uint32_t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