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5643l定时器捕捉测量频率 系统初始化等源码分享

楼主:
包括mpc5643l的工程代码

/*************************************************************************
【平    台】MPC5643L
【编    写】
【版    本】V1.0
【时    间】
【功    能】1.通过8PIN拨码开关输入阈值转速值("BM_INPUT.h");
                        2.初始化系统,包括看门狗、系统时钟、外设时钟、中断初始化(MPC5643L_SysCtrl.h")
                        3.gpio输出电平控制led,报警和停机"TASK_LED.h"
                        4.脉冲输出功能"OPWM.h"
                        5,转速输入测频率,计算转速,比较大小"TIMER_ECT.h"
                        6,超速测试按键输入函数Key_OVERSPEED.h
*************************************************************************/
/*******************头文件******************/
#include "MPC5643L.h"
#include "MPC5643L_SysCtrl.h"                                           //系统控制函数
#include "TASK_LED.h"                                                   //GPIO输出
#include "Etimer_OutputPulseWidth.h"                      //脉冲输出

#include "Key_OverspeedTest.h"                                      //超速测试复位键扫描
#include "TIMER_ECT.h"
#include "FLEXCAN.h"
#include "frequecythershord_input.h"                                //拨码开关输入函数
#include "config_output.h"                                                        //GPIO输出

/****************全局变量定义**************/
uint8_t compare(uint8_t num1,uint8_t num2)

{
        if(num1 < (uint8_t)(num2/2))
        {
//                init_OUTPUT(7,0);
                return 1;

        }

        else if(num1 > num2)
        {
//                init_OUTPUT(7,0);
                return 0;

        }

        else
        {
//                init_OUTPUT(7,0);
                return 2;

        }
}

uint16_t main(void)
{
        uint8_t Result;                                                        //拨码开关输入pin配置
        float temp_bm;                                                        //频率阈值定义
        uint8_t  Flag_HalfSpeedWSE;                                                                     //半速不停机测试标志位
        uint8_t  Flag_HalfSpeedSE;                                                                      //半速停机测试标志位
        uint8_t  Flag_OverSpeedWSE;                                                                     //超速不停机测试标志位
        uint8_t  Flag_OverSpeedSE;                                                                      //超速停机测试标志位
        InitSysCtrl();                                                        //初始化系统时钟,中断,看门狗,外设时钟

        init_OUTPUT(7,1);
//        init_OUTPUT(7,0);                                                //上电LED灯亮

        init_OUTPUT(81,1);                                                //LED_green正常
        init_OUTPUT(73,1);                                                //LED_red        超速报警

        init_OUTPUT(2,0);                                                //脉冲输出,开始输出低电平

        init_OUTPUT(128,1);                                                //out1
        init_OUTPUT(125,1);                                                //out2
        init_OUTPUT(124,1);                                                //csbh_bf_out
        init_OUTPUT(121,1);                                                //out3
        init_OUTPUT(119,1);                                                //out5
        init_OUTPUT(117,1);                                     //out6

        Init_BM_COFIG();                                                //拨码开关输入配置

        InitEtimer1_3();

        INTC_InstallINTCInterruptHandler(ISRICEimer, Source_Etimer1_3, Priority);

        Init_opweTimer0();

        INTC_InstallINTCInterruptHandler(eTimer_OPWisr, Source_Etimer0_0, Priority);

        INTC.CPR_PRC0.R = 0;                                                                                                    //定义优先级

        InitCan1();

        InitCan0();

        INTC_InstallINTCInterruptHandler(RecieveMsg,Source_Flexcan,Priority);        //开启CAN_1接收中断

        ETIMER_1.CHANNEL[3].CCCTRL.B.ARM = 1;                                                                      //开始捕捉

        while(1)
        {
            float bj = 78;

            InputCaptureChannel3_FREQHandler();                                        //转速处理函数

                temp_bm = threshold_value();

                TransmitMsg();
/*频率比较,控制柴油机及报警功能*/

                temp_bm = threshold_value();

                Result = compare(bj,temp_bm);

/*测试按键输入功能*/

                Skan_OverspeedPB1Key();                                                                                                  //扫描超速测试按键,进行超速测试

                Flag_OverSpeedWSE = OverspeedSystemTest_WithStopEngi();                       //超速测试不停机标志
                Flag_OverSpeedSE = OverspeedSystemTest_EngineStopeed();                       //超速停机测试标志
                Flag_HalfSpeedWSE = HalfSpeedTest_WithoutStoppingEngineKeep();                //半速不停机测试标志
                Flag_HalfSpeedSE = HalfSpeedTest_EngineStopeed();
//                Skan_Key();                                        //扫描超速测试按键
//                csfw_test();                //超速复位测试程序
//                csbtj_test();               //超速不停机测试程序
//                bsbtj_test();               //半速不停机测试程序
//                bstj_test();                //半速停机测试程序
                switch(Result)
                {
                        case 1:
                                if(Flag_OverSpeedWSE)                                                                                        // self-checking:超速测试不停机
                                {
                                        SwitchOverspeedOut_WithoutStoppingEngine();                                        //不停机测试程序

                                }

                                if(Flag_OverSpeedSE)                                                                                        // self-checking:超速测试停机
                                {
                                        SwitchOverspeedOut_EngineStopeed();                                                 //停机测试程序

                                }

                                PressAfterFaultTest_Reset();                                                                   //超速保护复位测试,停机报警复位函数
                                                                                                   //复位故障检测函

                                if((Flag_OverSpeedWSE | Flag_OverSpeedSE | Flag_HalfSpeedWSE |Flag_HalfSpeedSE) == 0)        //无超速测试按键按下
                                {
                                        SwitchOverspeedOut_EngineStopeed();                                                                                                    //停机测试程序

                                }

                                break;

                        case 0:
                                if(Flag_HalfSpeedWSE)                                                                                                    //self-checking:测试不停机
                                {
                                        SwitchOverspeedOut_WithoutStoppingEngine();                                                                                        //不停机测试程序
                                //        Inspection_WithStopEngi();                                                                                                    //不停机测试故障检测函数
                                }

                                if(Flag_HalfSpeedSE)                                                                                                    //self-checking:测试停机
                                {
                                        SwitchOverspeedOut_EngineStopeed();                                                                                                    //停机测试程序
                                //        Inspection_StopEngi();                                                                                                    //停机测试故障检测函数
                                }

                                PressAfterFaultTest_Reset();                                                                                                    //超速保护复位测试,停机报警复位函数

                                if((Flag_OverSpeedWSE | Flag_OverSpeedSE | Flag_HalfSpeedWSE |Flag_HalfSpeedSE) == 0)        //无超速测按键按下
                                {
                                        SwitchOverspeedOut_EngineStopeed();                                                                                                    //停机测试程序
                                //        Inspection_StopEngi();                                                                                                    //停机测试故障检测函数
                                }

                                break;                                                //停机测试程序

                        case 2:
                                SystemInWorking0rder();                        //正常运行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