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智能路灯控制系统

楼主(2018-07-05):
本帖主要介绍一个基于STM32的智能路灯控制系统
摘    要
本设计根据题目要求制作一套智能路灯控制系统,并且本着低成本高性能、结构简单、控制方便、直观显示等的设计思想。我们通过对硬件系统和软件程序的设计,以此实现通过光线强弱状态来控制路灯的亮灭功能。其中硬件电路部分主要包括:单片机最小系统、路灯控制电路部分、红外检测和执行电路部分、数码管显示电路部分;软件部分主要包括:相应软件和路灯控制、光电检测和执行、时间显示等程序模块。为了能够精确控制智能灯的开关状态,本参赛队队员决定采用集成度高、处理能力强、可靠性高的单片机STM32F103RCT6设计相应程序,通过红外检测模块来检测是否有物体通过。当物体通过时,下降沿触发产生中断,随后单片机执行中断函数里的命令。通过CH340g串口通信用电脑将采集到的有用数据发送给单片机,以此通过引脚高低电平和驱动电路控制路灯亮灭。再经处理后将物体通过的时间和对应速度显示在数码管上。
1.系统方案论证与比较
1.1整体设计思路流程
1.2单片机模块部分
方案一:选择STC89C52作为主控芯片,STC89C52周期比较慢,系统反应比较慢。
方案二:选择STM32F103RB作为主控芯片,这款单片机的虽然周期是比STC89C52快,但是CPU兼容性不强,存储空间不够大。
方案三:选择STM32F103RCT6作为主控芯片,这块芯片CPU兼容性更强,同时存储空间很强大,一个16位普通IC/OC/PWM),2个16位基本(IC/OC/PWM),1个STI,2个USART,同时具有低功率、记忆、定时器等功能完全可以满足系统智能控制的要求。
综合以上三种方案,选择方案三。
2.电路与程序设计
2.1电路的设计
2.1.1红外感应检测模块部分
采用红外感应技术而不采用其他人体感应技术,是因为目前基于红外线的人体感应技术已经发展成熟,各种类型的红外感应器也已经十分多见,而且价格便宜,目前成为最流行的人体感应技术。
红外感应部分由红外线自动检测电路、逻辑运算、延迟电路、驱动电路等组成。利用红外传感器,可以检测到人体的接近、移动等运动状态。即当有人体进入到感应区域内时,红外发射电路发出的红外线被人体反射回一部分,红外接收电路接收后通过逻辑运算电路控制路灯的亮灭,从而实现自动控制。
红外自动检测系统如图1-3所示。
图1-3红外线自动检测系统框图
2.1.2 LED驱动电路部分
本部分通过LED驱动电路根据环境亮度的敏感程度做出反应。当环境亮度较低时(夜晚时分),电路将自动启动,给红外感应器模块供电,这时可以根据有没有人经过而自动控制路灯的亮灭。当环境亮度较高时(白天或者周围有更高亮度的路灯点亮时),电路将自动切断并进入省电模式,这是无论有没有人经过,路灯都不会点亮。如下1-4为LED驱动电路的仿真图。
图1-4LED驱动电路设计图
其中每只LED灯控制逻辑关系如图1-5所示,即在规定的时间条件成立的条件下,当明暗条件成立的情况下开灯。
图1-5 LED灯控制逻辑图

2.1.3 串口通信部分
该部分采用的是通过CH340g进行串口通信,即进行软件设置以后,将编程器与目标板连接,然后对单片机烧录程序。
2.1.4 系统总体框图
智能路灯控制系统主要采用单片机进行控制,根据环境的明暗程度以及时间条件来决定路灯的开与关,其控制流程如下

2.2程序的设计
1、程序功能
根据题目要求软件部分主要实现运算与显示。
2、程序设计
利用单片机STM32F103RCT6的外部中断以及计时器功能,通过红外检测模块来检测是否有物体通过。当物体通过时,下降沿触发产生中断,随后单片机执行中断函数里的命令。以此通过引脚高低电平和驱动电路控制路灯亮灭,再经处理后将物体通过的时间和对应速度显示在数码管上。
3.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3.1测试方案
1、硬件测试
首先分模块搭建硬件电路并分别测试成功,然后将分立的模块搭建在一起测试整体功能。经测试,我们的电源模块、功耗模块、单片机控制模块以及信号检测放大模块均工作正常。
2、软件仿真测试
利用Proteus软件画出电路仿真图,进行电路的各项性能测试,结果正常。
3、硬件软件联调

软件仿真结果与实测值进行比较,分析差异原因,找出改进方案。

3.2 测试结果及分析
    经过测试,系统各部分均工作正常,智能路灯照明系统可以控制LED灯的开关状态。同时可以根据数码管显示相应物体运动速度等,测试结果也比较准确,因此本设计可以满足相应功能。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time_i.h"
#include"clock.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strcmp.h"
#include"Fixed_time.h"
#include"led.h"
#include"Digital_LED.h"
#include"Alarm.h"
#include"Speed_Cal.h"
#include"IR_EXTI.h"
#include"EXTI_PC10.h"
#include"EXTI_PC11.h"
#include"exti_PC13.h"
#include"EXTI_PC14.h"
#include"EXTI_PC15.h"
#include"Judge_LED.h"
int main(void)
{   u8 t;
              u8 len;
              u8 Time_Set[]="Set";
              u8 Time_Set_Flag=0;
              u8 Fix_Flag=0;
              u8 *P_Fix_Flag;
              P_Fix_Flag=&Fix_Flag;
              order=Pass_order=0;
              //LED1_Flag=LED2_Flag=0;
              //LED_1=LED_2=L=M=R=1;
              Time_Record_Flag=0;
              Action_Record=0;
/****************************************************************************/              /*配置GPIO*/
              LCD_Data_GPIO_Config();
              LCD_Com_GPIO_Config();
/*配置数码管的GPIO*/
              Digital_LED_GPIO_Init();
              /*LED GPIO配置*/
              LED_GPIO_Config();
              /*LCD初始化*/
  LCD1602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delay_init();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NVIC_Configuration_sys();
              /*警报初始化*/
              Alarm_Config();
              /*外部中断初始化*/
              //EXTI_PC_Config();
  EXTI_PC10_Config();
              EXTI_PC11_Config();
              EXTI_PC13_Config();
  EXTI_PC14_Config();
              EXTI_PC15_Config();
              /*串口初始化为9600*/
              uart_init(9600);
              /*配置TIM3   默认开启时钟*/
              Timer_Init();
              /*给时钟赋初始时间*/
              Clock_Init();
/*****************************************************************/
LED1(OFF);
LED2(OFF);
              while(1)
              {Judge();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s_%s_%s_%s\r\nThe message you have sent:\r\n\n",Fixed_Buf1,Fixed_Buf3,Fixed_Buf2,Fixed_Buf4);
                                          for(t=0;t<len;t++)
                                          {USART1->DR=USART_RX_BUF[t];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Time_Set_Flag=1;
                                          Fix_Flag=1;
                                          Control_Flag1=1;
                                          Control_Flag2=1;}
                                          if(Strcmp(USART_RX_BUF,Time_Set) > 0&&(USART_RX_BUF[0] == 'S'))
                                                        if(Time_Set_Flag)
                                                        {hour=(USART_RX_BUF[3]-48)*10+(USART_RX_BUF[4]-48);
                                                                      min=(USART_RX_BUF[6]-48)*10+(USART_RX_BUF[7]-48);
                                                                      sec=(USART_RX_BUF[9]-48)*10+(USART_RX_BUF[10]-48)-1;
                                                                      Time_Set_Flag=0; }  }
                            Control();
                            Fix(P_Fix_Flag);
                            Dis_time();
                            Fixed_Show();} }
LCD显示
LCD1602.c
#include"LCD1602.h"
// 单片机系统时钟在72MHZ下的延时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nus(u32 n)//微秒级延时
{   u8 i;
    while(n--)
    {   i=7;
        while(i--);  }  }
void delay_nms(u32 n) //毫秒级延时,通常情况此函数可以不用更改
{   while(n--)
    {    delay_nus(1100);  } }
//LCD1602液晶读忙状态
// void LCD_FBUF(void)
// {   // LCD1602_RS0;                    //RS信号拉低
              // LCD1602_RW1;    //RW信号拉高
              // LCD1602_EN1;//EN信号拉高
              // DATA_OUT = 0xFF;    //数据端口 11111111全高电平
              // while((DATA_OUT & 0x80) == 0x80);    //判断数据端口PB7 是否一直高
              // LCD1602_RW1;//RW信号拉高
              // LCD1602_EN0;    //EN信号拉低  // }
//LCD1602写指令子函数
void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uint8_t Com)
{   //LCD_FBUF();                                     //读忙状态
              LCD1602_EN0;                    //EN信号拉低
              LCD1602_RS0;                    //RS信号拉低写指令
              LCD1602_RW0;                    //RW信号拉低
              DATA_OUT = Com;                    //数据端口指令输入
              delay_nms(1);                   //延时1ms
              delay_nms(1);
              LCD1602_EN1;                       //EN信号一个高脉冲
              delay_nms(1);                   //延时1ms
              delay_nms(1);
              LCD1602_EN0;}
//LCD1602写数据子函数
void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Data(uint8_t Date)
{//LCD_FBUF();                                     //读忙状态
              LCD1602_EN0;                    //EN信号拉低
              LCD1602_RS1;                    //RS信号拉低写指令
              LCD1602_RW0;                    //RW信号拉低
              DATA_OUT = Date;               //数据端口数据输入
              delay_nms(1);                   //延时1ms
              delay_nms(1);
              LCD1602_EN1;                        //EN信号一个高脉冲
              delay_nms(1);                   //延时1ms
              delay_nms(1);
              LCD1602_EN0;}
//LCD1602写指令和写数据子函数
// void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_Data(uint8_t CountLiey, uint8_t Date)
// {              // if(CountLiey == 0)                              //CountLiey == 0 写指令
              // {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Date);              // 写指令
              // }              // else                                 //CountLiey !=0 写数据
              // {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Data(Date);  //不等于0写数据  // }   // }
//LCD1602初始化子函数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_nms(15);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_nms(5);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0C);               //设置打开显示
              delay_nms(5);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06);             //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delay_nms(5);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01);           //显示清屏
              delay_nms(5);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delay_nms(5);   }
void LCD_Data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CD_Com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Pin_7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LCD1602.h
#ifndef                _LCD1602_H_
#define                _LCD1602_H_
/**************************************************************************/
#include "stm32f10x.h"
//======端口位清除寄存器
#define      LCD1602_RS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5)//低电平  PB5
#define      LCD1602_RW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7) //低电平  PB7
#define      LCD1602_EN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6)//低电平  PB6
//========端口位设置/清除寄存器
#define      LCD1602_RS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高电平 PB5
#define      LCD1602_RW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7) //高电平  PB7
#define      LCD1602_EN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6) //高电平  PB6
#define      DATA_OUT              GPIOA->ODR//数据端口 PA0-PA7
void Delay_us(uint32_t CountLing);
void LCD_FBUF(void);
void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uint8_t Com);
void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Data(uint8_t Date);
void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_Data(uint8_t CountLiey, uint8_t Date);
void LCD1602_Init(void);
void LCD_Data_GPIO_Config(void);
void LCD_Com_GPIO_Config(void);
/****************************************************************************/
#endif
数码管显示
Digital_LED.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Digital_LED.h"
#include"Speed_Cal.h"
#include "delay.h"
#include"led.h"
u32 Digital_LED_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极数码管显示编码
u32 Dig_LED_time;
void Digital_LE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配置数据输出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Pin_7);
              /*配置位选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2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
void Digital_LED_Write(u32 Speed)   //Speed 以mm为单位
{   if(Speed <= 9999)   //数码管最多显示999.9cm
              {   if(Speed/1000)
                            {    Dig_1_On;
                                          DATA_OUT_DIG = Digital_LED_Table[Speed / 1000];
                                          Delay(0x000fef);
                                          Dig_1_Off;
                                          Dig_2_On;
                                          DATA_OUT_DIG = Digital_LED_Table[(Speed-(Speed/1000)*1000)/ 100];
                                          Delay(0x000fef);
                                          Dig_2_Off;
                                          Dig_3_On;
                                          DATA_OUT_DIG = Digital_LED_Table[(Speed-(Speed/100)*100)/ 10];
                                          Delay(0x000fef);
                                          DATA_OUT_DIG = 0x7f;//点亮小数点
                                          Delay(0x000fef);
                                          Dig_3_Off;
                                          Dig_4_On;
                                          DATA_OUT_DIG = Digital_LED_Table[Speed-(Speed/10)*10];
                                          Delay(0x000fef);
                                          Dig_4_Off;   }
                            else if(Speed/100)
                                          {   Dig_1_Off;
                                                        Dig_2_On;
                                                        DATA_OUT_DIG = Digital_LED_Table[Speed/100];
                                                        Delay(0x000fef);
                                                        Dig_2_Off;
                                                        Dig_3_On;
                                                        DATA_OUT_DIG = Digital_LED_Table[(Speed-(Speed/100)*100)/10];
                                                        Delay(0x000fef);
                                                        DATA_OUT_DIG = 0x7f;//点亮小数点
                                                        Delay(0x000fef);
                                                        Dig_3_Off;
                                                        Dig_4_On;
                                                        DATA_OUT_DIG = Digital_LED_Table[Speed-(Speed/10)*10];
                                                        Delay(0x000fef);
                                                        Dig_4_Off;   }
                                          else if(Speed/10)
                                                        {   Dig_1_Off;
                                                                      Dig_2_Off;
                                                                      Dig_3_On;
                                                                      DATA_OUT_DIG = Digital_LED_Table[Speed/10];
                                                                      Delay(0x000fef);
                                                                      DATA_OUT_DIG = 0x7f;//点亮小数点
                                                                      Delay(0x000fef);
                                                                      Dig_3_Off;
                                                                      Dig_4_On;
                                                                      DATA_OUT_DIG = Digital_LED_Table[Speed-(Speed/10)*10];
                                                                      Delay(0x000fef);
                                                                      Dig_4_Off;  }
                                                        else if(Speed/10 == 0)
                                                                      {              Dig_1_Off;
                                                                                    Dig_2_Off;
                                                                                    Dig_3_On;
                                                                                    DATA_OUT_DIG = Digital_LED_Table[0];
                                                                                    Delay(0x000fef);
                                                                                    DATA_OUT_DIG = 0x7f;//点亮小数点
                                                                                    Delay(0x000fef);
                                                                                    Dig_3_Off;
                                                                                    Dig_4_On;
                                                                                    DATA_OUT_DIG = Digital_LED_Table[Speed];
                                                                                    Delay(0x000fef);
                                                                                    Dig_4_Off;              }       }                                                                      }
void Delay(u32 nCount)
{   for(;nCount != 0; nCount--);  }
void Run_Digital_LED(void)
{   //Speed_();
              Dig_LED_time=0x000fff;//延时3~4s
              while(Dig_LED_time--)
              Digital_LED_Write(Speed);
              // LED1(OFF);
              // LED2(OFF);  }
Digital_LED.h
#ifndef _Digital_LED_H
#define _Digital_LED_H
/**************************************************/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DATA_OUT_DIG              GPIOC->ODR//数据端口 PC0-PC7
/*定义位选*/
#define      Dig_1_On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4 );
#define      Dig_2_On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
#define      Dig_3_On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8);
#define      Dig_4_On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2 );
#define      Dig_1_Off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4 );
#define      Dig_2_Off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5 );
#define      Dig_3_Off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
#define      Dig_4_Off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2 );
/*定义位选*/
extern u32 Digital_LED_Table[];
extern u32 Dig_LED_time;
void Digital_LED_GPIO_Init(void);
void Digital_LED_Write(u32 Speed);
void Delay(u32 nCount);
void Run_Digital_LED(void);
/**************************************************/
#endif
定时器3用于显示时间
time_i.c
#include"time_i.h"
void Timer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给TIM模块使能, TIM3挂载在APB1上*/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NVIC_Configuration();
              /*配置TIM3*/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999;//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35999;//时钟预分频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采样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计数方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3,TIM_FLAG_Update);//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3,ENABLE);//开启时钟  }
/*配置NVIC*/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配置中断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抢占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e_i.h
#ifndef _TIME_I_
#define _TIME_I_
/**********************************************/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Timer_Init(void);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endif
TIM3中断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FLAG_Update);
                            sec++;
                            Clock();
                            //Dis_time();   }   }
串口控制LED
Fixed_time.c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Fixed_time.h"
#include"clock.h"
#include "usart.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strcmp.h"
#include"led.h"
u8 Fixed_1_On[] = "N1";
u8 Fixed_1_Off[] = "F1";
u8 Fixed_2_On[] = "N2";
u8 Fixed_2_Off[] = "F2";
// u8 N_Now_1[] = "nowN1";
// u8 F_Now_1[] = "nowF1";
// u8 N_Now_2[] = "nowN2";
// u8 F_Now_2[] = "nowF2";
u8 Led1[]="L1";
u8 Led2[]="L2";
u8 Fixed_Buf1[]="  :  :  ";
u8 Fixed_Buf2[]="  :  :  ";
u8 Fixed_Buf3[]="  :  :  ";
u8 Fixed_Buf4[]="  :  :  ";
u8 State_Flag1=0;
u8 State_Flag2=0;
u8 Control_Flag1=0;
u8 Control_Flag2=0;
void Fix(u8 *Fix_Flag)
{  /*定时开启1号灯*/
              if(Strcmp(USART_RX_BUF,Fixed_1_On) > 0)
                            if((*Fix_Flag)&& (USART_RX_BUF[0]=='N')&& (USART_RX_BUF[1]=='1'))
                                                        {    State_Flag1=1;
                                                                      *Fix_Flag=0;
                                                                      Fixed_Buf1[0]=USART_RX_BUF[2];
                                                                      Fixed_Buf1[1]=USART_RX_BUF[3];
                                                                      Fixed_Buf1[3]=USART_RX_BUF[5];
                                                                      Fixed_Buf1[4]=USART_RX_BUF[6];
                                                                      Fixed_Buf1[6]=USART_RX_BUF[8];
                                                                      Fixed_Buf1[7]=USART_RX_BUF[9];
                                                                      //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0)
                                                                      // {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80);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Data('N');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C0);
                                                                                    // for(m=0;m<8;m++)
                                                                                    // {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C0+m);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Data(Fixed_Buf1[m]               // }   // }                }
              // if(Strcmp(USART_RX_BUF,N_Now_1) == 0)
              // {                // LED1(ON);
                            // if( GPIO_ReadOutputDataBit (GPIOB, GPIO_Pin_1)==0)              // LED2(OFF);   // }
              /*定时关闭1号灯*/
              if(Strcmp(USART_RX_BUF,Fixed_1_Off) > 0)
                            if((*Fix_Flag)&& (USART_RX_BUF[0]=='F')&& (USART_RX_BUF[1]=='1'))
                                                        {    State_Flag1=1;
                                                                      *Fix_Flag=0;
                                                                      Fixed_Buf3[0]=USART_RX_BUF[2];
                                                                      Fixed_Buf3[1]=USART_RX_BUF[3];
                                                                      Fixed_Buf3[3]=USART_RX_BUF[5];
                                                                      Fixed_Buf3[4]=USART_RX_BUF[6];
                                                                      Fixed_Buf3[6]=USART_RX_BUF[8];
                                                                      Fixed_Buf3[7]=USART_RX_BUF[9];
                                                                      //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1)
                                                                      // {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80);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Data('F');
                                                                                    // for(m=0;m<8;m++)
                                                                                    // {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C0+m);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Data(Fixed_Buf3[m]);                            // }   // }              }
              // if(Strcmp(USART_RX_BUF,F_Now_1) == 0)
              // {              // LED1(OFF);
                            // if( GPIO_ReadOutputDataBit (GPIOB, GPIO_Pin_1)==1)               // LED2(ON);  // }
              /*定时开启2号灯*/
              if(Strcmp(USART_RX_BUF,Fixed_2_On) > 0)
                            if((*Fix_Flag)&& (USART_RX_BUF[0]=='N')&& (USART_RX_BUF[1]=='2'))
                                                        {   State_Flag2=1;
                                                                      *Fix_Flag=0;
                                                                      Fixed_Buf2[0]=USART_RX_BUF[2];
                                                                      Fixed_Buf2[1]=USART_RX_BUF[3];
                                                                      Fixed_Buf2[3]=USART_RX_BUF[5];
                                                                      Fixed_Buf2[4]=USART_RX_BUF[6];
                                                                      Fixed_Buf2[6]=USART_RX_BUF[8];
                                                                      Fixed_Buf2[7]=USART_RX_BUF[9];
                                                                      //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0)
                                                                      // {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8f);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Data('N');
                                                                                    // for(m=0;m<8;m++)
                                                                                    // {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C8+m);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Data(Fixed_Buf2[m]);//    // }   }
              // if(Strcmp(USART_RX_BUF,N_Now_2) == 0)
              // {   // LED2(ON);
                            // if( GPIO_ReadOutputDataBit (GPIOB, GPIO_Pin_0)==0)               // LED1(OFF);   // }
              /*定时关闭2号灯*/
              if(Strcmp(USART_RX_BUF,Fixed_2_Off) > 0)
                            if((*Fix_Flag) && (USART_RX_BUF[0]=='F')&& (USART_RX_BUF[1]=='2'))
                                                        {   State_Flag2=1;
                                                                      *Fix_Flag=0;
                                                                      Fixed_Buf4[0]=USART_RX_BUF[2];
                                                                      Fixed_Buf4[1]=USART_RX_BUF[3];
                                                                      Fixed_Buf4[3]=USART_RX_BUF[5];
                                                                      Fixed_Buf4[4]=USART_RX_BUF[6];
                                                                      Fixed_Buf4[6]=USART_RX_BUF[8];
                                                                      Fixed_Buf4[7]=USART_RX_BUF[9];
                                                                      //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1)
                                                                      // {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8f);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Data('F');
                                                                                    // for(m=0;m<8;m++)
                                                                                    // {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Com(0xC8+m);
                                                        // Write_LCD1602_Instruction_Data(Fixed_Buf4[m]);  // }                // }              // }                                                        // if(Strcmp(USART_RX_BUF,F_Now_2) == 0)
              // {                // LED2(OFF);
                  // if( GPIO_ReadOutputDataBit (GPIOB, GPIO_Pin_0)==1)  // LED1(ON);   }   }
              void Control(void)
{    if(State_Flag1==1)
                            if(Strcmp(Fixed_Buf1,Time) == 0)
                                          {    LED1(ON);              //State_Flag1=0;   }
              if(State_Flag1==1)
                            if(Strcmp(Fixed_Buf3,Time) == 0)
                                          { LED1(OFF);              //State_Flag1=0; }
              if(State_Flag2==1)
                            if(Strcmp(Fixed_Buf2,Time) == 0)
                                          {              LED2(ON);              //State_Flag2=0;              }
if(State_Flag2==1)
                            if(Strcmp(Fixed_Buf4,Time) == 0)
                                          {   LED2(OFF);              //State_Flag2=0;                            }                                          }
void Control_Now(void)
{    /*实时开启关闭1号LED*/
              if(((Strcmp(USART_RX_BUF,Led1) == 0)||(Strcmp(USART_RX_BUF,Led1) > 0))&& (Control_Flag1)&&(USART_RX_BUF[0]=='L')&&(USART_RX_BUF[1]=='1'))
              {              Control_Flag1=0;
                            Control_Flag2=0;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6,(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GPIO_Pin_6))));   }
              // /*实时关闭1号LED*/
              // else if(Strcmp(USART_RX_BUF,F_Now_1) == 0)
              // {                // LED1(OFF);       // }
              // /*实时开启2号LED*/
              // else if(Strcmp(USART_RX_BUF,N_Now_2) == 0)
              // {              // LED2(ON);   // }
              /*实时开启关闭2号LED*/
              else if(((Strcmp(USART_RX_BUF,Led2) == 0)||(Strcmp(USART_RX_BUF,Led2) > 0))&& (Control_Flag2)&&(USART_RX_BUF[0]=='L')&&(USART_RX_BUF[1]=='2'))
              {              Control_Flag1=0;                Control_Flag2=0;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7,(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GPIO_Pin_7))));  }  }
……………………

网友A(2019-10-14):
我也用过stm32的单片机,这个芯片是厂家做的,各功能引脚,芯片已经定义好了,怎么画电路图仿真啊?

网友B(2020-05-10):
我用51做过,这个挺好的

网友C(2020-06-22):
有仿真吗

网友D(2021-08-20):
你好,你这个STM32的智能路灯这个有没有仿真图啊

网友E(2022-01-24):
有没有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