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问器件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8-07-05):
请问我这个什么情况啊,新手什么都不懂,这个器件的封装都是按封装手册做的,还有原装库里的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是违反了设计规则  如果确定封装没问题的话把设计规则改了就不报错了

网友B:
这不是封装问题,是规则问题,按D-R进去看规则,如果你确定你的封装是对的就把规则改了

网友C:
改规则,具体怎么改,百度有。你把间距报警值改大就可以了

网友D:
取其中的一条,查查字典,将它翻译成中文,读懂了再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