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解释一下数控稳压源的电路

楼主:
求助这个数控稳压源电路的解释

网友A(2018-07-06):
左方交流电源输入,整流,U5是三端稳压,
不要问我U6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也想哪个大神告诉我?
U4及后面的电路是采样及反馈控制电压输出电路,采样的数据通过U3模数转换,单片机提供显示和按键控制,按键控制通过单片机输出到3数模转换到输出控制电路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你的图不清晰,看不了。请上传清晰一点的图。U6应该是画错了,或者画了,没有用到的。剩下的电流电压采样,用于反馈。

网友B:
支持楼上观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不清晰,看不了。请上传清晰一点的图。U6应该是画错了,或者画了,没有用到的。剩下的电流电压采样, ...

不好意思哇 我当时只找到了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