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俄罗斯方块制作求助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56644-1.html
照着这位大佬的作法还原,通电后led矩阵直接点亮,且无法控制,请问是什么原因?
电路应该没接错,程式也烧录到单片机里了
ps:我用的是at89s52这个单片机

网友A(2018-07-06):
使用面包板作这个会存在很多偶然,都是手工接点,不能保证是否存在接触不良或接错的问题,你应该从下面几步进行调试:
1、确保线路按照原版无误;
2、找个LED写个LED的显示程序或在原版加一段显示语句,测试单片机是否工作;
3、逐个测试外围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B:
额,如果电路没问题的话。说不定是你点阵屏焊接反了,你再检查试试。实在不行,找那个题主

网友C:
想问问电路图上的s0~s7分别对应的什么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