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一个5V稳压模块

楼主(2018-07-06):
话说稳压模块已经烂大街了,但是我这个它也有他的特色,就是体积小。之前在玩的时候,经常发现没有5V电源,由于手机充电器放在另一个地方,极为不方便,所以打算做一个,刚好找到了需要的零件,于是乎做吧,洞洞板都是用的边角料,所以说嘛,很小。看图:零件,电路图我就不上了,太简单了,网上一搜一大把,看看下面这个图就知道我的洞洞板有多小了吧

焊接

字不重要,看图

完毕  谢谢!

网友A:
想看看电路图

网友B:
不会用的是降压模块吧 这个也太麻了 直接一个芯片就可以了 不加电容

楼主:
百度搜索7805稳压电路图,一大把,大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用的是降压模块吧 这个也太麻了 直接一个芯片就可以了 不加电容

这个就是7805芯片,加电容是滤波用的

网友C:
7805效率太低,可用LM1083,1084,LM2931等芯片

网友D(2019-08-05):
贴片电容焊接的时候很容易坏掉  看图楼主是用的0.1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