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us仿真单片机是不是需要安装keil啊?急急急

楼主(2018-07-06):
请问proteus仿真单片机是不是需要安装keil啊???!!!

网友A:
不需要。其实也不能说不需要,我记得是有三种仿真方式:
1,keil 自带的仿真;
2.proteus的,需要加载hex文件,不装keil ,你有程序也行;
3,可以用两个软件联合仿真。

网友B:
仿真的时候需要加载hex文件,程序编译软件很多,但keil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C:
说得通俗点就是,keil是用来写代码的,proteus是用来仿真的,后者要仿真的话只能仿真已经写好的程序,且是编译好的hex文件,所以说你有已经写好的代码就可以不用keil了,没有的话就需要。ps:这里不讨论keil自带的debug功能

网友D:
也不需要 但是用keil会方便的多

网友E:
一般都是装keil生成.hex文件,来进行仿真,学校都使用这个软件

网友F:
需要,因为仿真电路图时,需要hex文件,hex文件需要keil来编译

网友G:
不一定需要  看你个人的需求

网友H(2018-08-05):
是的,程序需要在keil中编写,导出hex文件才可以使用

网友I:
Proteus建立工程的时候如果选择单片机项目在创建完成后会打开一个自带的编程窗口,在里面写也一样

网友J:
最好装上。在仿真时自己 有啥想法 想改一下程序 直接 就可以 实践。我是这么做的 ,我也是 初学者!随着学习时间,感到 还是 多看看 多改改 程序 挺好,能发现 很多 巩固很多知识

网友K:
其实是不需要的,但是如果你要使用单片机,要把程序烧进去,用keil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