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怎么能把传感器和电动机整到一块

楼主(2018-07-06):
把传感器和电动机整到一块

网友A:
传感器和电动机整一块?干嘛?你也说一下你的想法和目的。

网友B:
这样真的可以么

网友C:
是用来测速吗,可以在电机上装个编码器,也可自制个

网友D(2018-12-19):
和接行程开关一样的 你就把设定的重量当做行程好了 传感器的输出接继电器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