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出现Target not created问题

楼主(2018-07-06):
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昨天还能用的啊,项目都新建了,还是一直出现这个Target not created问题

网友A:
这是什么?

楼主:
我的程序一直提示那三行,后来把程序全部注释了,就用最简单的试试也提示这3行。。。。搞不懂

网友B:
你的软件没有激活,右键管理员打开file->license...

网友C:
是不是没钩选 Create Hex File

网友D:
昨天还能用的话,应该不是软件问题,看这代码也没什么问题,你试试再建个工程,把一个绝对能运行的程序放上去试试

网友E:
重新一下试试

网友F:
软件没有破解~~~~~~

网友G:
点击project 建立新项目 保存 再建一个新的 加进去

网友H:
给出来的信息太少了,给出魔法棒的窗口信息,猜测应该是你的Target设置错误。

网友I:
重装软件,再重新破解,建工程的时候仔细一点

网友J:
可以重建工程看一下

网友K:
重启试试

网友L:
自己建立的工程吗?
有没有例程自己去编译对比下?

网友M:
那试试32呢 一样的玩法

网友N:
建立工程的时候没有添加一些文件吧

网友O:
在target1 目录下C51选项 设置\SiLabs\MCU\INC

网友P:
你的文件没保存

网友P:
点击左边的文件保存一下再重新编译就好了

楼主:
一开始直接重建项目也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只要再哪个文件夹下创建项目就不行,换个文件夹再创建项目就可以了

网友Q:
工程文件夹的问题,删了工程重建一下,记好保存位置

网友R:
不能直接ruturn

网友S(2020-07-10):
引用 网友B:
你的软件没有激活,右键管理员打开file->license...

感谢,激活过期了,重新激活已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