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轴导轨系统的labview+arduino控制源码

楼主(2018-07-06):
二轴导轨系统的labview控制和单片机代码

arduino源程序如下:
#define DirX 22
#define StepX 24
#define EnableX 26
#define ms1X 28
#define ms2X 30
#define ms3X 32
#define sleepX 34
#define resetX 36

#define DirY 23
#define StepY 25
#define EnableY 27
#define ms1Y 29
#define ms2Y 31
#define ms3Y 33
#define sleepY 35
#define resetY 37

int i;          //循环计数用
int X;          //当前横坐标
int Y;          //当前纵坐标
int Xe;         //起点横坐标
int Ye;         //起点纵坐标
int Xm;         //终点横坐标
int Ym;         //终点纵坐标
int N;          //要走的步数
int Fm;         //偏差计算
int du;         //画圆弧的度数
int R;          //半径
byte comdata[100]={0};//定义数组数据,存放串口接收数据
int mode;       //选择要画直线还是画圆弧
int highx=0;    //横轴脉冲高电平宽度
int lowx=0;     //横轴脉冲低电平宽度
int highy=0;    //纵轴脉冲高电平宽度
int lowy=0;     //纵轴脉冲低电平宽度
int fenliang=0; //用来计算通信时发送的字符串里的数值

void receive_data(void);      //接受串口数据
void count(byte  *data);      //对串口数据进行处理
void qudong(void);                //对驱动进行设置
void directrun(int p,int q);  //先X轴后Y轴运动到指定坐标

void circle(void);            //插补法圆弧运动到指定坐标(Xm,Ym一开始为绝对起点坐标,Xe,Ye一开始为圆心坐标)
void Npan(void);              //判断圆弧运动的N值
void xiangxian1(void);        //第一象限圆弧运动(当步数大于0时执行,点在Y轴或步数为0时停止)
void xiangxian2(void);        //第二象限圆弧运动(当步数大于0时执行,点在X轴或步数为0时停止)
void xiangxian3(void);        //第三象限圆弧运动(当步数大于0时执行,点在Y轴或步数为0时停止)
void xiangxian4(void);        //第四象限圆弧运动(当步数大于0时执行,点在X轴或步数为0时停止)

void stringrun(void);            //插补法直线运动到指定坐标
void runx1(void);                 //X轴正方向前进一步
void runx2(void);                 //X轴负方向前进一步
void runy1(void);                 //Y轴正方向前进一步
void runy2(void);                 //Y轴负方向前进一步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Serial.begin(9600)开启串口,通常置于设置()函数中。
   //X轴
   pinMode(DirX,OUTPUT); // Dir
   pinMode(StepX,OUTPUT); // Step
   pinMode(EnableX,OUTPUT); // Enable
   pinMode(ms1X,OUTPUT); // ms1
   pinMode(ms2X,OUTPUT); // ms2
   pinMode(ms3X,OUTPUT); // ms3
   pinMode(sleepX,OUTPUT); // sleep
   pinMode(resetX,OUTPUT); // reset
   digitalWrite(DirX,HIGH); // Set Dir high
   digitalWrite(EnableX,LOW); // Set Enable low
   digitalWrite(ms1X,LOW); // Set ms1 low
   digitalWrite(ms2X,LOW); // Set ms2 high
   digitalWrite(ms3X,LOW); // Set ms3 low
   digitalWrite(sleepX,HIGH); // Set sleep low
   digitalWrite(resetX,HIGH); // Set reset low

   //Y轴
   pinMode(DirY,OUTPUT); // Dir
   pinMode(StepY,OUTPUT); // Step
   pinMode(EnableY,OUTPUT); // Enable
   pinMode(ms1Y,OUTPUT); // ms1
   pinMode(ms2Y,OUTPUT); // ms2
   pinMode(ms3Y,OUTPUT); // ms3
   pinMode(sleepY,OUTPUT); // sleep
   pinMode(resetY,OUTPUT); // reset
   digitalWrite(DirY,HIGH); // Set Dir high
   digitalWrite(EnableY,LOW); // Set Enable low
   digitalWrite(ms1Y,LOW); // Set ms1 low
   digitalWrite(ms2Y,LOW); // Set ms2 high
   digitalWrite(ms3Y,LOW); // Set ms3 low
   digitalWrite(sleepY,HIGH); // Set sleep low
   digitalWrite(resetY,HIGH); // Set reset low
}

void loop()
{
     if(Serial.available())  //Serial.available判断串口缓冲器的状态函数,用以判断数据是否送达串口
     {
        receive_data(); //接受数据
        qudong();       //驱动设置
        count(comdata); //数据处理
        if(mode==0)     //直线模式
           stringrun();
        if(mode==1)     //圆弧模式
           circle();
        Fm=0;
        highx=0;
        highy=0;
        lowx=0;
        lowy=0;
        X=0;
        Y=0;
        Xm=0;
        Ym=0;
        Xe=0;
        Ye=0;
        du=0;
   }
}

void circle(void)   //插补法圆弧运动到指定坐标(Xm,Ym一开始为绝对起点坐标,Xe,Ye一开始为圆心坐标)
{
    digitalWrite(DirX,HIGH); // Set Dir high
    digitalWrite(DirY,HIGH); // Set Dir high
    directrun(Xm,Ym);   //运行到起点处
    X=Xm;     //记录绝对横坐标
    Y=Ym;     //记录绝对纵坐标
    Xm=Xm-Xe; //将Xm设成相对横坐标
    Ym=Ym-Ye; //将Ym设成相对纵坐标
    Xe=Xm*cos(du);  //将Xe设成相对终点横坐标
    Ye=Ym*sin(du);  //将Ye设成相对终点纵坐标
    R=sqrt(Xm^2+Ym^2);  //计算半径
    Npan();  //计算步数N
    if(Xm>=0&&Ym>=0)  //起点在第一象限
    {
        xiangxian1();
        xiangxian2();
        xiangxian3();
        xiangxian4();
    }
    if(Xm<=0&&Ym>=0)  //起点在第二象限
    {
        xiangxian2();
        xiangxian3();
        xiangxian4();
        xiangxian1();
    }
    if(Xm<=0&&Ym<=0)  //起点在第三象限
    {
        xiangxian3();
        xiangxian4();
        xiangxian1();
        xiangxian2();
    }
    if(Xm>=0&&Ym<=0)  //起点在第四象限
    {
        xiangxian4();
        xiangxian1();
        xiangxian2();
        xiangxian3();
    }
    digitalWrite(DirX,LOW); // Set Dir high
    digitalWrite(DirY,LOW); // Set Dir high
    directrun(X,Y);   //回到原点
}

void xiangxian1(void)     //第一象限(当步数大于0时执行,点在Y轴或步数为0时停止)
{
    if(N>0)
    {
        while(1)
        {
           if(Fm>=0)
           {
               runx2();
               Fm=Fm-2*Xm+1;
               Xm=Xm-1;
               X=X-1;
               N=N-1;
           }
           if(Fm<0)
           {
               runy1();
               Fm=Fm+2*Ym+1;
               Ym=Ym+1;
               Y=Y+1;
               N=N-1;
           }
           if(Xm==0||N==0)
               break;
        }
        Fm=0;
    }
}

void xiangxian2(void)     //第二象限(当步数大于0时执行,点在X轴或步数为0时停止)
{
    if(N>0)
    {
        while(1)
        {
           if(Fm>=0)
           {
               runy2();
               Fm=Fm-2*Ym+1;
               Ym=Ym-1;
               Y=Y-1;
               N=N-1;
           }
           if(Fm<0)
           {
               runx2();
               Fm=Fm-2*Xm+1;
               Xm=Xm-1;
               X=X-1;
               N=N-1;
           }
           if(Ym==0||N==0)
               break;
        }
        Fm=0;
    }
}

void xiangxian3(void)     //第三象限(当步数大于0时执行,点在Y轴或步数为0时停止)
{
    if(N>0)
    {
        while(1)
        {
           if(Fm>=0)
           {
               runx1();
               Fm=Fm+2*Xm+1;
               Xm=Xm+1;
               X=X+1;
               N=N-1;
           }
           if(Fm<0)
           {
               runy2();
               Fm=Fm-2*Ym+1;
               Ym=Ym-1;
               Y=Y-1;
               N=N-1;
           }
           if(Xm==0||N==0)
               break;
        }
        Fm=0;
    }
}

void xiangxian4(void)     //第四象限(当步数大于0时执行,点在X轴或步数为0时停止)
{
   if(N>0)
   {
       while(1)
       {
           if(Fm>=0)
           {
                runy1();
                Fm=Fm+2*Ym+1;
                Ym=Ym+1;
                Y=Y+1;
                N=N-1;
           }
           if(Fm<0)
           {
                runx1();
                Fm=Fm+2*Xm+1;
                Xm=Xm+1;
                X=X+1;
                N=N-1;
           }
           if(Ym==0||N==0)
               break;
       }
       Fm=0;
   }
}

void Npan(void)     //判断圆弧运动的N值
{
    if(Xm>=0&&Ym>=0)  //起点在第一象限
    {
        if(Xe>=0&&Ye>=0)  //终点在第一象限
        {
            if(Xe>Xm)
               N=Xm+R-Ym+6*R+R-Xe+Ye;
            if(Xe<=Xm)
               N=Xm-Xe+Ye-Ym;
        }
        if(Xe<=0&&Ye>=0)  //终点在第二象限
            N=Xm-Xe+2*R-Ye-Ym;
        if(Xe<=0&&Ye<=0)  //终点在第三象限
            N=Xm+R-Ym+2*R+R-abs(Xe)+abs(Ye);
        if(Xe>=0&&Ye<=0)  //终点在第四象限
            N=Xm+R-Ym+4*R+Xe+R-abs(Ye);
    }

    if(Xm<=0&&Ym>=0)  //起点在第二象限
    {
        if(Xe>=0&&Ye>=0)  //终点在第一象限
            N=R-abs(Xm)+Ym+4*R+R-Xe+Ye;
        if(Xe<=0&&Ye>=0)  //终点在第二象限
        {
            if(Xe>Xm)
               N=R-abs(Xm)+Ym+6*R+abs(Xe)+R-Ye;
            if(Xe<Xm)
               N=Xm-Xe+Ym-Ye;
        }
        if(Xe<=0&&Ye<=0)  //终点在第三象限
            N=R-abs(Xm)+R-abs(Xe)+Ym+abs(Ye);
        if(Xe>=0&&Ye<=0)  //终点在第四象限
            N=R-abs(Xm)+Ym+2*R+Xe+R-abs(Ye);
    }

    if(Xm<=0&&Ym<=0)  //起点在第三象限
    {
        if(Xe>=0&&Ye>=0)  //终点在第一象限
            N=abs(Xm)+R-abs(Ym)+2*R+R-Xe+Ye;
        if(Xe<=0&&Ye>=0)  //终点在第二象限
            N=abs(Xm)+R-abs(Ym)+4*R+abs(Xe)+R-Ye;
        if(Xe<=0&&Ye<=0)  //终点在第三象限
        {
            if(Xe>Xm)
               N=Xe-Xm+Ym-Ye;
            if(Xe<Xm)
               N=abs(Xm)+R-abs(Ym)+6*R+R-abs(Xe)+abs(Ye);
        }
        if(Xe>=0&&Ye<=0)  //终点在第四象限
            N=abs(Xm)+R-abs(Ym)+Xe+R-abs(Ye);
    }

    if(Xm>=0&&Ym<=0)  //起点在第四象限
    {
        if(Xe>=0&&Ye>=0)  //终点在第一象限
            N=R-Xm+abs(Ym)+R-Xe+Ye;
        if(Xe<=0&&Ye>=0)  //终点在第二象限
            N=R-Xm+abs(Ym)+2*R+abs(Xe)+R-Ye;
        if(Xe<=0&&Ye<=0)  //终点在第三象限
            N=R-Xm+abs(Ym)+4*R+R-abs(Xe)+abs(Ye);
        if(Xe>=0&&Ye<=0)  //终点在第四象限
        {
            if(Xe>Xm)
               N=Xe-Xm+Ye-Ym;
            if(Xe<Xm)
               N=R-Xm+abs(Ym)+6*R+R-abs(Ye)+Xe;
        }
    }
    if(Xm==Xe&&Ym==Ye)  //起点和终点重合
        N=8*R;
}

void stringrun(void)   //插补法直线运动到指定坐标
{
    N=abs(Xe-Xm)+abs(Ye-Ym);
    digitalWrite(DirX,HIGH); // Set Dir high
    digitalWrite(DirY,HIGH); // Set Dir high
    directrun(Xm,Ym);        //到起点位置
    X=Xm;
    Y=Ym;
    while(N>0)       //运行到终点位置
    {
        if(Fm>=0)
        {
           runx1();
           X=X+1;
           N=N-1;
           Fm=Fm-Ye;
        }
        if(Fm<0)
        {
           runy1();
           Y=Y+1;
           N=N-1;
           Fm=Fm+Xe;
        }
    }
    digitalWrite(DirX,LOW); // Set Dir low
    digitalWrite(DirY,LOW); // Set Dir low
    directrun(X,Y);         //回归到原点位置
}

void directrun(int p,int q)  //先X轴后Y轴运动到指定坐标
{
     for(i=0;i<p;i++)
     {
        digitalWrite(StepX,HIGH); // Step high
        delayMicroseconds(highx); // Wait 1/2 a ms
        digitalWrite(StepX,LOW);  // Step low
        delayMicroseconds(lowx);  // Wait 1/2 a ms
     }
     delay(1000); // pause one second
     for(i=0;i<q;i++)
     {
        digitalWrite(StepY,HIGH); // Step high
        delayMicroseconds(highy); // Wait 1/2 a ms
        digitalWrite(StepY,LOW);  // Step low
        delayMicroseconds(lowy);  // Wait 1/2 a ms
     }
     delay(1000); // pause one second
}

void runx1(void)  //X轴正方向前进一步
{
     digitalWrite(DirX,HIGH); // Set Dir low
     digitalWrite(StepX,HIGH); // Step high
     delayMicroseconds(highx); // Wait 1/2 a ms
     digitalWrite(StepX,LOW);  // Step low
     delayMicroseconds(lowx); // Wait 1/2 a ms
}

void runx2(void)  //X轴负方向前进一步
{
     digitalWrite(DirX,LOW); // Set Dir low
     digitalWrite(StepX,HIGH); // Step high
     delayMicroseconds(highx); // Wait 1/2 a ms
     digitalWrite(StepX,LOW);  // Step low
     delayMicroseconds(lowx); // Wait 1/2 a ms
}

void runy1(void)  //Y轴正方向前进一步
{
     digitalWrite(DirY,HIGH); // Set Dir high
     digitalWrite(StepY,HIGH); // Step high
     delayMicroseconds(highy); // Wait 1/2 a ms
     digitalWrite(StepY,LOW);  // Step low
     delayMicroseconds(lowy); // Wait 1/2 a ms
}

void runy2(void)  //Y轴负方向前进一步
{
     digitalWrite(DirY,LOW); // Set Dir high
     digitalWrite(StepY,HIGH); // Step high
     delayMicroseconds(highy); // Wait 1/2 a ms
     digitalWrite(StepY,LOW);  // Step low
     delayMicroseconds(lowy); // Wait 1/2 a ms
}

void receive_data(void)
{
   for(i=0;i<100; )
   {
      comdata[i]=Serial.read();
      delay(2);//延时一会,让串口缓存准备好下一个字节,不延时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i++;
      if(comdata[0]==0)
      {
        if(i==15+comdata[4]+comdata[5]+comdata[6]+comdata[7]+comdata[11]+comdata[12]+comdata[13]+comdata[14])
          break;
      }
      else
      {
        if(i==18+comdata[4]+comdata[5]+comdata[6]+comdata[7]+comdata[11]+comdata[12]+comdata[13]+comdata[14])
          break;
      }
   }
}

void count(byte  *data)
{
        //x轴
        for(i=0;i<data[4];i++)  //计算高电平宽度
        {
           fenliang=data[15+i]*pow(10,data[4]-i-1);
           highx=highx+fenliang;
        }
        for(i=0;i<data[5];i++)  //计算低电平宽度
        {
          fenliang=data[15+data[4]+i]*pow(10,data[5]-i-1);
          lowx=lowx+fenliang;
        }
        for(i=0;i<data[6];i++)  //计算横坐标起点位置
        {
          fenliang=data[15+data[4]+data[5]+i]*pow(10,data[6]-i-1);
          Xm =Xm+ fenliang;
        }
        for(i=0;i<data[7];i++)  //计算横坐标终点位置
        {
          fenliang=data[15+data[4]+data[5]+data[6]+i]*pow(10,data[7]-i-1);
          Xe =Xe+ fenliang;
        }

       //y轴
       for(i=0;i<data[11];i++)  //计算高电平宽度
        {
           fenliang=data[15+data[4]+data[5]+data[6]+data[7]+i]*pow(10,data[11]-i-1);
           highy=highy+fenliang;
        }
        for(i=0;i<data[12];i++)  //计算低电平宽度
        {
          fenliang=data[15+data[4]+data[5]+data[6]+data[7]+data[11]+i]*pow(10,data[12]-i-1);
          lowy=lowy+fenliang;
        }
        for(i=0;i<data[13];i++)  //计算纵坐标起点位置
        {
          fenliang=data[15+data[4]+data[5]+data[6]+data[7]+data[11]+data[12]+i]*pow(10,data[13]-i-1);
          Ym =Ym+ fenliang;
        }
        for(i=0;i<data[14];i++)  //计算纵坐标终点位置
        {
          fenliang=data[15+data[4]+data[5]+data[6]+data[7]+data[11]+data[12]+data[13]+i]*pow(10,data[14]-i-1);
          Ye =Ye+ fenliang;
        }

        for(i=0;i<data[15+data[4]+data[5]+data[6]+data[7]+data[11]+data[12]+data[13]+data[14]];i++)  //计算度数
        {
          fenliang=data[16+data[4]+data[5]+data[6]+data[7]+data[11]+data[12]+data[13]+data[14]+i]*pow(10,data[15+data[4]+data[5]+data[6]+data[7]+data[11]+data[12]+data[13]+data[14]]-i-1);
          du =du+ fenliang;
        }
}

void qudong(void)
{
        if(comdata[0]==0)
         mode=0;  // 直线模式
       else
          mode=1; // 圆弧模式
       if(comdata[1]==0)  // 全步进
       {
         digitalWrite(ms1X,LOW);
         digitalWrite(ms2X,LOW);
         digitalWrite(ms3X,LOW);
       }
       if(comdata[1]==1)  // 半步进
       {
         digitalWrite(ms1X,HIGH);
         digitalWrite(ms2X,LOW);
         digitalWrite(ms3X,LOW);
       }
       if(comdata[1]==2)  // 四分之一步进
       {
         digitalWrite(ms1X,LOW);
         digitalWrite(ms2X,HIGH);
         digitalWrite(ms3X,LOW);
       }
       if(comdata[1]==3)  // 八分之一步进
       {
         digitalWrite(ms1X,HIGH);
         digitalWrite(ms2X,HIGH);
         digitalWrite(ms3X,LOW);
       }
       if(comdata[1]==4)  // 十六分之一步进
       {
         digitalWrite(ms1X,HIGH);
         digitalWrite(ms2X,HIGH);
         digitalWrite(ms3X,HIGH);
       }
       if(comdata[2]==1)
         digitalWrite(sleepX,HIGH); // Set sleep high
       else
         digitalWrite(sleepX,LOW); // Set sleep low
       if(comdata[3]==1)
         digitalWrite(resetX,HIGH); // Set reset high
       else
         digitalWrite(resetX,LOW); // Set reset low

         //y轴
       if(comdata[8]==0)  // 全步进
       {
         digitalWrite(ms1Y,LOW);
         digitalWrite(ms2Y,LOW);
         digitalWrite(ms3Y,LOW);
       }
       if(comdata[8]==1)  // 半步进
       {
         digitalWrite(ms1Y,HIGH);
         digitalWrite(ms2Y,LOW);
         digitalWrite(ms3Y,LOW);
       }
       if(comdata[8]==2)  // 四分之一步进
       {
         digitalWrite(ms1Y,LOW);
         digitalWrite(ms2Y,HIGH);
         digitalWrite(ms3Y,LOW);
       }
       if(comdata[8]==3)  // 八分之一步进
       {
         digitalWrite(ms1Y,HIGH);
         digitalWrite(ms2Y,HIGH);
         digitalWrite(ms3Y,LOW);
       }
       if(comdata[8]==4)  // 十六分之一步进
       {
         digitalWrite(ms1Y,HIGH);
         digitalWrite(ms2Y,HIGH);
         digitalWrite(ms3Y,HIGH);
       }
       if(comdata[9]==1)
         digitalWrite(sleepY,HIGH); // Set sleep high
       else
         digitalWrite(sleepY,LOW); // Set sleep low
       if(comdata[10]==1)
         digitalWrite(resetY,HIGH); // Set reset high
       else
         digitalWrite(resetY,LOW); // Set reset 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