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处理1080P视频信号吗

楼主(2018-07-06):
STM32可以处理1080P视频信号吗

网友A:
这个1080P需要高性能的fpga了  fpga加软核或者fpga加arm核

网友B:
算一下视频信号相信色点的传输时间是多少?再算算你用的单片机数据处理速度是多少,处理每个视频数据有多少条指令,估计出时间,结论也就有了。
这一点很重要,以后你在处理其它高频信息时,也同样用到。

网友C:
肯定不行,最多480,1080起码要高性能FPGA了,不然处理速度不够

网友D:
看你的信号类型和动态范围

网友E:
基本不太可能

网友F:
应该是可以的主要看类型!

网友G:
现在STM32最高的就是H7,肯定不行。

网友H:
我用过STM32F723,处理320*240的视频都卡的要死,1080别想了,要使用MPU才行,使用树莓派可以。

网友I:
不行,自己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J:
不行,主频不够,用TI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