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25的单片机源代码

楼主(2018-07-06):
GY25源代码,简单实用,具体见附件

//  GY25-51-1602
//  使用单片机:STC89C52
//  显示:lcd1602
//  晶振:  11.0592 M(一定是11.0592m的)
//  注意:请参考说明书焊上GY25焊点,或者串口修改GY25波特率9600掉电保存
//  接线
//  GY25    51MCU
//   VCC-------5V
//   GND-------GND
//   TX--------RX(P3.0  PIN10)
//   RX--------TX(P3.1  PIN11)
//   LCD1602引脚请根据下面定义修改
//  功能:GY25跟89c52 串口通信,lcd1602显示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LCD1602引脚请根据下面定义修改
#define DataPort P2           //LCD1602 数据端口
sbit    LCM_RS=P0^7;   //LCD1602 控制端口
sbit    LCM_RW=P0^6;   //LCD1602 控制端口
sbit    LCM_EN=P0^5;   //LCD1602 控制端口

//********定义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SeriPushSend(uchar send_data);
//********定义变量*****************************
uchar   BUF[10];          //数据缓存区
uchar   cnt=0;           //接收数据的累计值
uchar   sign=0;
int YPR[3];
//********定义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SeriPushSend(uchar send_data);
void           display(void);
//*********************************************
//串口中断
void serial_serve(void) interrupt 4
{
    if(RI==1){         //中断标志
    RI=0;
        BUF[cnt]=SBUF;
        if(cnt==0&&BUF[0]!=0xAA) return;      // 检查帧头
        cnt++;        //接收计数
    if(cnt==8)                //
    {
       cnt=0;                 //
       sign=1;
    }
  }

}
//*********************************************
//串口初始化
//9600 bps @ 11.059 MHz
void init_uart()
{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PS=1;      //串口中断设为高优先级别
        TR0=1;           //启动定时器
        TR1=1;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S=1;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串口数据发送******************
void  SeriPushSend(uchar send_data)
{
    SBUF=send_data;
        while(!TI);TI=0;
}

//*********LCD1602初始化**********************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检测忙信号************************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写命令至LCD***********************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写数据至LCD************************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写一个字符数据到指定的目标***********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
void dis_play(uchar A,uchar B,int num)
{
        if(num<0)
        {
                num=-num;
                DisplayOneChar(A,B,('-'));
        }
        else
            DisplayOneChar(A,B,('+'));

    DisplayOneChar(++A,B,(0x30|(num/10000)));
        DisplayOneChar(++A,B,(0x30|(num%10000/1000)));
        DisplayOneChar(++A,B,(0x30|(num%1000/100)));
        DisplayOneChar(++A,B,(0x2e));
        DisplayOneChar(++A,B,(0x30|(num%100/10)));
//        DisplayOneChar(++A,B,(0x30|(num%10)));   //小数点后2位
}

//*******************数据接收并显示**********************
void display(void)
{
  int YPR[3];
  if(sign){
       sign=0;
            if(BUF[0]==0XAA&&BUF[7]==0X55){                         //帧头判断

          YPR[0]=(BUF[5]<<8|BUF[6]);
          YPR[1]=(BUF[3]<<8|BUF[4]);
          YPR[2]=(BUF[1]<<8|BUF[2]);

                     dis_play(2,1,YPR[0]);
                     dis_play(10,1,YPR[1]);
                     dis_play(2,0,YPR[2]);
        }
   }
}
//*******************数据接收并显示**********************

//***************************************
//主程序
void main()
{
   EA=0;
   delay(200);                                                      //延时
   InitLcd();                                                 //初始化LCD
   init_uart();                                               //初始化串口
   EA=1;                                                      //开总中断
   cnt=0;
   DisplayOneChar(0,0,('Y'));
   DisplayOneChar(1,0,(':'));
   DisplayOneChar(0,1,('P'));
   DisplayOneChar(1,1,(':'));
   DisplayOneChar(8,1,('R'));
   DisplayOneChar(9,1,(':'));

   SeriPushSend(0XA5);
   SeriPushSend(0X52); //发送欧拉角(默认50HZ)1帧读取命令。

  while(1){                                                   //循环

   display();
   }                                                          //end wh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