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altium16打开PCB原理图文件直接卡死

楼主:
打开原理图没问题,打开原理图库也没问题,打开PCB库也会提示一个error,然后把这个error窗口关了就行了,但是PCB文件也是弹出这个窗口,但是无论怎么操作都会卡死

网友A(2018-07-06):
提示如图,求问怎么解决

网友B:
文件可能损坏了

网友C:
嗯,同意楼上,应该是文件坏了。或者你重装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