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C1314初始化代码

楼主(2018-07-06):
#include "sys.h"
#include "my_LDC1314.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u16 LDC1314_Read2Byte(u8 reg_addr){
                u16 reg_data=0;
                u16 temp=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WRITE_ADDR);
                if(IIC_Wait_Ack())return 0;
                IIC_Send_Byte(reg_addr);
                if(IIC_Wait_Ack())return 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READ_ADDR);
                if(IIC_Wait_Ack())return 0;
                reg_data= IIC_Read_Byte(1);
                reg_data=(reg_data<<8)&0xFF00;
                temp=IIC_Read_Byte(0);
                IIC_Stop();
                reg_data|=temp;
                return reg_data;
}

u8 LDC1314_Write2Byte(u8 reg_addr,u16 reg_data){
        u8 data_high=(u8)((reg_data&0xFF00)>>8);
        u8 data_low=(u8)reg_data&0x00FF;
        IIC_Start();
        IIC_Send_Byte(WRITE_ADDR);
        if(IIC_Wait_Ack())return 0;
        IIC_Send_Byte(reg_addr );
        if(IIC_Wait_Ack())return 0;
        IIC_Send_Byte(data_high);
        if(IIC_Wait_Ack())return 0;
  IIC_Send_Byte(data_low);
        if(IIC_Wait_Ack())return 0;
        IIC_Stop();
        delay_ms(5);//ÕaàïóD5msÑó3ù
        return 1;
}

void LDC1314_Init(){

        LDC1314_Write2Byte(RCOUNT0,0x09C4);
        LDC1314_Write2Byte(RCOUNT1,0x09C4);
        LDC1314_Write2Byte(RCOUNT2,0x09C4);
        LDC1314_Write2Byte(RCOUNT3,0x09C4);

        LDC1314_Write2Byte(SETTLECOUNT0,0x04E2);//0a60
        LDC1314_Write2Byte(SETTLECOUNT1,0x04E2);
        LDC1314_Write2Byte(SETTLECOUNT2,0x04E2);
        LDC1314_Write2Byte(SETTLECOUNT3,0x04E2);

        LDC1314_Write2Byte(CLK_DIVIDERS0,0x1002);//500a
        LDC1314_Write2Byte(CLK_DIVIDERS1,0x1002);
        LDC1314_Write2Byte(CLK_DIVIDERS2,0x1002);
        LDC1314_Write2Byte(CLK_DIVIDERS3,0x1002);

        LDC1314_Write2Byte(RESET_DEV,0x0400);

        LDC1314_Write2Byte(ERROR_CONFIG,0x0000);

        LDC1314_Write2Byte(MUX_CONFIG,0xC20D);//??//0801

        LDC1314_Write2Byte(DRIVE_CURRENT0,0x9000);//9800
        LDC1314_Write2Byte(DRIVE_CURRENT1,0x9000);
        LDC1314_Write2Byte(DRIVE_CURRENT2,0x9000);
        LDC1314_Write2Byte(DRIVE_CURRENT3,0x9000);

        LDC1314_Write2Byte(CONFIG,0x1681);//2451//1501

}

void LDC1314_Init_single(){
        LDC1314_Write2Byte(RCOUNT0,0x09C4);
        LDC1314_Write2Byte(SETTLECOUNT0,0x04E2);
        LDC1314_Write2Byte(CLK_DIVIDERS0,0x1002);
        LDC1314_Write2Byte(RESET_DEV,0x0200);

        LDC1314_Write2Byte(ERROR_CONFIG,0x0000);

        LDC1314_Write2Byte(MUX_CONFIG,0x020D);//??//0801

        LDC1314_Write2Byte(DRIVE_CURRENT0,0x9000);//9800
        LDC1314_Write2Byte(CONFIG,0x1281);//2451//1501
}

/////////////////////////////////////////////////////
#include "sys.h"

#define READ_ADDR                  0x55
#define WRITE_ADDR                 0x54

#define DATA0                      0x00
#define DATA1                      0x02
#define DATA2                      0x04
#define DATA3                     0x06
#define RCOUNT0                    0x08
#define RCOUNT1                    0x0A
#define RCOUNT2                    0x0B
#define RCOUNT3                    0x0C
#define SETTLECOUNT0  0x10
#define SETTLECOUNT1  0x11
#define SETTLECOUNT2  0x12
#define SETTLECOUNT3  0x13
#define CLK_DIVIDERS0 0x14
#define CLK_DIVIDERS1 0x15
#define CLK_DIVIDERS2 0x16
#define CLK_DIVIDERS3 0x17

#define ERROR_CONFIG  0x19
#define MUX_CONFIG    0x1B
#define RESET_DEV     0x1C

#define DRIVE_CURRENT0 0x1E
#define DRIVE_CURRENT1 0x1F
#define DRIVE_CURRENT2 0x20
#define DRIVE_CURRENT3 0x21

#define CONFIG        0x1A

void LDC1314_Init(void);//3é1|1ê§°ü0
u16 LDC1314_Read2Byte(u8 reg_addr);//·μ»Ø½á1û
u8 LDC1314_Write2Byte(u8 reg_addr,u16 reg_data);//3é1|1ê§°ü0
void LDC1314_Init_single(void);

亲测可用,不过1314的检测距离过短,还是考虑用1000

楼主:
代码是自己写的

网友A:
工程包能分享下吗?

网友B(2019-07-14):
你这个芯片的地址是正确的嘛?
写地址不是0X2A,读地址不是0X2B嘛?

网友C(2024-08-14):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芯片的地址是正确的嘛?
写地址不是0X2A,读地址不是0X2B嘛?

?不可能吧,这个芯片应该是硬件add来区分地址吧!高电平好像是0x2A,低电平是0x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