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调制解调协议stm32源码

楼主(2018-07-06):
红外通信源码
#include "include.h"

/********************************************************************
发送红外数据的逻辑协议在"ir.c"里面         -->   _deflag处查找                        *
*********************************************************************/

u16 tempi = 0;
u8 IR_val = 0;

int main(void)
{
//        u8 i;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
        delay_init();

        ir_re_init(); //IR接收初始化        PA1--TIM5--CH2
        TIM3_2PWM_Init(1893,0);//不分频。PWM频率=38Khz //IR -- PWM发射初始化  PA7--TIM3--CH2

        KEY_Init();
        LED_Init();

        LED0=0;

        while(1)
        {
                if(tempi >= 250)
                {
                        tempi = 1;
                }
                IR_sent(tempi);
                printf("1:%d\r\n",tempi);

                if(IR_receive_finish(&IR_val) == 0)
                {
                        LED1=0;
                        if(tempi==IR_val)
                        {
                                tempi += 1;

                                printf("2:%d\r\n",IR_val);

                        }
                        delay_ms(100);

//                        uart1_printf("recev",IR_RXBUff,16);  //串口1打印出数组tab内的16个数据
                }
                LED1=1;
                LED0=1;
        }
}

#include "ir.h"

//[7]:保留
//[6]:保留
//[5]://标记下降沿是否已经被捕获
//[4]://标记上升沿是否已经被捕获
//[3:0]:溢出计时器
u8 key_sta=0;
u16 LOW_value=0;
u16 HIGH_value=0;
u16 ii=0;

u16 tab[500];
u16 IR_RXBUff[500];
//u16 IR_TXBUff[500];

u8 num_b[8] = {0};                      //十进制转二进制数组
u16 num_val[16] = {0};                        //发送数组

void ir_re_init(void)                   //IR接收初始化        PA1--TIM5--CH2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最大10ms溢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         //预分频器,1M的计数频率,1us加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Falling;//下降沿触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0x00;
        TIM_ICInit(TIM5,&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5,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TI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 TIM5,TIM_IT_CC2,ENABLE);
}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IR接收中断
{
  if(TIM_GetFlagStatus(TIM5, TIM_FLAG_CC2) == SET)//触发中断
        {
                if(R_DATA==1)
                {
                        if(key_sta&0x20)
                        {
                                LOW_value=TIM_GetCapture2(TIM5);
                                IR_RXBUff[ii]=LOW_value;
                                ii++;
                                TIM_SetCounter(TIM5, 0);//清零计数器的值
                                TIM_OC2PolarityConfig(TIM5, TIM_ICPolarity_Falling);
                                key_sta&=0xdf;//下降沿捕获清除             清除 0x20
                        }
                        key_sta|=0x10;//上升沿被成功捕获              标记0x10
                }
                else if(R_DATA==0)
                {
                        if(key_sta&0x10)
                        {
                                HIGH_value=TIM_GetCapture2(TIM5);

                                IR_RXBUff[ii]=HIGH_value;
                                ii++;
                                key_sta&=0xef;//上升沿捕获清除            清除0x10
                        }
                        TIM_SetCounter(TIM5, 0);//清零计数器的值
                        TIM_OC2PolarityConfig(TIM5, TIM_ICPolarity_Rising);
                        key_sta|=0x20;//下降沿被成功捕获            标记 0x20
                }
        }
         TIM_ClearFlag(TIM5,TIM_IT_CC2);
}

//0为成功
u8 IR_receive_finish(u8 *p)     //IR接收完成标志  (此处给的10ms等待)
{
        u8 i,j;
        u8 val_t = 0;
        u16 k=0;

        while(ii<=10 && k<50000)   //等待开始接收数据,50ms没有收到数据就跳出
        {
                k++;
                delay_us(1);
        }
        delay_ms(30);
//        printf("%d\r\n",ii);
    if(ii>20)
        {
                delay_ms(500);
        }
//        printf("%d\r\n",ii);
        if(ii>=15 && k<50000)
        {
                for(i=0;i<16;i+=2)                       //把38k波解调成逻辑0|1   存到一个字节的各个位
                {
                        if((IR_RXBUff[i]>=Half_IR)||(IR_RXBUff[i+1]>=Half_IR))
                        {
                                num_b[i/2] = 1;
                        }
                        else if((IR_RXBUff[i]<Half_IR)&&(IR_RXBUff[i+1]<Half_IR))
                        {
                                num_b[i/2] = 0;
                        }
                }

                for(j=0;j<8;j++)                       //把2进制数变为十进制数
                {
                        if(num_b[j]==1)
                        {
                                val_t |= 1<<j;
                        }
                }
                *p = val_t;
                ii = 0;
                key_sta = 0;
                return 0;
        }
        return 1;
}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3_2PWM_Init(u16 arr,u16 psc)    //IR -- PWM发射初始化  PA7--TIM3--CH2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PA7--TIM3--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注意这块的通道数的选择☆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4
}

void IR_sent(u8 val)                                                                                //IR发射   (5ms发完16位)
{
        u8 jj=0;
        u8 i,j,k=0;

        //IR发射前要关闭红外接收,防止干扰频繁进中断导致单片机hard fuil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DISABLE);   //IR接收初始化 PA1--TIM5--CH2
        //IR发射前要关闭红外接收,防止干扰频繁进中断导致单片机hard fuilt

        for(i=0;i<8;i++)       //把十进制数字变为二进制数字
        {
                if( ( val&(1<<i) ) )
                {
                        num_b[i] = 1;
                }
                else
                {
                        num_b[i] = 0;
                }
        }
//调制数据
        for(k=0;k<16;k+=2)      //把将二进制的各个位的逻辑0|1加载到38k红外波上 _deflag
        {
                j=k/2;
                if(num_b[j]==1)
                {
                        num_val[k]   = L_IR;
                        num_val[k+1] = H_IR;
                }
                else if(num_b[j]==0)  //为0
                {
                        num_val[k]   = L_IR;
                        num_val[k+1] = L_IR;
                }
        }

        LED0 = 0;

        for(jj=0;jj<16;jj+=2)    //PWM发射初始化  PA7--TIM3--CH2
        {
                if(num_val[jj]==0)
                {
                        TIM_SetCompare2(TIM3,0);
                }
                else
                {
                        if(num_val[jj]!=0)
                        {
                                TIM_SetCompare2(TIM3,(1893/3));
                                delay_us(num_val[jj]);
                                TIM_SetCompare2(TIM3,0);
                                if(num_val[(jj+1)]!=0)
                                {
                                        TIM_SetCompare2(TIM3,0);
                                        delay_us(num_val[(jj+1)]);//程序死在这里了
                                }
                        }
                }
        }
        TIM_SetCompare2(TIM3,(1893/3));
        delay_us(200);
        TIM_SetCompare2(TIM3,0);

        //IR发射前要关闭红外接收,防止干扰频繁进中断导致单片机hard fuilt
        delay_ms(1);        //延时1毫秒下面这句时钟使能才会有效.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ENABLE);  //IR接收初始化 PA1--TIM5--CH2
        //IR发射前要关闭红外接收,防止干扰频繁进中断导致单片机hard fuilt

        LED0 = 1;
}

网友A(2019-07-25):
找了好久,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