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的MCU程序功能是不是只要把代码位置换了 程序功能执行的顺序也换了?

楼主(2018-07-06):
做好的程序功能是不是只要把代码位置换了 程序功能执行的顺序也换了

网友A:
。。。。。
同学,程序怎么执行的,怎么调用的,不懂?
java这类面向对象的可能麻烦一点,但是C语言找到主函数,再看主循环就好了

网友B:
假如是c语言的话,程序功能的体现,在main中调用函数里,你看main就知道了

网友C:
C语言,所有的执行顺序都在main函数里,其他函数的顺序几乎没什么影响

网友D:
只要主函数的内容不变,基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E:
理解很直接天真可爱。可以试试。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尝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