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AD转换程序(注释很详细)

楼主(2018-07-06):
STM32F103 AD转换程序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_eval.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include <stdio.h>

//u*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 //ADC1 DR寄存器基地址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初始化结构体声明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初始化结构体声明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初始化结构体声明
__IO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     // ADC为12位模数转换器,只有ADCConvertedValue的低12位有效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ADC_GPIO_Configuration(void);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 Private functions ---------------------------------------------------------*/
static void Delay_ARMJISHU(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 nCount != 0; nCount--);
}

//==================================================================
//变量定义
double  Str_V,End_V,In_V,Pwm;
  u16 ADCConvertedValueLocal;
int main(void)
{

//USAT\RT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STM_EVAL_COMInit(COM1, &USART_InitStructure);

  /* Output a message on Hyperterminal using printf function */
  printf("\n\r\n\r\n\r\n\r");

  printf("\n\r **************华蓝盾公司************************");
  printf("\n\r");
  printf("\n\r ==============直流电机驱动======================= \n\r");
  printf("\n\r");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时钟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开启DMA1的第一通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R_ADDRESS;                  //DMA对应的外设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ConvertedValue;   //内存存储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的转换模式为SRC模式,由外设搬移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缓存大小,1个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接收一次数据后,设备地址禁止后移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关闭接收一次数据后,目标内存地址后移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定义外设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搬移数据尺寸,HalfWord就是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转换模式,循环缓存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优先级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M2M模式禁用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ADC和GPIOC时钟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的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开启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开启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外部开关,关闭状态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对齐方式,ADC为12位中,右对齐方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开启通道数,1个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3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13
                          //ADC通道组, 第13个通道 采样顺序1,转换时间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命令,使能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开启ADC1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新校准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重新校准完成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始校准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完成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连续转换开始,ADC通过DMA方式不断的更新RAM区。
  //=============================================================================================================
         Str_V =0.5;
         End_V =2.5;
  while (1)
  {
    ADCConvertedValueLocal = ADCConvertedValue;

     In_V =         3.3* ADCConvertedValueLocal/4096  ;         //计算等效电平
         printf("\r\n 电压值1:%1.3f",In_V );

        if (In_V <= 0.5)
        {
          Pwm =0;
         printf("\r\n 当前脉宽= %0.3f"  ,Pwm );

        }

        if( In_V>=2.5 )
        {
                Pwm =0.9;

          printf("\r\n 当前脉宽= %0.3f"  ,Pwm );
    }

        if( (In_V <2.5 )         &&  (In_V >0.5))
        {
          Pwm = 0.9*(In_V-0.5)/2        ;
                    printf("\r\n 当前脉宽= %0.3f"  ,Pwm );
    }

    Delay_ARMJISHU(8000000);
  }
}

/**
  * @brief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EVAL_COM1,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EVAL_COM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ADC_GPIO_Configuration(void)                                                  //ADC配置函数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0 (ADC Channel10) as analog input -------------------------*/
  //PC0 作为模拟通道10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管脚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输入模式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组
}

/**
  * @}
  */

/**
  * @}
  */

/******************* (C) COPYRIGHT 2010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2018-12-03):
太复杂了,ad不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吧,这个程序感觉对菜鸟一点都不友好

网友B(2019-01-16):
总算是看完了,但是得消化一下

网友C:
只可惜时单路的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