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5A锂电池保护板电路原理图

楼主:
一般两节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A(2019-06-19):
这个电路靠谱吗,我想试试

网友B(2020-02-04):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靠谱吗,我想试试

看起来很可靠

网友C:
以前笔记本锂电保护电路

网友D(2020-04-21):
20CB 1750 是什么 怎么查不到

网友E(2020-05-31):
引用 网友D:
20CB 1750 是什么 怎么查不到

用DW01+代用就可以了

网友F:
请教下:U3与U4 D1/D2 要不要连起来?

网友G(2020-07-10):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U3与U4 D1/D2 要不要连起来?

IC内部已经练起来了        不连也可以   但是大大流可以考虑连起来

网友H(2020-10-07):
OC、OD是什么?电路用什么画的?

网友I(2021-10-05):
想问一下,P+ ,P-的充电电压是多少????
我有个10W的太阳能板,可以接这这个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J(2022-06-10):
同问:20CB 1750 是什么 怎么查不到?不知道不要告诉我什么DW……替代,我想知道的是20CB 1750是什么芯片。

网友K(2023-09-18):
20CB  就HY2120-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