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简易示波器 单片机采集+PC端显示

楼主:
最近在测试一个信号,然后就发现了这么一个玩意儿.挺好玩的.Arduino A0-A4 采集数据 处理之后通过 串口(USB)传给电脑端绘制显示图形

使用也很简单 解压 打开oscilloscope_arduino.ino 下载到单片机  A0 端口接信号输入  共地
然后运行 oscilloscope_4ch.exe 设置好串口数据 就可以了

PC程序是 java写的  需要java 运行库 https://java.com/zh_CN/

附件下载:

网友A(2018-07-08):
这么好的东西没中文版的?

网友B:
还能这么玩?太牛了

网友C(2018-09-26):
这个好,下载试下

网友D(2019-08-25):
下载不了啊老大!

网友E:
支持一下!试试看

网友F:
谢谢楼主 资料在详细一点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 资料在详细一点更好

同意,安装了不会用

网友G:
俺是32位系统,只能看看了

网友H:
这是PROCESSING的程序吗

网友I: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J(2019-11-27):
引用 网友G:
俺是32位系统,只能看看了

有32位的

网友K(2020-01-16):
不错!下来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K:
为何我解压运行了,是白板?

网友K(2020-02-24):
为什么我用Arduino上传编译出错?TimerOne.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K:
经过百度,问题解决了。需要安装TimerOne.h库。按照以下步骤安装Arduino IDE的“TimerOne.h”库,              在Arduino程序中,点击项目-加载库-管理库-在搜索栏中键入“TimerOne”。单击蓝色文字,将显示“安装”按钮。 点击“安装”,然后重新启动软件。再编译就不会报错了。在www点instructables点com/id/Oscilloscope-Arduino-Processing/
网址还有32位软件下载,有兴趣可以下来试试。

网友L:
最高能测多少频率?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最高能测多少频率?

只是玩具而已,最大10k。好在制作简单,做演示用还可以。最好在输入端,用运放把0信号电压拉高到2.5伏,这样就可以显示完整的交流波形了。

网友M(2020-05-13):
串口的数据协议是什么  其他下位机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上位机软件

网友N(2021-08-18):
看起来不错,下个玩一下

网友O:
不错的软件!下载试用看看。

网友P(2021-10-01):
不太好用,有些功能也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Q(2022-04-30):
为什么点击off就关闭

网友R(2022-07-06):
楼主最后一句要运行JAVA库,怎么安装呢

网友S:
Install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网友T(2022-11-23):
this support Windows 32bit?

网友U(2023-07-07):
点击OFF就退出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