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刷新数码管出现亮暗不同的问题

楼主:
我采用使用定时器刷新数码管的办法,但是有个别的位显示发亮,有的显示发暗。有时不稳定。硬件检测无问题。程序在开始编程的时候还算稳定。但是在主函数中又加入些代码后,出现现在的亮度不稳定的现象。加入的代码和数码显示无关。数码管刷新全部在中断中进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1

2

2

3

3

指出亮的数码管

指出亮的数码管

网友A(2018-07-06):
需要消隐

网友B:
首先你是一个很好的提问者。给你点赞。
如果不是硬件问题,估计是定时器的刷新时间被更改了。你检查一下哪里影响了数码管的刷新,猜测,应该有延时程序。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C:
我是采用定时器中断刷新的,1MS执行一次

网友C:
兴许大家看不懂,认为是乱码。赖我没有和大家提前说明,显示的是英语time0,time1,time2。显示无问题。只是有个别的数码管亮度不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是一个很好的提问者。给你点赞。
如果不是硬件问题,估计是定时器的刷新时间被更改了。你检查一下哪 ...

你好,其实时间这个方面的问题我已经想过了。但是定时中断一直开着,并且主函数中无改变定时中断程序的代码。

网友C:
主程序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初始化后。一个按键状态监测的函数。你说到主程序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在初始化中进行一次刷新显示,显示会稳定但是会出现其他的问题。一个初始化显示没有这样重要吧。我在图片中的几个状态是按键触发的。

网友D:
别的不说,就说这显示的是time1,
硬件方面,电阻应该每一段接一个而不是每一位,但这看起来像模块的东西也不会弄错
软件方面,不会
还有一个问题,单片机和模块是串行通信的吗,这样的话是模块上自己有电路来扫描的,不应该出现亮暗的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别的不说,就说这显示的是time1,
硬件方面,电阻应该每一段接一个而不是每一位,但这看起来像模块 ...

主要是定时扫描1ms一次,是串行扫面后面有芯片。 之前显示还是好好的。但是在主程序中加入一段代码后出了问题。加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定时中断计数的。当数值达到状态执行操作。  和刷新数码管是同一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