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升压模块电流会跟随电压上升而电流变小含是不变?

楼主(2018-07-06):
用升压模块电流会跟随电压上升而电流变小含是不变?

网友A:
因为功率一定,所以电流随电压增大而减少

网友B:
电流的话主要看你的负载了,好比说你有一个升压模块可以将5V升到12V,额定电流是3A,这时候你接了一个12V 1A的负载这个时候这个电流就是1A,这时你换了个12V 3A的负载这个时候就是3A,这是你又换了个12V 6A的负载,因为这个负载已经超过了你电压模块所能提供的额定电流,这是如果接入首先会因为你的模块不能提供相应的电流而拉低电压,甚至负载不工作,严重的话会烧坏你的升压模块。这种问题主要还是分析功率,一般都是负载用多少功率电源就提供多少功率,不是说电源提供多少功率你这个负载就必须用多少功率

网友C:
不一定的,要看负载的。楼上兔斯基说的很好。看你负载功率有没导致最大功率。如果没有达到就可以保证电流也不变。输出能力保证。

网友D:
公式 P=U*I 其它参考板凳吧

网友E:
那要看你的升压模块的输出电流是多少?

网友F:
就看你能不能推翻欧姆定律了。你把电压升上去了,接了个电阻,你说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G:
升压模块的输出电流和所用的输出开关管有关,不是极端,在一定电压变化范围内,这个最大输出电流都不变

网友H:
电流会变小,功率要守恒